开源个小玩意,10串锂电充电器

楼主(2018-06-29):
生命在于折腾,前段时间自己做了个10串的锂电池组,现在又专门为它做了个充电器。是个升压电路,可以用笔记本电源电源(通常是20V3A左右,也可以用24V电源)作为输入。2A的充电电流,三个指示灯,分别指示恒流充电,恒压充电和充满。单面板,自己用蓝油做了做了一块板,最后的绿油没有上好,附着力有点差,板边也没有切好。。。。

网友A:
楼主你好,
SG3525的两个驱动是交替导通的,你这样使用是不是不合理?

网友:
这个电路不错,电压,电流都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SG3525的两个驱动是交替导通的,你这样使用是不是不合理?

很合理啊

网友B:
你这样做那不是几乎除了死区,都是在导通状态了么?先前管导通,再到后管导通。。。。

网友C:
双相boost,不应该是每个开关管对应一个电感吗
不懂电源,望解惑

网友:
这样是不是相当于工作频率翻倍

网友D:
你这板手工做的?技术了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做那不是几乎除了死区,都是在导通状态了么?先前管导通,再到后管导通。。。。 ...

你仔细看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相boost,不应该是每个开关管对应一个电感吗
不懂电源,望解惑

单个电感也行,两个电感也行

网友E:
锂电得用平衡充啊,这串联充电容易把电池充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锂电得用平衡充啊,这串联充电容易把电池充废啊

业界有一个打趣的说法:锂电池都是被均衡给均坏的。其实现在的电池一致性很好了。国产货也不错了。不过我说这话可能有局限,我们用的都是动力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得用平衡充啊,这串联充电容易把电池充废啊

电池组里有平衡保护板了,只要有一个电池的电压超高截止电压保护板就会切断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板手工做的?技术了得

是手工做的,效果一般了,孔打的很丑,绿油有剥落,板边切得像狗啃

网友:
这种升压充电,如果电池过放.当电池电压低于输入电压充电电流会很大吧.没有涓流阶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手工做的,效果一般了,孔打的很丑,绿油有剥落,板边切得像狗啃  ...

你这个是用锯子锯的搞个电锯吧省力还好看

网友:
两相交错,省了一个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做那不是几乎除了死区,都是在导通状态了么?先前管导通,再到后管导通。。。。 ...

真不是你这样理解的,你仔细看手册

网友:
这个电路不错,电压,电流都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