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异形焊盘生成方法

楼主(2018-06-30):
做电子产品常常需要2层PCB组装起来,过去用6角铜柱固定,装配麻烦。
现在有SMT贴片螺母成品出售,挺好用的,不过问题来了,怎样生成异形焊盘?
查了网上的一些说法,不太靠谱,把图层转来转去,看了半天不得要领,最后还是AD官网解决了这个问题。
https://www.altium.com.cn/video- ... 2%E7%84%8A%E7%9B%98
首先在AD PCB库建一个元件,然后画需要的图形轮廓,高亮这个轮廓,然后点击Tools>Convert>Create Region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这样轮廓就变成实心的图形了,网上介绍的大体如此。
可是问题来了,焊盘除了铜层还有阻焊层和焊膏层,难道要一层层画?关键的地方是这里,双击这个图形可以看到阻焊层和焊膏层的选项,默认的铜层这些选项是空白的。加上需要的选项异型焊盘就成了。

网友:
谢谢分享,PCB上的通孔攻牙和内嵌圆螺母是一种特殊工艺,异形焊盘表贴螺母就简单很多了

网友:
感谢分享,ad异形焊盘

网友:
太有用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说的更简单一些,多谢!

网友:
真是简单暴力啊,棒!

网友A:
楼主,表贴螺母不能用圆形焊盘贴么?我淘宝看看下表贴螺母外观,没懂为啥一定要做成你图示的样子,散热?

网友:
刚才去试了下,挺好用的。

网友:
没看明白啊

网友:
那么,画的出来,厂家做的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表贴螺母不能用圆形焊盘贴么?我淘宝看看下表贴螺母外观,没懂为啥一定要做成你图示的样子,散热? ...

这是为了满足表贴工艺要求,那个奇怪的形状是钢板开孔的图形,印制锡膏用的。为了容易看明白,我去掉通孔(焊盘)。
这个异型焊盘似乎不是十全十美,没法加上网络属性,所以设计规则检查会报错。
至于厂家做板子是没问题的,对于PCB制版厂他们只对Gerber文件感兴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为了满足表贴工艺要求,那个奇怪的形状是钢板开孔的图形,印制锡膏用的。为了容易看明白,我去掉通孔 ...

谢谢回复,只需要了解为什么这么做,网络属性等没关系的

网友:
SMT贴片螺母  这个标记

网友:
还有SMT 贴片螺母 涨知识了

网友(2019-05-27):
最近也用贴片螺母,楼主能分享你做的库么。目前只放了一个通孔焊盘,没有做单独的钢网层。

楼主(2019-07-04):
不好意思,好久没上网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好久没上网了,希望能帮到你。

谢谢分享非常不错

网友:
感谢分享,又学一招

网友:
SMT螺母我都是放个大孔焊盘,做网有什么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