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厂家的电池,TP4056冲一天都么有充满指示,求解

楼主(2018-06-30):
5000ma的聚合物锂电池。TP4056充电电流设置为1A。记得正常冲7个多小时TP4056就会有充满指示。但是换了另外一家的电池。冲了一天了,还是在充电状态中。充电是在关机状态下,电流消耗很小,大概10几个ma这样。
这种情况遇到了两次了,上次是18650电池,突然客户反映一直冲不满,问他们,他们说换了电池厂家。求解,造成tp4056一直没有充满指示的原因

网友A:
看电流最终的充电电流,以及负载的电流是多少。4056以电流判断是否充满。估计是你负载电流太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流最终的充电电流,以及负载的电流是多少。4056以电流判断是否充满。估计是你负载电流太大的问题。 ...

负载电流小。相当于一个最小STM32103系统。加tp4056

网友B:
TP4056反接电池就坏+电池内阻大

网友A:
小是多少,有实测过么?不能靠猜测的。 4056判断电池满电一个是电压,另外一个是电流。最终是以电流低于标准充电电流十分之一时停止。如果电流低于充电电流十分之一,还没转灯就是4056的问题了。不过4056很成熟的玩意了,出问题的几率不大,除非来源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是多少,有实测过么?不能靠猜测的。 4056判断电池满电一个是电压,另外一个是电流。最终是以电流低于标 ...

18650电池那是实测运行电流是4ma,待机40ua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4056反接电池就坏+电池内阻大

电池内阻过大也会冲不满的情况?

网友C:
3.8v的电池,充电电压4.3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v的电池,充电电压4.35v

现在测试,很几乎没超4.3的,fluke 15b+测试的,基本就4.2前就显示满了,就是换了一家的,测试三个,都冲不满

网友:
TP4056的充不到4.35吧

网友:
TP4056应该只能充到4.17-4.2这要是在这范围就算是满了,你一定要4.2或4.35才算满只能换芯片了TP4056很难做到除非你从TP4056中筛选出能充到4.2或4.3的

网友D:
有时是和电池有关的,以前工艺的电池大多是4.25~4.3之间,新工艺电池4.35以上,现在的是4.4了。比如你用4.35V为判断的充4.2的就不会跳转

网友E:
4057有不同电池电压对应的后缀的,有b和d后缀。还有就是你设定1a电流那充电截止电流100ma了。所以自己看看芯片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时是和电池有关的,以前工艺的电池大多是4.25~4.3之间,新工艺电池4.35以上,现在的是4.4了。比如你用4.3 ...

问了供电池的,他们说是4.2V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57有不同电池电压对应的后缀的,有b和d后缀。还有就是你设定1a电流那充电截止电流100ma了。所以自己看看 ...

手册上是这么说的。1/10后判读满。但是有些电池可以满,有些就没有充满指示

网友C:
我觉得你可以上电路图给大家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可以上电路图给大家看看了

电路图就是官方的啊。

楼主:
我草,刚才测试,电池冲到4.2V了,TP4056输入还有1A左右的电流。现在的电池真不靠谱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草,刚才测试,电池冲到4.2V了,TP4056输入还有1A左右的电流。现在的电池真不靠谱 ...

5楼早跟你说了,不能靠猜,要去实测。另外4.2V时也有可能是1A,比如横流向恒压转换前就是4.2V1A的,这种情况你先怀疑4056是不是坏了吧。  另外可以用稳压电源调到4.2V1A输出,接上电池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电池的问题,充到判停电压,一停止充电,电池电压会马上跌落到4056的复充门限,就会再次充电,这样一直反复,就是一直没充满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5楼早跟你说了,不能靠猜,要去实测。另外4.2V时也有可能是1A,比如横流向恒压转换前就是4.2V1A的,这种 ...

是电池问题,接其他电池是好的,接新供应商电池充电电流永远都是1A,就没变过。
不接外部充电器的时候的电流我是测过的。就是没想到新的电池这么离谱。

网友G:
我比较粗暴达到4.15就认为充满了,不管pin引脚什么状态;
不是这样的话,用户永远看不到充满的那一天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比较粗暴达到4.15就认为充满了,不管pin引脚什么状态;
不是这样的话,用户永远看不到充满的那一天{:swea ...

我一般是冲到4.15以后加个计时,延时一两个小时后,认为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比较粗暴达到4.15就认为充满了,不管pin引脚什么状态;
不是这样的话,用户永远看不到充满的那一天{:swea ...

之前我也是这么干的。后面想想还是把4056充满指示用上

网友H:
引用 楼主:
之前我也是这么干的。后面想想还是把4056充满指示用上

实测了吗?充满后还有熟人电流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电池问题,接其他电池是好的,接新供应商电池充电电流永远都是1A,就没变过。
不接外部充电器的时候的 ...

嗯?啥电池这么牛? 是保护板有问题吧?

网友:
不同电池指标不一样,找厂家要资料

网友:
遇到过,充电时一定要断开负载电路

网友J:
电池内阻太大的缘故,一般发生在旧电池上。我用me4059设置2a也出现过旧电池一直显示不满,电池就会发热,你试试电池发热不。为了安全我用上了温度检测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实测了吗?充满后还有熟人电流吗?

实测,我和电池那边说,他们说是有这个情况,他们也发现了,但是4.28V后里面没给电池充电了,那1A电流不知道消耗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嗯?啥电池这么牛? 是保护板有问题吧?

现在电池哪里也没给确切答案,他们说自己有20年的生产经营了.........
我感觉也是电池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池内阻太大的缘故,一般发生在旧电池上。我用me4059设置2a也出现过旧电池一直显示不满,电池就会发热,你 ...

不发热,充电的时候我测量4.2V,我拔掉电源了,但是一拔掉电源,电池电压立马掉到4.0V,关机基本除了电池内耗,基本没消耗。开机后的电流170ma这样

网友:
摸摸哪里发热就知道了,这么大的电流能跑哪去。。。

网友K(2019-05-31):
引用 网友F:
我一般是冲到4.15以后加个计时,延时一两个小时后,认为充满

检测电池电压?然后作判断?

网友:
电池充满不是靠检测电压判断的。
是看电流的。
空电池充电时,电流很大,充电器限流 0.1c。
电池充一段时间后充电电流逐渐变小,电压逐渐稳定。当电流小于0.01c基本是算充满了。充电芯片会延迟一段时间后退出充电状态。
充不满是因为,充电电流始终大于 0.01c。

网友:
提供我之前的解决办法: 检测电压到4.2v,计时半个小时显示充饱,灯就不要闪了,让IC继续充。

网友:
引用 网友K:
检测电池电压?然后作判断?

是的,因为有负载存在,电流降不下来,只能靠电压判断了

网友(2020-01-17):
引用 楼主:
现在测试,很几乎没超4.3的,fluke 15b+测试的,基本就4.2前就显示满了,就是换了一家的,测试三个,都冲 ...

要换4.35V充电截止电压的芯片,4056充电截止电压4.2V。4.35V的电池冲到4.2V时估计只冲到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