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DIY行车记录仪

楼主(2018-06-30):
  凌通方案-主控GPCV6268,双录1080p(或720p)+uvc(vga),可接mipi屏,mipi屏支持分辨率WIDTH<=720,HEIGHT<4095。
毕业以后第一次画的板子,能跑起来已属难得 ,相关资料还在整理,先来了一份初稿的原理图,后续资料一边学习一边更新。。。。

网友:
树莓派3B+和原装的夜视摄像头已经在路上了,准备回来折腾行车记录仪。

网友:
期待楼主楼上的大作

网友A:
做的小巧好用,最好,这样我也弄一台

网友B:
支持1080p的屏就好了,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小巧好用,最好,这样我也弄一台

接一个1.44寸的小TFT屏或者不用屏,就很小巧了,主控外围线路很简单。

网友C:
这CPU什么价位?有手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1080p的屏就好了,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支持1080p RGB屏 ,但内置DDR 只有16M,用这么大的屏内存使用紧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CPU什么价位?有手册吗?

40RMB以内,没有拿到手册。 从代理商那里拿到一些乱七八糟的应用文档

网友A:
很关键的功能:碰撞锁定存储,不然会在最关键时刻不起作用。貌似板子上没有加速度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关键的功能:碰撞锁定存储,不然会在最关键时刻不起作用。貌似板子上没有加速度芯片吧 ...

有的,第二张图最左边的一颗IC就是Gsensor,这只是折腾用的板子就当作开发板吧,实际做记录仪的板子应该只有这块板的1/2,甚至更小; 外壳还没找好,我的想法是在某宝上买个100多块回拆出外壳。

网友:
这个不用程序的吗?

网友D:
楼主这个芯片以后能买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芯片以后能买到吗?

这个芯片应该还能卖几年,毕竟这个只是做行车记录仪或者类似记录仪方案的专用芯片,不是通用的芯片,以后行车记录仪需求变化了肯定很快会被淘汰,有更好的芯片替代。

网友:
关注下,目前在做NT96658,片子不错,资料很难拿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应该还能卖几年,毕竟这个只是做行车记录仪或者类似记录仪方案的专用芯片,不是通用的芯片,以后 ...

好的,那个一般是哪里购买的?有没有推荐的呀

网友E:
楼主是打算将来做产品吧。虽然楼主表现的很谦虚,但最后一张图就暴露了楼主的野心==这年头DIY都这么专业的吗?这让我等P民如何生存!!!

网友:
最后一张图信息满满

网友F:
最后一张图是要做各种实时识别么

网友G:
支持wifi吗?如果能个无线传输就好了

楼主:
开源,已经上传SDK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后一张图是要做各种实时识别么

调影像效果AE,AWB等,不是做识别

网友H:
楼主用的摄像头、LCD型号是什么?能不能直接出套件?

网友:
期待楼主的结果,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用的摄像头、LCD型号是什么?能不能直接出套件?

估计想折腾这个的人不多,穷电工拿不出RMB来囤货,  如果有坛友愿意折腾可以在帖子里报名,大于30人可以考虑出套件

网友:
我报名1

网友G:
引用 楼主:
估计想折腾这个的人不多,穷电工拿不出RMB来囤货,  如果有坛友愿意折腾可以在帖子里报名,大于30人可以 ...

请问这个支持什么WIFI模块吗?比如USB,SDIO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个支持什么WIFI模块吗?比如USB,SDIO什么的?

USB和SD接口貌似我都看见了,要支持WiFi做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支持wifi吗?如果能个无线传输就好了

你确定你需要的不是网络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确定你需要的不是网络摄像头?

确实就需要网络摄像头,但网络摄像头装在车上运动起来就不行了,行车记录仪刚好!就是都不带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打算将来做产品吧。虽然楼主表现的很谦虚,但最后一张图就暴露了楼主的野心==这年头DIY都这么专业的 ...

同意你的说法,看上去有点逼格!弱弱问下,你的头像种子在哪?呵呵

楼主:
双摄像头(1080p mipi+VGA uvc)录像正常, 还有一路DVP CSI没有用到,准备再接一个摄像头,搞三摄像头同时显示和录像。

网友:
这个运行opencv应该很爽吧。

网友I:
关注,不过不晓得哪找灵敏、大动态的摄像头。

网友:
厉害了,楼主报名+1

网友:
好高大上,报名+1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关注,不过不晓得哪找灵敏、大动态的摄像头。

你是想要全画幅的么

网友J:
比较关注能加入wifi或是4g模块不。有多余的usb口没~~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想要全画幅的么

不一定吧?高灵敏+光圈效果也不差

网友K:
能不能把功耗做低,不用屏,用锂电池供电,一秒抓拍一张图纸
想折腾一个东西放车上做停车监控

网友:
引用 网友K:
能不能把功耗做低,不用屏,用锂电池供电,一秒抓拍一张图纸
想折腾一个东西放车上做停车监控 ...

树莓派默认的相机功能可以2秒抓拍一张图,还带夜视

另外不用屏幕可以直接关掉或者设置1分钟不操作关掉屏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源,已经上传SDK

那个SDK怎么个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J:
比较关注能加入wifi或是4g模块不。有多余的usb口没~~

只有一个usb,wifi可以用SDIO或SPI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K:
能不能把功耗做低,不用屏,用锂电池供电,一秒抓拍一张图纸
想折腾一个东西放车上做停车监控 ...

功耗做不低,sensor,encoder 等都是电老虎,不带屏,录像都达到300ma左右。。  一秒一拍,几秒一拍都很容易做到。。。

网友:
这不会是ARM7控制的吧,看了一下代码

网友:
赞,这是自己玩?

网友:
楼主做成套件吧,我支持一块

网友:
DIY最快的学习方法。

网友L:
考虑做套件 我可以支持液晶屏

楼主:
引用 网友L:
考虑做套件 我可以支持液晶屏

RGB屏还是mipi屏?

网友:
做开发板 觉得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RGB屏还是mipi屏?

都可以的,自己研发生产销售,接口只要IC支持,都可以自己定。

网友:
坐等出套件

楼主:
这段时间比较忙,  板子有几个错误的地方还要修改,等空闲一点再重新做板子

网友:
蛮清楚的嘛

网友(2018-09-13):
有成品没?使用怎样?

网友:
wwshmwsh为什么不用海思的方案

网友:
楼主最近搞得怎么样了?

网友:
带wifi的运动记录仪用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想折腾这个的人不多,穷电工拿不出RMB来囤货,  如果有坛友愿意折腾可以在帖子里报名,大于30人可以 ...

我报名

网友:
等楼主很久了,报名

网友:
请问楼主摄像头的MIPI协议到UVC是主控自带的转换吗?摄像头MIPI能转到UVC,我之前找了好久也没找到比较好的转换方案

网友:
这颗芯片怎么买?感觉sdk比全志的全

网友:
楼主还考虑出套件吗,等好久了

网友:
报名+1
期待ing

网友:
这是什么ARM核?

网友:
来个套件,学习一下。

网友:
再次报名

网友M(2019-01-21):
感谢楼主分享,各位朋友可以了解一下开阳电子的ARKN141,A5内核 500M主频内置DDR3 和屏驱,三路720P视频 关键是原厂技术支持很好,配合力度很高,有兴趣的朋友联系我拿规格书。

网友N:
看了一下,开阳的这个芯片资源不错,能发一下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了一下,开阳的这个芯片资源不错,能发一下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了一下,开阳的这个芯片资源不错,能发一下资料吗?

13148710647 李生 我的电话 可以先联系我一下吗

网友(2019-03-07):
看起来,还不错,安到汽车上试过没有,

网友:
楼主板子套件上市了没

网友:
线路真是简单啊.........

网友:
这芯片还可以,就怕没货。停产

网友:
现在的行车记录仪好像很便宜,自己DIY成本有优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感谢楼主分享,各位朋友可以了解一下开阳电子的ARKN141,A5内核 500M主频内置DDR3 和屏驱,三路720P视频 关 ...

标记先  。

网友(2019-06-28):
专用芯片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