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gle 9.1.0值得更新,对PCB布线更友好

楼主(2018-06-30):
Release notes for EAGLE 9.1.0
=============================

* NET Command:
  - The NET command offers a new feature that allows the user to breakout nets from any
    symbol pin from any number of parts in the schematic. It is accesible from the command
    line with the command NET BREAKOUT or through the Net Breakout icon in the parameter
    toolbar of the NET command. It includes custom label formatting options and an
    auto-increment feature.

* Files and Directories:
  - The Documentation folder is now accessed form the Help pull down menu.
  - The Options/Directories dialog in the Control Panel now has an option that allows
    to hide the example directories.
  - The installed example files are in read-only mode now.
  - All files saved by the user will now be stored in the $HOME/EAGLE path.

* Library Manager and Libraries:
  - The in-design tab in the Library Manager now considers managed libraries as equivalents
    for unmanaged libraries of the same name (since they will be used when updating the
    design from libraries).
  - 3D packages can now be edited inside EAGLE (if the user is online).

* Manufacturing Flyout:
  - In the Drills View, different hole layer spans are now separated into different row
    entries, with an indicator of their start and end layers. JSON and CSV output now also
    includes new start_layer and end_layer fields.
  - The Highlight Drills utility's Previous button now correctly cycles through the design's hole objects.
  - The Preview color assignments are now saved in the .brd file, so they are specific to each EAGLE PCB design.
  - When configuring Manufacturing Preview color assignments, Color dialogs are now initialised
    with the current color assignment, not the default colors. A new Default Colors option has been
    added to the Configure Preview colors menu.

* CAM Processor:
  - The CAM Processor's Board shape and Cutouts checkboxes now have tooltips that indicate the
    resulting 10 mil drawing width of the board/cutout edges.
  - In the Advanced options sections, the Mirror Horizontal, Mirror Vertical, and Rotate buttons
    now change their color to indicate when they are in effect.
  - In the Advanced options sections, the decimal portions of specified Offset X and Offset Y
    values are now processed correctly (and not discarded).
  - In Excellon drill output, the Advanced section's Mirror Horizontal option now work as expected.
  - In the Gerber RS-274X output, the output file's header comment now indicates the correct output format.
  - In the Gerber output of rounded-rectangle SMDs, the overlap of neighboring interior fill
    strokes has been adjusted to produce a more positive overlap.

* User Language:
  - When an User Language Program creates a zero-length wire object in an EAGLE database, the
    zero-length wire is now displayed.
- Updates to the Export/Libraries ULP: buttons for selecting managed or unmanaged libraries
and a fix to the creation of the output directory on Windows.
- Updated dxf-export ULP to export blind and buried vias properly.
  - Added new aliases for ULPs (UL_FOOTPRINT, footprint(), .footprints, .footprint);
    the previous syntax (e.g. UL_PACKAGE, package()) remains for backwards compatibility.
    The <package> tag in EAGLE XML files was retained.

* Miscellaneous:
  - Now using "footprint" instead of "package" in the EAGLE interface to refer to component land patterns.
  - Added a new alias, ".fpt", for disambiguation when referencing assets by name in the EAGLE
    command line (".pac" remains for backwards-compatibility).
  - Single airwires now can no longer be copied and pasted into a board design. Only as a part
    of larger selections that also contain all connected objects.
  - The name of the Netlist button in simulation dialog in the schematic has been changed from
    "Save Netlist" to "Update Netlist" for a better reflection of the related operation.
  - Updated help for NET and BUS commands to better describe the recently added new features.
  - Added checks to make sure that the bus alias uniqueness is enforced.
  - Enhanced connectivity by automatically connecting nets to pins, as soon as a net's
    endpoint touches a pin.
  - When shrinking/swelling rounded-rectangle SMDs for paste/solder masks on t/bCream and t/bStop
    layers, the corner-round calculation has been corrected in order to to produce a uniform
    offset around SMD corners.
  - Changed QuickRoute to use the ROUTE command parameter bar width setting for the width for
    the route results, or the minimum width rule, whichever is larger to avoid DRC error.

* Bugfixes:
  - Fixed a bug that caused the replacement technology from a previous UPDATE or REPLACE command
    to be used in a subsequent REPLACE command.
  - Addressed an issue that prevented Managed Libraries from being stored on case-sensitive Mac file systems.
  - Fixed an issue with unicode characters not being able to be used in BUS specifications.
  - Fixed an issue that would cause duplicate footprints of the same name to remain when updating
    a board file without schematic. The issue occurred when the library contained a footprint with
    the same name as one used in the board, but a different URN, and different 3D packages
    referenced that footprint between the board and the library.
  - Fixed an issue that could cause the ADD dialog in the board editor and the import 3D package
    dialog to associate 3D packages with the wrong footprint in certain cases.
  - Fixed a crash in QuickRoute that could occur when routing signals multiple times that exceed the tool's limit.
  - Fixed an unexpected condition in Locator and a crash after a "Take" error message that could happen while routing.
  - Fixed Window Flip to draw the grid dots properly.

* Bugfixes already in 9.0.1 (but not in the release notes):

  - Addressed several UI bugs associated with the new UI style, including cropped text, menu font
    size and spacing, Design Manager tabs, custom menu dropdown styling, accurate placement, default
    sizing of dialogs and table column widths.
  - Fixed a bug where escaping the Display Layers dialog would overwrite the 'Display Last' setting.
  - When multiple CAM Directories are specified in Control Panel, CAM Processor's Job File Loader
    now correctly lists them in Local CAM Jobs list.
  - Access Violation on EAGLE shutdown is now avoided after legacy CAM Job has been loaded into CAM Processor.
  - Addressed several UI bugs associated with the new UI style, including cropped text, menu font
    size and spacing, Design Manager tabs, custom menu dropdown styling, accurate placement, default
    sizing of dialogs and table column widths.
  - Fixed a bug where escaping the Display Layers dialog would overwrite the 'Display Last' setting.

楼主:
新版本新功能演示

网友A:
请问楼主有和谐工具包吗?

网友:
越做越好越强大了。楼主估计要是该软件代理的话,你们这些要和谐的一抓一大把一抓一个中
前去官网看了一下,100刀一年,学生免费三年,这个价格确实很优惠了。
哪位使用该软件作为主力工具的大神出来谈一谈实际使用情况…
和AD.PADS,CADENCE,做个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有和谐工具包吗?

一直用OFFLINE版,基本上算完美,你可以用9.0.1的好了,网上有的

网友:
mark,楼主一直关注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用OFFLINE版,基本上算完美,你可以用9.0.1的好了,网上有的

9.1还无法下载

楼主:
https://eagle-updates.circuits.io/downloads/latest.html

网友B:
$100美元一年,已经很便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用OFFLINE版,基本上算完美,你可以用9.0.1的好了,网上有的

怎么样能下至离线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eagle-updates.circuits.io/downloads/latest.html

网友C:
我们公司用得就是这个,基本不死,软件小巧,启动迅速。但是,就是比较傻。跟ad比起来,感觉那玩意像dos下的产物。或者autocad2000水平。而ad初学者就能出能用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用得就是这个,基本不死,软件小巧,启动迅速。但是,就是比较傻。跟ad比起来,感觉那玩意像dos下 ...

比protel不会差吧。

网友C:
我们用的7.1.2是比较差的。不知道楼主所说的9有没有改进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的7.1.2是比较差的。不知道楼主所说的9有没有改进如此。

变化很大的,更方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用OFFLINE版,基本上算完美,你可以用9.0.1的好了,网上有的

OFFLINE版是什么版

网友D:
eagle在欧美相当普及,我也一直在使用,很好用,尤其是它生成的3D效果秒杀其他软件

网友:
用起来还行

网友:
一般单机版形式存在,没有大版本升级的话,可以使用终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有和谐工具包吗?

100美刀一年已经很便宜了

网友:
都要钱!用Kicad,我现在在苹果上用

网友:
就是好像在苹果电脑上大十字光标出不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有点心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美元一年,已经很便宜了

和传统的 EDA 软件相比,这个价格便宜好多好多。

网友:
好像9.1版变化较大

网友(2019-08-30):
怎么下载教育版,有什么限制?2层以上板子能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eagle在欧美相当普及,我也一直在使用,很好用,尤其是它生成的3D效果秒杀其他软件 ...

eagle的3d效果很好吗?

我怎么不觉得,使用了不一样的库或者插件吗?求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