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N76E003如何调整ADC模块的采样时钟频率

楼主(2018-06-30):
项目N76E003的ADC始终有百分之5的误差。看N76E003规格书上明确指出:  ADC最高时钟频率参考表   31‑9. 当采样时钟设置超过最大值时,采样结果数据为不可预测

想降低 ADC最高时钟频率试试有没改善, 但没找到像AVR相似的调整ADC时钟频率的寄存器或方法。   哪位坛友了解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注意到了,ADC压根就没有时钟分频器,仔细看他们的每个例子,里面有一个,在检测ADC之前,把时钟频率由16m降低到4M,转换完成后,又改成16M,

这样等于ADC时钟降低了,但是这种场合适合一次检测多路,或者说一次检测完所有的AD,如果用中断开启AD,那估计就不能这样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注意到了,ADC压根就没有时钟分频器,仔细看他们的每个例子,里面有一个,在检测ADC之前,把时 ...

主要是现在我的程序有个定时中断, 这个定时中断服务程序占用了百分之90的CPU时间.   采用降主频的方法降ADC时钟,那我的程序就要大改

网友:
没有独立时钟,这个是N76的一大坑,为了降低ADC而去更改系统时钟,有时候连PWM都被影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