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什么单片机能直接代替ATmega64,速度还能快点?

楼主(2018-07-01):
如题。多年前的一个项目,最近因为增加功能,单片机速度有点慢了,想问问有没有其它厂家的代换的,管脚兼容,功能兼容,速度再能快一点的最好。

网友:
引脚兼容比较难

网友:
管脚兼容,光是这一点就没指望了。

网友:
没有办法啦,换芯片吧

网友:
用汇编语言写吧

楼主:
谢谢各位了。看来还得想其它办法

网友:
超频 骚年

网友A:
肯定是同系列的啊,mega128直接替换,再大点就是mega1281或mega2561

网友:
想同位替换还是很难的,楼主反正是要重新写程序,如果不复杂的话可以换一款

网友:
Atmel 的Xmega系列,其实是很好的设计,肯定快一些,也许能找到引脚兼容的。不知道还做不做,可惜了。

网友B:
以前不是有个LGT么,现在怎样了?

网友:
直接代替应该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不是有个LGT么,现在怎样了?

只是兼容M8系列的引脚,没有做到M64这么大的封装

网友:
加大时钟

网友A:
我说的这几个都是引脚兼容: mega128/1281/2561,只是最大速度和64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同系列的啊,mega128直接替换,再大点就是mega1281或mega2561

人家说的是速度提升,不是同系列把存储器扩大。

网友C:
话说这种mega64就像20年前30万买的桑塔纳一样老旧,赶紧换了吧。看看cotex-m0或m3系列的吧,价格便宜还资源速度各种秒杀mega64

网友:
把MCU位置PCB开窗,MCU做成PCBA,想用什么单片机换什么单片机

网友:
ATmega64A,晶振换频率高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这几个都是引脚兼容: mega128/1281/2561,只是最大速度和64一样

最快的就只有MEGA644和MGGA1284,20M的最快了,不过引脚32A的兼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话说这种mega64就像20年前30万买的桑塔纳一样老旧,赶紧换了吧。看看cotex-m0或m3系列的吧,价格便宜还资源 ...

用习惯了,arm的就懒得用,我也一直都是用AVR的,用了10多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习惯了,arm的就懒得用,我也一直都是用AVR的,用了10多年了

AVR的用了10年了?
有两个可能,一是你的产品对成本不敏感;二是你的产品对单片机的性能和资源没有更高要求。

网友:
机器上用

楼主(2018-08-31):
这是个老产品,好多年了,现在市场也不好,量很小了。也不想费精力换了。

网友:
换平台吧

网友:
ATxmega 系列看看有没有引脚兼容的。

网友:
楼主可以超频运行,avr超频杠杠的。

网友:
超个频吧,AVR超频还是有些实力的

网友:
超频超频

网友:
avr其实挺不错的,可靠性很好!

网友:
是的,AVR很皮实,而且不容易死机,ATXMEGA也挺好的,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