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Insight 快速、精确导入 IAR/MDK工程 源码的Python脚本

楼主(2018-07-01):
        这个标题是不是有点熟悉

        最近有个项目用了颗WIFI soc,厂商提供的SDK很大,用source insight看的时候总是提示多处定义,甚是麻烦。受坛里 《不要错过!SourceInsight 快速、精确导入 Linux Kernel 源码的方法》的启发,自己用python搞了个类似的脚本,用着还行,特此分享;

        使用方法:将脚本放到IAR或MDK工程目录下(与.eww/.uvproj同级),运行脚本,一切正常的话就会在目录下生成一个txt文件,在source insight里导入便好。
        注意:运行脚本前须要编译一下工程!

网友:
顶一顶楼主,这个是好东西。

网友:
这个好东东西啊。。。膜拜加感谢。。。

网友:
顶,拿来试试

网友:
厉害了   牛逼哄哄的

网友:
这个爽,不用用手动筛查了,感谢撸主

网友:
mark 学习 一下 SourceInsight 快速、精确导入 IAR/MDK工程 源码的Python脚本

网友:
这个好啊!大大的赞一个!

网友A:
python2 还是python3的?

网友:
有这个工具方便多了

网友:
这个不错,必须顶

网友:
楼主厉害的,解决了一个困扰很久的问题,多谢

网友B:
楼主,MDK for C51 不支持吗?
N76E003工程下,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C:
.py文件怎么运行

网友:
好东西,方便很多,谢谢

网友:
好东西,太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y文件怎么运行

没有关联文件的话,就在命令行敲:python *.py。

网友D:
东西还是好东西, SI还是提不起我的兴趣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东西还是好东西, SI还是提不起我的兴趣啊

那能提起你兴趣的类似工具是什么,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人生苦短 我用pyth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python2 还是python3的?

Python 3的,我自己用的V3.6.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MDK for C51 不支持吗?
N76E003工程下,无法正常运行~

目前不支持keil C51,C51的跟ARM的不太一样

网友:
好东西,留着备用

网友:
真是好东西,收藏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能提起你兴趣的类似工具是什么,能分享一下吗?

我平时只写一点小项目, slickedit2017 和 Clion都够用了
slickedit2017 简单粗暴不用添加任何额外的文件, 找变量一找一个准
Clion有语法检测, 需要添加cmake文件, 找函数定义有点蛋疼(总数跳到声明那里), 但是写起来代码自动完成功能也很好

网友:
都是9年义务教育,你咋这么优秀呢!

网友F:
si 3.5可以用吗?还是要4.0才可以用

网友:
留个爪,感觉以后会有用

网友:
好东西啊,让我都想学这语言了

网友:
这个脚本是好东西,感谢楼主分享哈

网友:
工程师的痛咋就被你理解得这么透彻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不支持keil C51,C51的跟ARM的不太一样

好的,其实C51 也没多少文件, 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si 3.5可以用吗?还是要4.0才可以用

自从4出来后我就没用过3.5了,所以没有测试,如果你能测试一下并反馈,那是再好不过了

网友G:
没安装 python 要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安装 python 要怎么搞?

我自己装有,所以就懒得打包了

网友:
Mark  搜人岑sight精确导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安装 python 要怎么搞?

装一个啊,python又不会占很多地方 ......

网友H:
python 安装的版本是2.X貌似用不了,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H:
python 安装的版本是2.X貌似用不了,谢谢楼主

我用的python 3

网友:
这个可以,不过不用SourceInsight了,现在用vscod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MDK for C51 不支持吗?
N76E003工程下,无法正常运行~

让楼主稍微讲下解析原理,然后应该能照猫画虎一个。

网友I:
我能说这个怎么运行脚本吗?  必须装IDE?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下次有需求时拿来改改,蛮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能说这个怎么运行脚本吗?  必须装IDE?

装一个吧,不大个

网友:
感觉很厉害的样子,下载来试试

网友:
赶紧下来试试!

网友J:
顶楼主,试用了下,很不错。

有个小问题,不知道楼主测试的MDK4 是哪个版本?

我用 MDKV4.74,生成的.dep文件居然和工程文件同级(有设置输出文件夹),与MDK5不同。

修改了查找.dep的路径,已经可用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能说这个怎么运行脚本吗?  必须装IDE?

You can use the portable version.
https://sourceforge.net/p/portab ... f473241d209d8691463
After unzip, run Console-Launcher.exe
Change to the directory the script is at
Run python myscript.py

网友L:
MDK输出在.uvprojx工程的子目录out下,这个脚本要怎么改?

网友L:
引用 网友J:
顶楼主,试用了下,很不错。

哪些地方修改查找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顶楼主,试用了下,很不错。

我说呢,用keil 5编译的一直在out目录下的,原来工程文件同级下的那个是keil 4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MDK输出在.uvprojx工程的子目录out下,这个脚本要怎么改?

用着有问题?现在就是在子目录out下去找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哪些地方修改查找路径

如果你只有MDK5,不用修改就行,楼主的代码OK!

修改这个路径只适用MDK4.74(其它版本我未测试),确保脚本与工程文件同级,然后
把第63行:
        OutputDirectory = os.path.normpath(os.path.join(os.getcwd(), OutputDirectory))

改成:
        OutputDirectory = os.path.normpath(os.getcwd())

如果想MDK5与MDK4共用,上面的改法不可取,最好重构。我现在只用MDK4。。。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说呢,用keil 5编译的一直在out目录下的,原来工程文件同级下的那个是keil 4输出的 ...

是啊,我看了自己的keil4后,又去同事电脑确认,确实keil 4同级,略坑。。。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你只有MDK5,不用修改就行,楼主的代码OK!

谢谢,我只装了MDK5,*.dep文件也生成了,在工程目录的子目录Objects下。
编译工程后,运行脚本提示:
Please build the project once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着有问题?现在就是在子目录out下去找的

谢谢,我只装了MDK5,*.dep文件也生成了,在工程目录的子目录Objects下。
编译工程后,运行脚本提示:
Please build the project once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啊,我看了自己的keil4后,又去同事电脑确认,确实keil 4同级,略坑。。。 ...

可以了,感谢,原来可能用keil4生成过工程,我把工程目录下的 project.eww  和 project.ewp两个文件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着有问题?现在就是在子目录out下去找的

可以了,感谢,原来可能用keil4生成过工程,我把工程目录下的 project.eww  和 project.ewp两个文件删除就可以了

楼主:
针对Jmhh247 发现的问题做了修改

网友:
熟悉的味道  导入VS  导入QT 导入。。。

网友:
看来,坛友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You can use the portable version.
https://sourceforge.net/p/portable-python/activity/?page=0&limi ...

thinks,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装一个吧,不大个

安装了python 3.7   你的小程序1.0版本的放IAR 下,运行提示如图,我运行IAR,还是没有反应啊,拖拽你的小程序到命令行下再回车也没有反应----------操作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安装了python 3.7   你的小程序1.0版本的放IAR 下,运行提示如图,我运行IAR,还是没有反应啊,拖拽你的 ...

放在IAR工程文件同级目录下,运行前编译一次工程。你的IAR版本是多少?

网友:
确实好用,谢了

网友:
留个记号,明天试试

网友I:
引用 楼主:
放在IAR工程文件同级目录下,运行前编译一次工程。你的IAR版本是多少?

IAR ARM/7.10 对啊,和Project.eww同级

网友M:
同问楼主,在MDK keil 5能用,IAR for ARM 6.3不能用

网友N:
实测过:文件扩展名称用大写C或H是关联不了,导不入。例如:aaa.C是导入不了。改为aaa.c才行

网友O:
貌似.s文件不能导出到txt文件中,LZ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一直在网上搜这个东西,直到今天偶然看到 LZ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O:
貌似.s文件不能导出到txt文件中,LZ有没有什么办法

只是脚本没有处理.s文件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N:
实测过:文件扩展名称用大写C或H是关联不了,导不入。例如:aaa.C是导入不了。改为aaa.c才行 ...

谢谢反馈,不过后缀名大写这习惯还真是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M:
同问楼主,在MDK keil 5能用,IAR for ARM 6.3不能用

记下了,后面找个时间看看,最近忙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IAR ARM/7.10 对啊,和Project.eww同级

后面抽个时间看看,记下了。

网友P:
source insight 4.0可以用么

网友Q:
为什么我运行了没有反应,Keil版本是4.72,python是3.4

楼主:
引用 网友O:
貌似.s文件不能导出到txt文件中,LZ有没有什么办法

改了一下,自己测可以导出.s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source insight 4.0可以用么

我用的就是4.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为什么我运行了没有反应,Keil版本是4.72,python是3.4

一点提示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点提示都没有?

双击后黑框一闪而过

网友:
这个有什么用?

网友R:
另外用si建好工程,文件夹换个路径工程就废了,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R:
另外用si建好工程,文件夹换个路径工程就废了,有什么好办法吗

SI用相对路径

网友M:
楼主还没解决IAR的问题吗,双击闪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还没解决IAR的问题吗,双击闪退啊~

正常的就是双击后一闪而过,然后同路径下会生成一个txt文件,就可以导入SI里,出错才会停下来。如果txt文件没生成,麻烦描述一下环境,如果能提供工程文件夹(不包括源码)分析最好了

网友:
如此神器,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的就是双击后一闪而过,然后同路径下会生成一个txt文件,就可以导入SI里,出错才会停下来。如果txt文 ...

下载你最新的v1.0.1版可以了,非常感谢!

网友:
亲测有效,souceinsight3.5也 ok

网友S:
脚本如何编译?能否给从没玩过的人一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S:
脚本如何编译?能否给从没玩过的人一个方案?

装好python的环境就可以运行了,这个环境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IAR ARM/7.10 对啊,和Project.eww同级

实测V1.0.1可以,之前已经上传到帖子上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实测V1.0.1可以,之前已经上传到帖子上了

之前测试了1.01不行,刚刚打开py源码看了,你编译判定依据不全面,比如我的编译后就是 Project.eww、ECM_EPDIO.dep ,  ECM_EPDIO/文件夹即正常时允许两个文件名不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之前测试了1.01不行,刚刚打开py源码看了,你编译判定依据不全面,比如我的编译后就是 Project.eww、ECM_ ...

要不提供工程给我看看?

网友T:
楼主,方便做一个能用在C51上的吗。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之前测试了1.01不行,刚刚打开py源码看了,你编译判定依据不全面,比如我的编译后就是 Project.eww、ECM_ ...

改了,试试吧

网友U:
....F:\Substation\02_can_station_using_V3.0_ring_stuff\Project\MDK-ARM(uV4)>python si4project_filelist.py
  File "si4project_filelist.py", line 3
SyntaxError: Non-ASCII character '\xef' in file si4project_filelist.py on line 4, but no encoding declared; see http://python.org/dev/peps/pep-0263/ for details

运行脚本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U:
....F:\Substation\02_can_station_using_V3.0_ring_stuff\Project\MDK-ARM(uV4)>python si4project_fileli ...

python 几?我只在3.5之后的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方便做一个能用在C51上的吗。先谢谢了。

51 与ARM的不一样,暂时没思路

网友(2018-07-31):
引用 楼主:
python 几?我只在3.5之后的测过

哦,版本不同,2.X的

网友:
感谢分享   SourceInsight 快速、精确导入 IAR/MDK工程 源码的Python脚本

网友V:
还是存在bug,iar添加的头文件不全

网友W:
引用 楼主:
自从4出来后我就没用过3.5了,所以没有测试,如果你能测试一下并反馈,那是再好不过了 ...

有没有中文版的SI4

网友X:
引用 网友W:
有没有中文版的SI4

有必要吗?菜单,工具栏才几个单词?

网友W:
引用 网友X:
有必要吗?菜单,工具栏才几个单词?

生成TXT后,怎样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W:
生成TXT后,怎样用啊

新建好工程后,按图示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还是存在bug,iar添加的头文件不全

这部分文件是在IAR 项目工程下还是安装目录下?

网友V:
引用 楼主:
这部分文件是在IAR 项目工程下还是安装目录下?

IAR安装目录下的,MDK安装目录下的可以,IAR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V:
IAR安装目录下的,MDK安装目录下的可以,IAR不行

这部分一开始就发现了,但是一直没好的方法解决

网友:
测试了一下,很好用,感谢楼主提供的好工具

网友(2018-09-13):
mark SourceInsight 快速、精确导入 IAR/MDK工程 源码的Python脚本

网友:
mark si phy有空试试

网友:
很好用,爱不释手,谢谢楼主好软件

网友:
必须mark一下:SourceInsight 快速、精确导入 IAR/MDK工程 源码的Python脚本

网友:
通过MDK工程导入到souce insight ,这个应该很有用

网友:
Python很强大啊,学习了。

网友(2018-11-25):
有没有同学跟我碰到一样的情况呢?
不管是放在.dep相同目录下运行,还是放在.uvprojx目录下运行,
都提示:Can not find project file, enter any key to exit
感谢指导。

网友:
非常好用,感谢分享!

网友Y(2018-12-27):
楼主,我用的keil5   python3.7.2  如图提示  我是编译通过的

网友:
这个不错,又学了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主,我用的keil5   python3.7.2  如图提示  我是编译通过的

跟你一样的环境keil5 python3.7.2,使用最新版本的试了一下未出现你反馈的现象。
可以尝试用最新的,在这里可以下载https://github.com/tianxiaoMCU/si4project_filelist

网友(2019-02-12):
感谢,强大的工具

网友:
这个好东东西啊。。。膜拜加感谢。

网友:
感谢分享,很实用的东西!

网友(2019-04-13):
source insigned 快速导入IAR/MDK工程  MARK

网友:
明天去公司测试一下,谢谢

网友(2019-07-13):
厉害了,我的楼楼

网友Z(2019-11-08):
你好 使用脚本,再MDK工程里已经可以产生text文件。 直接查看TEXT文件,有各种目录。   可是在source insight 通过 list导入text文件,发现只有几个C盘文件。该如何解决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Z:
你好 使用脚本,再MDK工程里已经可以产生text文件。 直接查看TEXT文件,有各种目录。   可是在source insig ...

请提供一下text文件的内容供分析

网友AA:
不错的工具,请问不参与编译的文件,√ Exclude from build,会包含在列表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A:
不错的工具,请问不参与编译的文件,√ Exclude from build,会包含在列表里吗? ...

这取决于IDE了,如果不参与编译也在*.dep文件里,那就会包含在列表里。在keil下试了,是会这样的

网友(2020-02-12):
MARK,SourceInsight 快速、精确导入 IAR/MDK工程 源码的Python脚本

网友(2020-03-13):
谢谢分享。正好需要

网友AB:
keil 5 找不到工程 怎么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B:
keil 5 找不到工程 怎么修改?

使用的哪个版本?提示的界面能不能截个图?用法是将脚本放到工程文件同路径下,使用前需要先编译过一次工程。

网友:
谢谢分享,用处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的哪个版本?提示的界面能不能截个图?用法是将脚本放到工程文件同路径下,使用前需要先编译过一次工 ...

谢谢,周一试一下。

网友(2020-06-18):
谢谢,实践一番。

网友:
这个是提高效率的好工具啊,试用一下

网友(2020-08-23):
神器啊。感谢楼主,此乃神器。第一次见识py的威武,秒被征服。

网友:
WIN10环境运行不正常,闪烁一下没用什么错误提示,但是也没生成文件

网友:
楼主有没有研究过CCS 生成的工程文件

网友(2020-10-20):
我是手动替换,当时也想写个脚本,奈何不会写,今天无意中居然看到了,顶

网友(2021-01-19):
这个脚本确实好用,生成filelist后,slickedit也可以导入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你只有MDK5,不用修改就行,楼主的代码OK!

不错,刚试了下,MDK

网友(2021-06-22):
不是绿色版啊

网友(2023-12-26):
iar9.4总是报Please build the project once怎么回事?有兄弟能改一下适应IAR9.4版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