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电编码器连接单片机引线干扰怎么解决?

楼主(2018-07-02):
用欧姆龙的增量式光电编码器,连接avr单片机,数据口用6.1k电阻上拉,导线长度10多cm的时候没事,换成1.5米左右的就不行了,单片机总是跑飞,换回短线又没事,试过把编码器连接线的屏蔽线连接单片机的电源负极,数据口对地加电容等方法都没用,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多天了,实在想不通怎么解决,求助坛友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求指点

楼主:
电源也试过用ASP、手机充电器、充电宝,都没用

网友A:
编码器手册上有提供线长度的数据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手册上有提供线长度的数据没?

这我没看呢,但我用的是编码器出厂自带的导线,应该在它的有效范围内吧,在网上搜索的时候看到有人把编码器的导线都接到一两百米了

网友B:
试试单片机采样快些,多次采样再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单片机采样快些,多次采样再判断。

不是快慢的问题,问题是把那个线接上,单片机立马就乱套了,显示界面都变成乱码乱闪的

网友:
上电路图

网友:
降低上拉电阻阻值,或者加一级比较器作为缓冲,加强抗体……

网友:
6.1k的上拉电阻换成510欧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话说欧姆龙的东西有这么差么?

网友:
实在不行换光耦隔离。

网友:
估计接错了

楼主:
因为东西比较简单,也没有电路图,我把与编码器的接口画出吧,其他的就是lcd1602和一个旋转编码开关

楼主:
是的,说明上写的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型),我试过不用上拉看不到波形

网友:
用示波器

网友:
加一级斯密特整形

网友C:
欧姆龙E6B2-CWZ6C编码器5V供电,信号1.5k上拉挂33pf电容再串1.5k到IO,线长一米多,没有任何问题,至少,现在在我的屋里没任何问题。
为什么会搞飞单片机?AVR挂条线就跑飞是不太可能的,想搞飞它都得用点心思。
或许应该用示波器看下,是不是短时间内产生了太多的中断?
(图中的4148可以不接,我只是为了防止实验的时候接错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欧姆龙E6B2-CWZ6C编码器5V供电,信号1.5k上拉挂33pf电容再串1.5k到IO,线长一米多,没有任何问题,至少,现 ...

感谢指点,我明天试试

网友:
要说线长了踩的不准有可能,但单片机跑飞了估计有别的原因。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