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自锁电路的方案

楼主(2018-07-02):
        信号是接近传感器给出,输入一个开关量的,控制电机转动,电机转到指定位置,接近传感器输出一个低电平,但是实际工作中,电机转到这个位置后,电路原理上是会让电机停止,可实际是电机因为惯性,继续转动,从而传感器信号又一次不触发了,又使得电机开始运转。。。。
        现在的思路是接近传感器触发信号后,能够将电机的供电断开,并且锁住,哪怕电机转过头了,也不会再次启动电机。。。
        所以发帖请教各位大神,给个点子,这部分的自锁电路如何实现呢?

楼主:
当然,自锁的电路会在重新上电后,解锁

网友:
一个单刀双掷继电器,触点常开一端接正极,常闭一端接负极
停止时电机两根线相当于短路,停止力很大,就是有点费继电器

网友:
建议把接触传感器的面做长。

网友:
双开关,远点距离加装个电源开关,很多数控机床都是这样的

网友:
还有,碰接近开关,要用一定尺寸的专用金属片,也是参考机床

网友:
这种东西很明显用几个继电器接是最合适的

网友:
如果电机停止后有信号解除这个自锁信号,就可以用继电器简单实现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这两个点能不能改善。

网友:
1:电机驱动芯片一般有两种停机的方法,一种是停止,但电机还可以自由运动,这种方式就会觉得电机惯性特别大。另一种就是刹车,这种电机停止惯性就会小很多。

网友:
2:判断到位没有不要在大循环里判断,我的意思就是说判断的时间要短,比如1毫秒,可用中断,并且,一判断到位马上刹车,这个也要在中断里,跟着到位判断。一般这样,电机会溜的距离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