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透过本地局网和互连网共享 USB 的最佳解决方案

楼主(2018-07-02):
出处:https://www.eltima.com/cn/best-usb-over-ethernet-apps/

我们使用了许多通过 USB 连接的设备 - 打印机、扫描仪、网络摄像机等。
显然,USB 电缆通常需要使用这些设备,这是非常好的,您要使用的设备就在您的电脑上。
但是,当您在上班或旅行时,当您迫切需要使用位于另一个办公室或家中的设备(或两个)时该怎么办?
购买新设备很多时候不是选项,也可能会变得相当昂贵。

一种更高效,更便宜的解决方案是一种特殊的软件,可以让您通过 IP 共享和访问设备,就像这些设备直接连接到远程电脑一样。
所以我们来看看 USB 网络网关解决方案。

USB Network Gate
FlexiHub
USB Over Network
USB Redirector
VirtualHere

1. USB Network Gate

https://www.eltima.com/cn/products/usb-over-ethernet/

USB Network Gate
要求: Windows (32-bit和64-bit): XP/2003/2008/ Vista/7/8/10, Windows Server 2012. 5.62MB 空闲空间.
版本 8.0.1859. (03.11.2017). 4.9 等级 基于 179+ 用户, 评论(72)
類別: Networking Software
USB Network Gate (以前是 USB to Ethernet Connector)
允许透过 TCP/IP 连接平顺连接到 USB 端口。共享 USB 设备并从世界上任何远程位置访问它们非常简单。

USB Network Gate
该应用程序允许从多台电脑访问共享设备,并允许您设置密码保护以控制对设备的访问。

使用此解决方案,您可以 在虚拟环境中使用您的 USB 设备,也可以在刀锋服务器和透过 RDP。
USB Network Gate 可与 VMware, VMware ESX, Citrix XenDesktop 和 Microsoft Hyper-V 配合使用。

您可以在各种平台上共享您的设备并访问它们:Mac,Linux 或 Windows,这使得这个 USB over Ethernet 解决方案能跨平台。

2. FlexiHub

https://www.flexihub.com/

FlexiHub 是另一种高效的 USB 重定向器,可以比 USB Network Gate 更通用。
除了所有的 USB Network 功能外,FlexiHub 还支持串列端口共享,这极大地增加了受支持设备的列表。
它也非常友好,并允许强大的设备管理工具,同时保持对业余用户的友好。

FlexiHub 与先前的软件的主要区别:

即使在电脑之间的直接连接似乎不可能(其中一个可能在 NAT 或防火墙之后),也允许连接到远程设备;
能够从您的 FlexiHub 帐户管理连接;
订阅许可证不同于以前一次性购买的解决方案;
使用这个应用程式时必须有互连网连接;
Flexihub 不能通过 RDP 协议来传输 USB 流量; 它使用纯 TCP/IP 或 UDP。

3. USB Over Network

http://www.usb-over-network.com/

USB Over Network 允许透过本地网络或互联网共享和访问 USB 设备。
这个程序适用于 Windows 和 Linux。 就像前面的两个解决方案一样,它将让您使用设备,无论现在有多远。

4. USB Redirector

http://www.incentivespro.com/usb-redirector.html

USB Redirector 允许透过 LAN, WLAN 或 Internet 共享和访问远端 USB 设备。
这个 USB over network 应用程序充当 USB 服务器和 USB 客户端,它也提供作为单独的轻量级客户端。
使用常规 TCP/IP 连来通信。

5. VirtualHere
https://www.virtualhere.com/home

VirtualHere 可用于透过 Internet, LAN 或他们的云,在多个用户之间共享 USB 设备,即可从任何遥远的地方轻松访问。
这个 USB to Ethernet 连接器的安装工作量很小,可以在每个客户端机器或服务的云实例上运行,可用于Windows,OSX 和 Linux 系统。

网友A:
感觉这样共享加密狗不错,网上找到一个老版本的,我这注册成功了,但是还没有研究怎么用

楼主:
USB Over Network 5.0.2

实测注册码无效

网友:
看上去就很厉害,收藏以后看!

网友:
这个有用,谢谢了。

网友:
好东西,收下抽空研究

网友B:
“通过 USB 连接的设备 - 打印机、扫描仪、网络摄像机等” 把遠程的鼠標鍵盤共享到本地的意義是?也用不了啊;而打印机、扫描仪、网络摄像机這些遠程桌面不就好了。。。

楼主:
USB over Network 5.1.10 (32+64) 版

网友:
谢谢楼主,USB Network Gate和USB Over Network都用过:
USB Network Gate我一直在用,版本是6.2的,win7、win8下用没问题,上周客户的win10不知什么原因,共享是成功了,但是就是实际连不上,希望你这个版本能用。
USB Over Network我也找过好长时间,所有下载的号称破解版都破解不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过 USB 连接的设备 - 打印机、扫描仪、网络摄像机等” 把遠程的鼠標鍵盤共享到本地的意義是?也用不了 ...

我的用法是这样的:客户那里的PLC、HMI需要升级,我就只要叫客户usb线脸上设备,共享到我这里,我这里就能当本地usb口一样下载、修改程序了。
致于你说的远程桌面我以前研究了一下,好像适合局域网内用吧,用互联网我还不知道怎么用。就算能用,如果用远程桌面下程序之类的,应该需要在对方电脑上装软件,然后把源程序考到对方电脑上来操作,保密性不够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USB over Network 5.1.10 (32+64) 版

你这个是破解版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用法是这样的:客户那里的PLC、HMI需要升级,我就只要叫客户usb线脸上设备,共享到我这里,我这里就 ...

做產品這樣不好吧,我和朋友都是串口或 RS485 口實現自己的程序升級協議,客戶用我提供的軟件可以自動由服務器檢查是否有新版本,有新版本的話可以選擇下載升級。下載的固件還可以是加密的,在設備端解密並燒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產品這樣不好吧,我和朋友都是串口或 RS485 口實現自己的程序升級協議,客戶用我提供的軟件可以自動由 ...

你那是自己的产品,可以自定义协议,plc硬件是定死了,就算西门子、三菱、omron等等很多大品牌的plc还是没办法做到你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是自己的产品,可以自定义协议,plc硬件是定死了,就算西门子、三菱、omron等等很多大品牌的plc还是 ...

好吧,PLC 就用過台達,還是很多年前。。。話說這些大廠都不提供加密燒錄工具的麼,真是差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破解版了吗?

有待测试。我把老版本卸载了,提示需要重启机器,目前还不能重启。

网友D:
非常好!!!我用Virtual Here,用来远程操作烧录器,不需要破解,因为只连接一台设备。

网友:
这个可以共享串口USB转串口吗

网友:
用了一下,太强大了,感谢楼主

网友:
感觉很有用的样子,,,,mark, USB共享

网友:
最后结论哪个最好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好!!!我用Virtual Here,用来远程操作烧录器,不需要破解,因为只连接一台设备。 ...

确实好用,插到路由上面也可以用。

楼主:
USB Redirector 6.1.1.2460

经过测试可以在本机共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好用,插到路由上面也可以用。

有资源嘛,网上下载不能在局域网使用,同一个机器上可以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破解版了吗?

今天测试了一下,还是5.0.2的版本,同样不能注册成功。

网友:
赞!很有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非常好!!!我用Virtual Here,用来远程操作烧录器,不需要破解,因为只连接一台设备。 ...

你的远程是通过互联网吗?要做端口映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测试了一下,还是5.0.2的版本,同样不能注册成功。

哦,这个软件很奇怪,很多地方都号称不同版本,最后下下来都是一个版本,破解不了

网友:
原来还有这种软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远程是通过互联网吗?要做端口映射?

再用蒲公英配合一下 https://pgy.oray.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再用蒲公英配合一下 https://pgy.oray.com/ 。

哦,原来这样。我也是这样用,用teamviwer建的vpn,就是每次都要在对方电脑上安装一下软件麻烦

网友:
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E:
强烈建议Virtual Here,加密狗可以远程使用。极路由或者其他的可以装个插件,USB设备接到路由器的usb口上,电脑装个客户端就可以。只是同时只能一个人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哦,原来这样。我也是这样用,用teamviwer建的vpn,就是每次都要在对方电脑上安装一下软件麻烦 ...

蒲公英也要在对方电脑安装软件。
teamviewer建VPN,一开始我也考虑过,不过看教程好像好复杂,就没有尝试,请问你有teamviewer建VPN的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强烈建议Virtual Here,加密狗可以远程使用。极路由或者其他的可以装个插件,USB设备接到路由器的usb口上, ...

共享USB 插件 sid=924079773【回帖就送无限授权】
https://www.okgo.xyz/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7
(出处: 急论坛)

https://app.hiwifi.com/plugin?sid=924079773
出差没带U顿怎么办,加密狗怎么给外地好好友一起用?
本插件解可以解决这些问题!(VirtualHere)

网友:
引用 网友D:
蒲公英也要在对方电脑安装软件。
teamviewer建VPN,一开始我也考虑过,不过看教程好像好复杂,就没有尝试 ...

很简单啊,什么都不要设,打开界面就有三个选项:远程控制、传输文件、建立vpn,选建立vpn连接就好了。如果你没看到vpn选项,到高级设置里面选择安装驱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共享USB 插件 sid=924079773【回帖就送无限授权】
https://www.okgo.xyz/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 ...

对,当时就是看到这个。一个人用的意思是,同一个设备,同一时间只能一个人用。用完之后释放,其他人可以用了

楼主:
https://github.com/fatedier/frp/blob/master/README_zh.md

frp 是一个可用于内网穿透的高性能的反向代理应用,支持 tcp, udp, http, https 协议。

楼主:
https://www.virtualhere.com/usb_server_software

Installation is simple, figure out the architecture of your server device
(for example x86_64), then on the linux server device:

wget http://www.virtualhere.com/sites ... server/vhusbdx86_64 (e.g x86_64, see list below)
chmod +x ./vhusbdx86_64 (to make that file executable)
sudo ./vhusbdx86_64 -b (to run it in the background)

Plug USB devices to share into your server and run the Client on the remote machines

See FAQ here
https://www.virtualhere.com/oem_faq

VirtualHere will run on any edition of linux including
Scientific Linux, Ubuntu, CentOS, RedHat, OpenSuse, Angstrom, Android, Raspbian, Debian, OpenWRT....

The trial version of the server will allow you to share 1 device without time restrictions using one of the Generic builds below.
To share more devices, resell VirtualHere on your own device, or use a CPU optimized build of VirtualHere please purchase a license

https://www.virtualhere.com/embedded_server_license

Version 3.6.6 (Changes) (SHA1SUM)
Generic VirtualHere USB Server Builds.

The Generic builds allow the sharing of one USB device in trial mode. They have no specific CPU optimizations and are good for general use
VirtualHere USB Server for Linux (i386) <-- 32-bit desktop pcs/servers/Intel Edison running any version of Linux
VirtualHere USB Server for Linux (AMD64) <-- 64-bit desktop pc's/servers running any version of Linux
VirtualHere USB Server for Linux (ARM) <-- Raspberry Pi, pi2, pi3,BeagleBone, Odroid, Angstrom, & any ARM 32-bit based Android
VirtualHere USB Server for Linux (ARM64) <-- Odroid-C2, Dragonboard 410c, PineA64, & any aarch64 based 64-bit Linux or Android device
VirtualHere USB Server for Linux (MIPS) <-- MIPS Big-Endian routers, embedded boards, etc...
VirtualHere USB Server for Linux (MIPSEL) <-- MIPS Little-Endian based routers, single board computers etc...

安装很简单,找出服务器设备的架构(例如x86_64),然后在linux服务器设备上:

wget http://www.virtualhere.com/sites ... server/vhusbdx86_64(例如x86_64,见下面的列表)
chmod + x ./vhusbdx86_64(使该文件可执行)
sudo ./vhusbdx86_64 -b(在后台运行)
插入USB设备以共享到您的服务器并在远程计算机上运行客户端
请参阅这里的FAQ

VirtualHere将在任何版本的Linux上运行,包括
Scientific Linux,Ubuntu,CentOS,RedHat,OpenSuse,Angstrom,Android,Raspbian,Debian,OpenWRT ....

该服务器的试用版将允许您使用以下通用版本之一共享1台设备而不受时间限制。
要共享更多设备,请在您自己的设备上转售VirtualHere,或使用CPU优化的VirtualHere版本,请购买许可证
https://www.virtualhere.com/embedded_server_license

版本3.6.6(更改)(SHA1SUM)
通用VirtualHere USB服务器构建。

通用版本允许在试用模式下共享一个USB设备。它们没有特定的CPU优化,适合一般用途
适用于Linux的VirtualHere USB服务器(i386)< - 32位台式机/服务器/运行任何版本Linux的英特尔Edison
https://www.virtualhere.com/site ... sbserver/vhusbdi386

适用于Linux的VirtualHere USB服务器(AMD64)< - 运行任何版本Linux的64位台式机/服务器
https://www.virtualhere.com/site ... server/vhusbdx86_64

适用于Linux的VirtualHere USB服务器(ARM)< - Raspberry Pi,pi2,pi3,BeagleBone,Odroid,Angstrom和任何基于ARM 32位的Android
https://www.virtualhere.com/site ... usbserver/vhusbdarm

适用于Linux的VirtualHere USB服务器(ARM64)< - Odroid-C2,Dragonboard 410c,PineA64和任何基于aarch64的64位Linux或Android设备
https://www.virtualhere.com/site ... bserver/vhusbdarm64

适用于Linux的VirtualHere USB服务器(MIPS)< - MIPS Big-Endian路由器,嵌入式主板等...
https://www.virtualhere.com/site ... sbserver/vhusbdmips

适用于Linux的VirtualHere USB服务器(MIPSEL)< - 基于MIPS Little-Endian的路由器,单板计算机等......
https://www.virtualhere.com/site ... server/vhusbdmipsel

网友:
非常有用,谢谢,

网友:
标记下,之前确实碰到过加密狗忘记带的情况

网友F:
USB Redirector 完美测试通过,WINDOWS/LINUX CLIENT + WINDOWS SERVER  附上LINUX 程序

USB over Network 对有些USB DOG的兼容性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USB Redirector 完美测试通过,WINDOWS/LINUX CLIENT + WINDOWS SERVER  附上LINUX 程序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多谢分享

网友:
好东西,先收下有空再研究,多谢!

网友:
这解决了很多远程升级的问题。

网友:
还可以这样,服了。

网友:
做产品,这个功能可以考虑到方案里面!

网友:
谢谢,正好用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蒲公英也要在对方电脑安装软件。
teamviewer建VPN,一开始我也考虑过,不过看教程好像好复杂,就没有尝试 ...

请问一下,蒲公英建的VPN速度快吗?我用teamviewer建立的vpn速度太慢,hmi下载大点的固件时会连不上,PLC下载没问题,上载也不行。
在局域网内共享usb就没问题,网速应该够快,一个电脑是移动4G共享热点,另一个电脑是公司的电信网络

楼主:
免费frp香港公共服务
https://www.nat.ee/frp/hkfrp
当前香港frps服务端版本:v0.20.0

vhost_http端口:80
vhost_https端口:443
开放端口:10001-19999
本公共服务支持kcp和xtcp。
kcp开启:protocol = kcp
可绑定穿透服务使用的域名为: nwct.bid

注意:每个用户只能使用 remote_port 3个端口,超出的会导致失败。
各位使用此服务的用户,请每天不要用超1G流量,否则进行封IP段处理。
或者每月赞助10块,每天可用达5G左右流量,每月不能超120G流量。
所有服务禁止用于穿透任何VPN/代理数据转发,以及擦边站、PT。

================================================================
使用这个 FRP 服务器和 USB Redirector 实现 USB 远程共享
================================================================

# frpc configuration
[common]
server_addr = hk.nat.ee
server_port = 7000
token = www.nat.ee
log_file = ./frpc.log
log_level = info
log_max_days = 7
tcp_mux = true
protocol = tcp
login_fail_exit = false
user = usb <==== 自定义 usb

[usb] <==== 自定义 usb
type = tcp
local_ip = 192.168.1.2 <==== 运行 USB Redirector Server 的机器的 IP
local_port = 32032 <==== 运行 USB Redirector Server 的机器的 PORT
remote_port = 12345  <==== 自定义 12345 : 10001-19999
custom_domains = usb.nwct.bid  <==== 自定义 usb
use_encryption = true
use_compression = true

================================================================

USB Redirector Client 添加 USB Redirector 服务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免费frp香港公共服务
https://www.nat.ee/frp/hkfrp
当前香港frps服务端版本:v0.20.0

这个用法类似于vpn?速度如何,我试了一下teamviwer和蒲公英vpn,速度慢,有些事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法类似于vpn?速度如何,我试了一下teamviwer和蒲公英vpn,速度慢,有些事做不了 ...

和你本机带宽以及服务器带宽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你本机带宽以及服务器带宽有关系吧。

应该是服务器的带宽问题,测试的机器一台是公司宽带,应该是100M以上的宽带,另一台是连接移动4G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蒲公英建的VPN速度快吗?我用teamviewer建立的vpn速度太慢,hmi下载大点的固件时会连不上,PLC ...

速度不好说,我用来下载STM8的固件,一直很稳定。

网友:
这些工具都很实用啊

网友:
专业,不过如果远端的设备如果可以只提供一个USB,而不需要带主机就好了。

网友:
不错不错。还可以和朋友互相共享资源了。

网友(2018-08-10):
感谢分享,很有用软件。
特别是对于用加密狗的软件。

USB Network Gate,我用过,不过有时发现连不上,
接下来,慢慢试一下楼主推荐的这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样共享加密狗不错,网上找到一个老版本的,我这注册成功了,但是还没有研究怎么用

你的破解是否还正常,我的应该是已经检测出是盗版了,破解信息是正常,主界面不正常,重装软件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破解是否还正常,我的应该是已经检测出是盗版了,破解信息是正常,主界面不正常,重装软件也不行

我的是上次好像把鼠标共享了,导致物理 USB口无法用了,重装电脑 就好了,  看你这个疑问,我重新安装好了下,好像没有你的这个问题,我用的远程桌面的方式,用火绒把这个软件禁止连网

网友:
这么多,哪个最好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上次好像把鼠标共享了,导致物理 USB口无法用了,重装电脑 就好了,  看你这个疑问,我重新安装好 ...

是重启电脑把,重装电脑也太可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重启电脑把,重装电脑也太可怕了

可能是偶然现象吧,但是确实是物理USB口无法正常使用了,把软件卸了,重启什么的都不好用,重装系统就好了,可能是影响到什么底层驱动了。

网友H:
实测  USB over Network 5.1.10  和 5.0.2 的都不能激活,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

网友:
win10安装USB over Network 5.1.10被坑惨了,安装完,所有USB都不响应了,最惨的是USB 键盘、鼠标都不能用。
系统进入安全模式也不行,重装系统搞定

网友:
收藏一下,以后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实测  USB over Network 5.1.10  和 5.0.2 的都不能激活,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

这两个实际上是同一个版本,没有成功。

网友:
还能这么用 ,试试

网友(2018-12-04):
引用 网友B:
做產品這樣不好吧,我和朋友都是串口或 RS485 口實現自己的程序升級協議,客戶用我提供的軟件可以自動由 ...

我用NET GATE连不上远程的设备,请问要如何设置的?

网友(2019-12-13):
之前注意到过,没仔细看,也没试过,这下可以试试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用过VirtualHere  感觉不错

如果是单台设备的话,不需要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