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总线上可以支持多个设备并联吗?

楼主(2018-07-02):
今天看到一个RS232接口的超声波模块,说可以支持255个模块并联,RS232总线上也可以支持多个设备并联了吗?求科普!

网友:
RS232不能并联

网友:
MCU的串口引脚配置为弱上拉输出,是可以并联的。
并非232电平。

网友:
单片机全部输出设置为OC输出,加上拉电阻可以并联。但是255个设备,等效电容太大,又是OC驱动,波形会变化太大,造成无法正确通信

网友:
应该不是232电平吧?

网友:
不行。不稳定,也不可靠。以前做过实验。

网友:
逗號一個是全角一個是半角,“多”字也丟了,數據和電源線的左側箭頭也容易造成誤解,總之很山寨,不要學習。。。

网友:
RS485可以并联,RS232不行,最多一发多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