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的西数云 wd mycloud还好不?我的挂了

楼主(2018-07-02):
2016年11月1号入手,到现在除了插网线拷贝资料断过几次电,都是24小时通电的。
最近备份资料后,发现,每次断电上电后,指示灯一直是红的,以前一直是蓝灯。。刚跟售后联系,说硬盘挂了。。要返厂维修。今晚又要倒腾一下资料了。。还好之前发帖说买过一个4盘位的硬盘阵列,备份过,应该不会时间太长,只是希望硬盘不要挂了让我无法备份就好。。

其他坛友友的情况如何??这种设计应该就是应对24小时开机的设计,我的使用强度不知道算高的还是低的。。西数的红盘质量如何?

网友:
楼主再次教育我们备份的重要性!我有一个西数的紫盘也是不到一年就有坏道了,售后换了一个。

网友:
应该买成品群晖NAS,双盘RAID1就可以。

网友:
我的WD MYCLOUD 用了没多久,里面老是电源异常警告。京东维修,后面说维修要时间什么鬼的,85折退款了

网友:
电脑用了好多年了,加了个固态,光驱拆了装个 320G的Hitachi硬盘分2个区存数据,昨晚关机后,过了个吧小时开机,很慢,d盘没了,然后折腾几个小时,用坛里的软件恢复了,今天对下数据看是不是好的。不知道是不是光驱架的原因

网友:
买2个互相备份,价格也比2盘的nas少点

网友:
个人还是两盘位nas raid1省事,两个硬盘,坏一个换一个。

网友:
24小时开机 并不代表硬盘一直在转 我的nas没有数据访问一段时间 会把硬盘休眠

网友:
我的3年了,暂时正常运行

网友:
重要资料最起码用个raid1啊,个人应用磁盘空间应该够了,用空间换安全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其实raid处于同一个硬件系统中,个人资料不多的话是电脑+nas+云盘备份

网友A:
使用强度不知道算高的还是低的,你是怎么用它的?是否映射为网络硬盘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花的价格是最低廉,购买的是最垃圾的产品。

没有打击你,这种民用产品,都是看运气的。

平时个人数据也上hotspare么?

网友:
西数红盘质量不行,不推荐

网友:
目前还正常,看来需要考虑下备份问题了

网友C:
不想搞RAID又想减少数据损失风险,可以考虑买带自动云同步的NAS。如群晖的CloudSync插件,自动把指定目录的文件同步到国内外云盘。还带自动加密(AES-256)功能,基本上可以排除隐私风险。

另外,印象中西数红盘口碑很差

网友D:
我的3年了,暂时没事,还在24小运行。。

网友:
我买了个my cloud,用了一天就退了,买了个群晖。
my cloud的软件太难用了。

网友E:
我每次用完了就断电,这样会不会有什么问题?现在断续用了1年多了,使用次数不超过30次

网友:
你就1个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强度不知道算高的还是低的,你是怎么用它的?是否映射为网络硬盘了呢? ...

映射了,电脑里显示z:盘。红灯的时候也是可以访问的。。
但昨晚重新插拔了下电源,现在有事蓝灯了。迷惑了。

楼主:
照片类的资源还有三个备份。工作类的有五个备份。除了三个大硬盘,家里还有两台旧电脑,也备份了一份,不过那个更新的慢,而且孩子会玩,有被误删除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想搞RAID又想减少数据损失风险,可以考虑买带自动云同步的NAS。如群晖的CloudSync插件,自动把指定目录的 ...

国外云盘?需要翻墙访问吗?那样就比较麻烦。
还有空间够不够?目前工作内容备份+照片,已经接近1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每次用完了就断电,这样会不会有什么问题?现在断续用了1年多了,使用次数不超过30次 ...

这样多麻烦?而且照片不能及时备份。。我们现在手机上的照片,即使在外地,主要有wifi就自动备份到家里的my cloud上了。手机丢了照片也基本还在,顶多损失一天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3年了,暂时没事,还在24小运行。。

我的昨天点了下电,现在又变成蓝灯了。

网友F:
西部数据 的红盘比较差,一年前我买的4快已经返修2个。两年强买的ST企业盘,依然建在。也是24小时不关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国外云盘?需要翻墙访问吗?那样就比较麻烦。
还有空间够不够?目前工作内容备份+照片,已经接近1T了。 ...

国外云盘用可以考虑OneDrive 5T教育版,某宝几块钱有交易。使用不用翻墙,不过这些账户有风险,可能会被卖家删账户,重置账户密码,但速度比免费版的快很多,能跑满我的移动宽带10M上传。所以都是用来加密上传作为冗余备份。

国内网盘只支持百度,因为只有他们家对外开放API。目前2T免费容量,不够就注册多几个。CloudSync可以绑定很多个账户分别同步不同目录。

以上都是放些体积大东西,如电影,音乐,旅游照片啥的,每天定时增量上传。主力网盘是50G的免费OneDrive,一般体积不大的重要文件放那,实时自动同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映射了,电脑里显示z:盘。红灯的时候也是可以访问的。。
但昨晚重新插拔了下电源,现在有事蓝灯了。迷惑 ...

mycloud划分分区多么?上面主要是小文件,还是大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西部数据 的红盘比较差,一年前我买的4快已经返修2个。两年强买的ST企业盘,依然建在。也是24小时不关机。 ...

红盘比蓝盘好很多了吧?返修是因为出现坏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mycloud划分分区多么?上面主要是小文件,还是大文件?

没划分分区,不会弄。
大部分是照片和手机拍的视频,最大也不过几百兆。其他都是工作文档没有大文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红盘比蓝盘好很多了吧?返修是因为出现坏道?

出现坏到了了,重映射数值过大,返修直接换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外云盘用可以考虑OneDrive 5T教育版,某宝几块钱有交易。使用不用翻墙,不过这些账户有风险,可能会被 ...

百度感觉很差呀,不是会员的话。。上传又是限制数量,又是限制大小。我现在基本都不存网盘了。百度都是转存的一些东西,软件,电影,mp3等等,自己的资料都没放了。太大,太多了,一个个去托好费劲。

网友:
高技术 我都是买2块移动硬盘手动备份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出现坏到了了,重映射数值过大,返修直接换新了

不怕他直接用软件把数字重置,发回给你?

网友:
看运气,我的是在美亚买的,目前2年也是一直开着,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怕他直接用软件把数字重置,发回给你?

不排除,只能相信京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