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过孔与BGA焊盘之间的工艺要求,在JLC网站看不太明白

楼主(2018-07-02):
就是在BGA中间打过孔,上次也是一样的参数,只是孔没那么多,通过审核并且PCB也做了。
而这次审核过收款了,最后又由于“工艺不符合”,最终只能取消订单了。

所以有2点想了解清楚
1. 在JLC网页写了高精度多层板线隙是3.5mil,我这图中距离是3.7mil,这应该没问题的吧?
   或者说此处属于 “焊盘边缘到线距离大于5mil”的规定?

2. 工作人员告诉我,过孔边缘(孔内壁,不是指外面的环)到BGA焊盘边缘应当大于0.25mm。
    这点在网页上真没看到,如果真有这个规定,我觉得JLC还是应该明确写出来,用户设计时候就可以先考虑进去。

网友A:
刚问了一下样板主管,楼主的最小有3个MIL,当然如果你是 XX649G客户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问了一下样板主管,楼主的最小有3个MIL,当然如果你是 XX649G客户的话

奇怪,转成GERBER后间距怎么会变小了

不过我怎么调整也不可能将过孔跟BGA焊盘间距调整到工艺要求的0.25mm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奇怪,转成GERBER后间距怎么会变小了

不过我怎么调整也不可能将过孔跟BGA焊盘间距调整到工艺要求的0.25m ...

调整到3.5miL就行了,当然对于工程希望越大越好,质量也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到3.5miL就行了,当然对于工程希望越大越好,质量也好控制

知道原因了,因为图片上过孔跟相近的bga焊盘其实是一个网络,放过孔位置有点偏差觉得无所谓,而且在pcb做drc检测时候不会检测同一个网络的间距。
逐个过孔都调整好位置了,明天让样板主管看下,没问题重新下单。

网友B(2019-10-31):
引用 楼主:
知道原因了,因为图片上过孔跟相近的bga焊盘其实是一个网络,放过孔位置有点偏差觉得无所谓,而且在pcb做 ...

楼主的板子是0.65MM 间距BGA吗?做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板子是0.65MM 间距BGA吗?做成功了吗

0.65的没问题,今年也做过几次一样工艺的BGA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0.65的没问题,今年也做过几次一样工艺的BGA板子

能做就太好了,板子布一半看了下JLC工艺说线到焊盘要5mil,吓死了还以为白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