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打样10个240*200*100的钣金控制箱体,求推荐靠谱厂家!

楼主(2018-07-03):
类似这种,底壳加上盖,镀锌板加喷塑工艺,先打样10个,效果好的话,后期可以定了几百套。有加工过的坛友推荐下。网上查了一下,河北沧州制作这个的厂家比较多。不知道选哪一家。

网友A:
guofeng191227 微信号 ,电话13833989929  我们的供应商 沧州的

网友B:
刚问我们钣金工程师,我们单位能加工,北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问我们钣金工程师,我们单位能加工,北京

哪家?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家?有联系方式吗?

已发你私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uofeng191227 微信号 ,电话13833989929  我们的供应商 沧州的

这个也是我们的供应商,青县那边的

网友:
我也求好的供应商,钣金件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是我们的供应商,青县那边的

加工的,怎么样?拍个图片让我们看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的,怎么样?拍个图片让我们看看呀。

这几天没上班,自称喷漆起家的,做的喷漆还可以,电镀不知道最近好不好弄,环保查的紧,加工精度和价格,工艺,批量大小有关

网友:
其实当地仔细找找,这种加工厂一般地方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是我们的供应商,青县那边的

这个一次加工100套,一个合计50元做的下来吗?你们一般一次做多少个?

网友:
同问类似明纬开关电源铝合金外壳加工厂家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一次加工100套,一个合计50元做的下来吗?你们一般一次做多少个?

我们都是大的机柜,每次几只,你可以问问他啊,那不是有微信号吗

网友D(2023-09-23):
为何不直接采用铝型材外壳呢?看你这个和铝型材壳也差不多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何不直接采用铝型材外壳呢?看你这个和铝型材壳也差不多啊!

铝的不好焊,有型材当然方便,不然就很难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铝的不好焊,有型材当然方便,不然就很难加工。

板子要焊壳子上?不可以螺丝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