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变压器哪里可以加工,或哪里可以买到外壳

楼主(2018-07-03):
PCB板投影尺寸为20mm*20mm

网友A:
外壳开塑料模+引脚, 里面应该是个环形电感一样的磁芯, 然后 灌树脂

问问 新创四方 或 耀华德昌 有没有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开塑料模+引脚, 里面应该是个环形电感一样的磁芯, 然后 灌树脂

问问 新创四方 或 耀华德昌 有没有类似 ...

谢谢老师指点,你说的两家果然有,只是价格都要20元一个,一个产品上要用到6个,成本有些吃不消,还有没有就买那外壳的地方呢?

网友B:
你是做电机控制的?这个是IGBT驱动用的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做电机控制的?这个是IGBT驱动用的隔离变压器?

是的,做电机控制,IGBT驱动隔离,请多指点

网友:
1688搜索“灌封变压器 外壳”,找不到合适的请我开模给你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做电机控制,IGBT驱动隔离,请多指点

同行,他这个东西,里头是环形变压器绕的,外头再塑封,好像伏秒积还比较大,高度也比较高,不晓得你要驱动什么型号的IG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