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无刷电机驱动电路中用ir2104去替代2101 2103可行吗?

楼主(2018-07-04):
这两天一直在看无刷电机 的驱动原理, 但是网上能找得到得资料都是 ir2101 或者2103的 。 这两个芯片相比于2104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2101 或者2103是上下桥臂分开PWM控制的。 而2104只需要 一个pwm内部自动会驱动上下桥臂。
想请教下  无刷电机在代码驱动方面  有碰到单路上下桥臂不是同时反向驱动的情况吗(也就是上桥臂跟下桥臂不是相反相位 停止运行时候不算)。   否则需要6个PWM去控制了。  如果用2104只要3路就可以了。   还有个地方请教下  如果只控制一路无刷电机,单片机用STC是否处理的够速度上。 谢谢老司机们了

网友:
可以啊,上正下正,上正下负,IN/SD白菜萝卜,各有所好

网友:
2104这种是内置死区,死去时间不可调,不需要互补PWM
2103这种无内置死区,死区时间由互补PWM设置

STC做方波应该没啥问题,可以参考C8051,电调用的都是这个
做FOC估计没戏,不然那么多电机驱动芯片就不需要内置硬件加速器或者DSP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