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PI远距离通信,单端转差分变换,20MHZ的速率器件选...

楼主(2018-07-04):
请问,SPI通信,单端转差分变换,20MHZ的速率器件选型!
~~~
在这里请教大家一下,满足20MHZ 甚至更高的器件,大家有型号可以推荐吗?

使用单端转差分,差分转单端,可以满足要求吗?

网友:
SN65LVDS32

网友:
单向还是双向通行?单向好处理,双向几乎达不到,相位会移位!

楼主:
谢谢!这个芯片很适合。

网友(2023-06-10):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芯片很适合。

这是单向的,

spi是三输出一输入,或者三输入一输出。

这个是四输入

网友A:
我是用的485接口芯片O(∩_∩)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的485接口芯片O(∩_∩)O

请问此时,也需要加AB得上下拉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此时,也需要加AB得上下拉电阻吗?

不用加,同步串行,不需要管你空闲时候的电平稳不稳。

异步才需要考虑空闲时候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