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HT1622驱动笔段液晶屏,屏幕抖动。

楼主(2018-07-04):
用HT1622驱动笔段液晶屏,屏幕抖动,数字闪烁,高温50度,抖动更严重。

2家做的液晶屏都是这个问题。

请教下大家,这是什么问题?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频率是多少,刷新率是多少HZ。程序是否快速修改显示内容?

网友:
显示刷新太快了吧。500ms刷一次屏幕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是多少,刷新率是多少HZ。程序是否快速修改显示内容?

HT1622显示64HZ的刷新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HT1622显示64HZ的刷新率。

提高到128hz呢
是种什么闪烁感,用示波器看看COM信号稳定不?

网友B:
你程序中的刷新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程序中的刷新率是多少?

什么是程序中的刷新率?是指多长时间写一次HT1622更新数据吗?是在主程序中循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程序中的刷新率?是指多长时间写一次HT1622更新数据吗?是在主程序中循环的。 ...

对

网友:
用128Hz,温度高了内部时钟频率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