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800C,UDP连接,AT+CIPSEND写完数据返回OK,而不是SEND OK

楼主(2018-07-04):
如题,但是连接另外一个IP就返回SEND OK,物联卡

网友:
你想问什么?

楼主:
当返回OK,服务器是收不到你数据的,SEND OK才有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返回OK,服务器是收不到你数据的,SEND OK才有数据

这个SEND OK不是模块返回的?跟服务器有什么关系?只是模块告诉你我将你的东西发出去了,服务器有没有收到我不知道而已

楼主:
一样的程序,同一个卡,同一SIM800C,当连接的IP是另一个的时候,发送数据就返回SEND OK,数据也传送到了,换了一个IP,发送完毕返回OK,当然那边也没任何反应,但这个新IP,使用网络调试都是通的,可以传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SEND OK不是模块返回的?跟服务器有什么关系?只是模块告诉你我将你的东西发出去了,服务器有没有收 ...

CONNECT OK

>
OK

>
OK
这个IP是这样的返回信息,不能收到数据,
下面是换了一个IP,程序一样,
100.102.246.111

OK

CONNECT OK

>
SEND OK

>
SEND OK
这个就收到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