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盒PCB尺寸问题

楼主(2018-07-04):
做了个小模块,用到亚当盒,但是PCB的尺寸有点拿捏不准,问一下万能的坛友们有没有之前做过的,给个PCB文件对比一下。
附图是亚当盒的尺寸。
感谢!

网友:
什么是亚当盒?

网友:
有夏娃盒吗?

网友:
一把游标卡尺,5~10分钟就解决了,,,还问

网友A:
应该是这个,楼主自己核对下。

网友B:
我都是用CAD描出轮廓放好余量 ,对外接口,螺孔等布局OK(需要时把盒子放扫描仪上扫描),然后用打印机1:1打印,再拿剪刀剪出来,放到实物盒子里对比,确认OK后CAD出dxf格式,导入到AD的机械层(或禁止布线层),再在AD上用打印机1:1打印出来校对下,防止dxf导入时出错~

网友:
这种外壳很常用,还有带USB开孔的

网友:
我进来是看"亚当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个,楼主自己核对下。

非常感谢。正是我需要的。稍加改动就可以。

网友C:
我是来找夏娃的  夏娃去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CAD描出轮廓放好余量 ,对外接口,螺孔等布局OK(需要时把盒子放扫描仪上扫描),然后用打印机1:1 ...

之前也是用这种方法,但是纸太软,有时候效果不是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来找夏娃的  夏娃去哪里了??

别闹。。

网友:
如果他还要,就给送上一个某宝链接,某宝不是有好多娃娃,挑一个日式挑逗型的送给他,

网友D:
用量多不?朋友公司自己开模做这个壳子,找他们拿应该比市面上便宜

网友:
我也是来看什么叫亚当盒的

网友:
被名字深深的吸引,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量多不?朋友公司自己开模做这个壳子,找他们拿应该比市面上便宜

自己做着玩的。用不了几个。有批量的时候可以找你

网友:
原来这玩意叫亚当盒啊,又学了新知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正是我需要的。稍加改动就可以。

楼主有验证后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CAD描出轮廓放好余量 ,对外接口,螺孔等布局OK(需要时把盒子放扫描仪上扫描),然后用打印机1:1 ...

我们的做法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验证后的吗

我稍微改了一下。然后已经打样了。过几天回来了我放盒子里试一下。你留个邮箱吧。没问题我就发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稍微改了一下。然后已经打样了。过几天回来了我放盒子里试一下。你留个邮箱吧。没问题我就发给你 ...

zhaoghsea@126.com 谢谢

网友:
类似肥皂盒(外形有弧度),工业网络终端节点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CAD描出轮廓放好余量 ,对外接口,螺孔等布局OK(需要时把盒子放扫描仪上扫描),然后用打印机1:1 ...

我用的办法是。。。。

用照相机拍个照片,照片中带个尺子。然后把照片贴到CAD中,先根据尺子把图片放缩到合适的尺寸,然后用线把轮廓描下来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办法是。。。。

我也这样操作过,不过是先描图出来,再找一条边做参考线,测量实物该尺寸,然后用那个尺寸以参考线的一个端点为圆心,测量尺寸为半径画一个圆,然后用比例缩小指令,将图形以圆心为基准,将参考线另一个端点缩至圆的半径交点上~这样可以不用担心缩放图片带来模糊,图片尺寸大也好描~我只是觉得照相机拍出来的照片有点变形~所以比较喜欢用扫描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这样操作过,不过是先描图出来,再找一条边做参考线,测量实物该尺寸,然后用那个尺寸以参考线的一个 ...

对,一般的相机,特别是手机上的相机变形比较大。刚好我有一个美能达50F2.8微距镜头,这个镜头变形率非常低。

网友:
你需要一把游标卡尺。

网友:
这种盒子就叫亚当模块盒,楼上的有什么好取笑的?

网友(2018-09-15):
引用 楼主:
我稍微改了一下。然后已经打样了。过几天回来了我放盒子里试一下。你留个邮箱吧。没问题我就发给你 ...

楼主测试的结果如何,能分享一下验证过的板框吗?

网友:
叫亚当盒是因为这种盒子可以使用一种专用螺钉,可以很多只摞一起安装,就像叠罗汉一样,所以和“亚当”还是有些关系的

网友:
看名字进来的

网友:
@27楼,扫描仪可以,666

网友:
一般游标卡尺,复杂结构的有点痛苦。

网友(2019-04-15):
很遗憾,楼上给出的尺寸图有点问题,4边定位那个缺口距离没调整好,无法安装入盒子

网友(2019-07-28):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个,楼主自己核对下。

非常感谢!

网友:
实在没有的情况就自己画出来 然后1:1打印试试就行了

网友:
呵呵,又懂得有亚当盒这种东西。

网友(2020-07-25):
借楼主光,下载下来直接用了

网友:
其实你可以问卖家要cad图的,一般都有。

网友:
为什么叫亚当盒

网友:
正好要用,谢谢了!

网友:
其实楼主位的厂家图纸尺寸就挺准确的了,上个月用了这种盒子,因为是很早很早以前的存货盒子,就自己又用卡尺量了一遍,后来才发现厂家的图纸,能做到非常好的紧配合。

网友:
我做完的都是边缘弧形的板子,不是简单的长方形的板子。

网友:
太好了,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