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52832使用SDK15.0的时候如何确定程序用的蓝牙协议版本

楼主(2018-07-04):
如题,使用NRF52832,SDK版本是15.0,协议栈是S132,想知道程序用的是蓝牙5还是4.2应该如何去看啊
蓝牙5的广播数据应该是已经加大了,可52832的ble_advdata_manuf_data_t数据貌似还是10个字节,那增大的广播数据在哪啊

网友A:
这个你要自己判断,ble向下兼容,你用5.0从机连接5.0主机,并且你从机还要使用5.0特性才能看出来,如果不使用是看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要自己判断,ble向下兼容,你用5.0从机连接5.0主机,并且你从机还要使用5.0特性才能看出来,如果不使用是 ...

我现在用52832加了extend广播的新特性,结果报错起不来了

网友B:
1、查看蓝牙版本可以通过看Nordic官网上的infocenter,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目前S112、S132、S140都是支持蓝牙5.0的;附上infocenter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查看蓝牙版本可以通过看Nordic官网上的infocenter,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目前S112、S132、S140都是支持 ...

谢谢,其实我感觉我把问题描述错了,应该是如何使用蓝牙5的特性,比如说加长广播的数据,我之前试过直接修改GAP的宏增大数据大小到256,把广播模式改为extend的,然后直接广播就无法初始化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其实我感觉我把问题描述错了,应该是如何使用蓝牙5的特性,比如说加长广播的数据,我之前试过直接 ...

我看了下官网上的描述,目前协议栈S132 V6.0.0只支持advertising extension,但是最大数据包长度还是只能是31个字节;据说在下一个版本V6.1.0上有很大可能会全部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52832加了extend广播的新特性,结果报错起不来了

lz连接的什么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连接的什么设备

就是一堆52832自己扫描广播然后把扫描到的信息广播出去

网友:
52832不支持5.0

网友C:
看官网好像支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官网好像支持哦

支持5.0,但是大部分特性好像用不了,官方论坛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5.0,但是大部分特性好像用不了,官方论坛的回复

刚刚接触这个芯片,他的什么操作都是封装库的形式,学习起来还是有些不习惯,有些操作不知道如何去设置

网友C:
难道官网是忽悠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官网是忽悠人的?

等我给你找找,官方论坛的一个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