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13 ADC 多通道 MDA存储数据问题请教

楼主(2018-07-04):
我用ADC2个通道采集两个电压值各10个数据,用DMA存储到内存中,用的扫描模式,连续转换,DMA中断里关闭DMA传输,在定时器中断里开启DMA传输。结果也是对的,我用一个数组ADC[20]这样去存储,那么数据应该是偶数位置是通道1的数据,奇数位置个是通道2的,但是我发现,我调试的时候,通道1的数据是交替出现在奇数和偶数位置,为什么呀?能让DMA转换的结果一直是偶数通道1,奇数通道2吗?本来不是应该2个通道连续采集10次,那么采样的顺序是1、2、1、2、1、2。。。DMA依次传输采样值存到数组中,所以维数组中的第0号元素全部是通道1的数据,1号元素全部是通道2的数据。。。可是现在变成1、2、2、1、1、2这样了

网友:
你的设置问题,我这样用没任何问题

网友A:
ADC也要停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也要停止,试试?

嗯,测试发现需要停止ADC才可以

网友:
还是设置问题,可以用cubemx建工程

网友(2019-08-20):
楼主 后来搞定 了没

网友:
程序问题吧,用过1-2-3-1-2-3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