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的审核人员怎么老是分不清长和宽

楼主(2018-07-04):
嘉立创的审核人员是怎么想的,非要换一下顺序,明明我有强迫症

网友:
有强迫症没办法。不过最后给你的都是一样的,符合size要求。

网友:
发错地方咯。。。。。

网友:
别人有别人的标准,方便规范化。
你别小看这个,有一定规模的公司,部门多了,即使是语言描述,规范化也是非常重要,可以减少很多误会,节约时间

网友:
长宽只表表横向纵向

网友:
嘉立创的审单员数目众多,各自都有不同的喜好和习惯。
我在嘉立创下单一直都是先输X方向尺寸,再输Y方向尺寸,不同的时候审核会有如下几种不同结果:
1. 审核通过
2. 审核不一致,XY颠倒,但是仍接受,文件照常制作。
3. 审核不一致,审核不通过,不予接受。需要重新下单。

网友:
我多次测试得出是板子长的是长,短的是宽,不管你的板子的怎么放置的。

网友:
我一般任务X是长  Y是宽

网友:
我也分不清

网友:
我是长的是长,短的是宽。

网友:
随便填 没错就行

网友:
别长宽了  建议改为 x-width  y-width

网友:
不同的审核人员不同,有的按xy方向来定长宽,有的按长度分长宽,都遇到过。

网友:
呵呵,我也经常这样,他们非要把你较长的一边作为长度,而不是根据你的版型

网友(2018-08-20):
把板子X作为宽度,Y作为长度,也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
无所谓,我都是随便填的。经常没有10CM就下10*10cm,是不是太懒了。

网友:
我默认小的叫宽,理解不同而已

网友:
对他们来说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