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JLC做板,开一个1.2x6的长孔怎样在图纸中表示出来

楼主(2018-07-04):
请教在JLC做板,开一个1.2x6的长孔怎样在图纸中表示出来,在KEEP-OUT还是在Mechanical1 层标注,谢谢

网友:
我一直是在keep out层画的,在嘉立创打样,从未出错,供参考。

网友:
楼上说的对,只有keep out层才能切出来。。

楼主:
谢谢,用不用另外说明一下

网友:
出 gerber 啊,  一切尽在 gerber 中。。。。

楼主:
gerber没出过,不知道在这个文件中怎样设置,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
默认应该是画在机械层的,Keepout只是用做禁止布线区域布局。如果出Gerber,Keepout层就不要出。

网友A:
竟然有那么多人在Keepout层画外形,真是习惯成自然。
应该在Mechanical1 层画外形,这个才是标准画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竟然有那么多人在Keepout层画外形,真是习惯成自然。
应该在Mechanical1 层画外形,这个才是标准画法。 ...

Keepout层画外形,这是JLC的规定,不是网友头脑发热想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eepout层画外形,这是JLC的规定,不是网友头脑发热想出来的

其实是太多人用Keepout画外形,JLC只能顺大势而行。不知JLC有没有办法让这些回归正途。

网友:
记得JLC有明确说明,如果有Mechanical1层边框就以Mechanical1为外形,如果没有就以KEEPOUT层为外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是太多人用Keepout画外形,JLC只能顺大势而行。不知JLC有没有办法让这些回归正途。 ...

各位外形我可以用机械层,我主要是在板子上开一个长孔,还有新版的AD支持元件焊盘长圆形的孔,我再下单时用不用在特殊声明一下。本人初学, gerber文件中怎样显示长孔还请高人指教

网友:
一直是用Mechanical1,KEEPOUT只是用来限制区域布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Keepout层画外形,这是JLC的规定,不是网友头脑发热想出来的

JLC才没有这样规定呢,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JLC才没有这样规定呢,哈哈。

确实是嘉力创规定的表示方式,我原来都是在机械层上标识的,后来嘉力创出来说明需要在KEEPOUT上标识。

网友:
嘉立创快出来辟谣

网友:
因为少折腾一层,简单了,很多都这样做,也就接纳了

网友:
看来你们都用AD啊,画一个宽1.2长6的线在机械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