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将.hex文件中程序代码提取出来(即.bin格式)的py函数

楼主(2018-07-05):
源代码:

网友A:
HEX2BIN ?
是这个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X2BIN ?
是这个意思吧?

对,,就是这个

网友A:
建议代码完整点,然后不要贴图片,这样大家方便学习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代码完整点,然后不要贴图片,这样大家方便学习测试。

图片后面有源代码啊!!

HEX2BIN的话这就是完整功能了,,就这么简单

这个函数传入一个.hex文件名,,返回的是包含.bin文件内容的数组,,只是数据没有写进.bin文件而已

网友:
不错不错。python真的是方便。做这类数据处理特别实用,随手就来

网友B:
顺便搞个BIN转HEX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搞个BIN转HEX呗

HEX转换成BIN时有些信息丢失了,,所以BIN转HEX不像HEX转BIN那么简单

比如下面是STM32的HEX文件:
它的第一条是设置偏移地址为0x08000000,这个信息在BIN文件里是没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EX转换成BIN时有些信息丢失了,,所以BIN转HEX不像HEX转BIN那么简单

比如下面是STM32的HEX文件:

所以 BIN转 hex  需要先设置起始地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EX转换成BIN时有些信息丢失了,,所以BIN转HEX不像HEX转BIN那么简单

比如下面是STM32的HEX文件:

等你的 bin转hex   我也刚写了个 hex 转bin的。  bin转hex  我就偷偷懒。

网友:
引用 楼主:
HEX转换成BIN时有些信息丢失了,,所以BIN转HEX不像HEX转BIN那么简单

比如下面是STM32的HEX文件:

输入起始地址,按顺序往后排

网友:
一样的呀,BIN转HEX最好是全部转换,
或者指定空白码,的的是0x00,有的是0xff;

网友(2018-08-06):
有打开文件没关闭文件嘛?

网友:
确实方便!

网友:
之前写过一个VB的,py看上去好简洁

网友:
有个软件叫srec_cat.exe,格式转换,合并,分割,啥的都不在话下
详见http://www.keil.com/download/docs/113.asp下半部分

网友:
直接用gnu工具链提供的objcopy不就完了...

楼主(2018-09-08):
添加了几行代码,方便直接使用:将.hex文件放到这个脚本的目录下,双击脚本运行即可生成同名的.bin文件

脚本:

另外打包了一个.exe可执行程序,方便没装python的坛友使用:

网友:
习惯直接扔进ida

网友:
还可以精简, 应该差不多10行可以搞定

网友(2019-10-14):
我想问一下,我发现STVD生成的HEX的文件,排列比较乱,经常有:低地址的放到后面的。而一般的KEIL,iar生成的都是按照顺序来的。你这个解析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C:
你好,经过测试,对于不规则(没有按照地址顺序排列的HEX文件),解析是错误的。

HEX文件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经过测试,对于不规则(没有按照地址顺序排列的HEX文件),解析是错误的。

HEX文件如下:

可以在解析数据前对数据排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在解析数据前对数据排下序:

高手,果然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