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 Creator 调用MDK Keil uv4 编译程序

楼主(2018-07-05):
Qt Creator新建与导入keil项目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2853a6fc
重要:Qt Creator 项目名称****与 ****.uvproj 名称必须一致!

Qt Creator 设置如下图:

1.程序路径:D:\Keil\UV4\UV4.exe
2.参数:-r %{CurrentProject:FileBaseName}.uvproj -o %{CurrentProject:FileBaseName}.txt
           -r编译                     xx.uvproj                        -o输出  xx.txt编译信息
3.  *.uvproj文件路径:        %{CurrentProject:BuildPath}\USER

Qt Creator ctrl+b 或者点击锤子构建项目,可以自动编译程序与查看编译信息。

外部编辑器调用uv4编译程序链接
http://www.keil.com/support/man/docs/uv4/uv4_cl_buildtarget.htm
WIN7 系统 正常 win10 可以生成log但不能显示log

网友:
有空试试。

网友:
真是人才

网友:
uv5可以吗?

网友A:
同问,UV5可以么

网友B:
输出编译信息,点击错误信息能自动跳到相应行吗?

网友C:
09:04:23: 为项目jyll000执行步骤 ...
09:04:23: 无法启动进程"‪C:\Keil\UV4\UV4.exe" -r jyll000.uvproj -o jyll000.txt
Error while building/deploying project jyll000 (kit: Desktop Qt 5.6.3 MinGW 32bit)
When executing step "自定义进程步骤"
09:04:23: Elapsed time: 00:00.

可能工程文件路径过深
这样改怎么设置呢

楼主:
没有装 UV5,你可以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编译信息,点击错误信息能自动跳到相应行吗?

不能,只能看logo

楼主:
引用 网友C:
09:04:23: 为项目jyll000执行步骤 ...
09:04:23: 无法启动进程"‪C:\Keil%uV4%uV4.exe" -r jyll000.uvproj  ...

路径不能有中文 或者空格

网友:
好东西  这个方便

网友:
直接在QT界面调用MDK么,如果没装MDK估计就没法调用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同问,UV5可以么

直接用linux下 eclipse+gcc,不用再纠结这些东东

网友:
引用 楼主:
路径不能有中文 或者空格

没有空格 或中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linux下 eclipse+gcc,不用再纠结这些东东

其实已经很久没写mdk代码了…

网友:
是不是以后不需要再破解kil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