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9敷铜显示成框框的原因

楼主(2018-07-05):
最近从海思的SDK包里导入开发板的PCB,发现除了丝印层变化外,还有部分敷铜没有连接上,仔细看了之后其实已经敷铜了,只是显示成框框,怎么修改也修改不来,路过的大声指导指导

楼主:
敷铜设置如图

网友A:
进入铺铜管理器可以选择铺或者框框显示

网友:
还有显示设置可以是 正常,草图(框框),隐藏 三种

网友B:
顺带问一下,在一块覆铜中先挖掉一块铜皮,然后在挖掉的地方在敷另一种形状的铜皮,怎样操作得到这个效果,我一直做不出这种效果的覆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铺铜管理器可以选择铺或者框框显示

不是啊,是已经敷铜了,只是这个区域没法敷铜,导致几个相同网络的过孔没法链接,拖出这个区域就能敷铜了,如图,估计是哪里设置问题,但是找不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带问一下,在一块覆铜中先挖掉一块铜皮,然后在挖掉的地方在敷另一种形状的铜皮,怎样操作得到这个效果, ...

我也不知道,本人话PCB很菜的

楼主:
继续找原因,发现一些小问题,虽然敷铜的区域已经选择了网络,可是确没正真链接上,如图,另一个多边形敷铜也是同样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继续找原因,发现一些小问题,虽然敷铜的区域已经选择了网络,可是确没正真链接上,如图,另一个多边形敷 ...

焊盘的网络和这是不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盘的网络和这是不是不一样?

是一样的,就是通过这个敷铜,将几个焊盘链接在一起,海思的开发板的图,导入AD成这种情况,原本是cadence画,这个软件不会用啊,所以导入AD出现这些问题

楼主:
找到原因了,里边有一个禁止敷铜的区域层,一般是在所有操作完之后,加上这个,然后再敷铜,不让铜覆盖到这边,将这个层拿走了,就可以正常操作 了,估计AD导入这个之后,操作顺序搞反了,导致没法敷铜。开发板就拿来参考,还是不改动他的,生产的话,复制出来再改,8层板,第一次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带问一下,在一块覆铜中先挖掉一块铜皮,然后在挖掉的地方在敷另一种形状的铜皮,怎样操作得到这个效果, ...

在中间画你需要形状的keepout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