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S110驱动安装不成功问题

楼主(2018-07-06):
在学习MSP432,XDS110安装时管理器只显示一行XDS110(02.03.00.12)Embedwith cmsis-dap,原本应该显示四行才对,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在网上下载驱动安装结果如图

网友:
就仅 XDS110 的 JTAG 工具而言,我就用这安装包装于 Win10 x64 完全正常,这驱动是从 TI 官网提取的。

※ 若合用请拿走不必谢,若不合用则请勿丢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