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上锂电池有无均衡对寿命影响到底有多大作用?

楼主(2018-07-06):
汽车上的电池都是由三元,或铁锂电池先并联为大的AH模组,然后再串联为高压,在BMS中,有个重要功能是均衡,就是把各个模组间的电压尽量保持一致,有的说,这样会延长整个电池组寿命,有的说,电池做出来后特性基本就确定了,是无法通过均衡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18650电池要分选后组装,组装完后组间还有不一致的话,也无法通过均衡来解决,懂行的人能否解释下
特斯拉是有均衡的。

网友A:
已经并联好的是一个整体,并联的电池肯定没法均衡,所谓均衡应该是指串联的每一个单元之间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并联好的是一个整体,并联的电池肯定没法均衡,所谓均衡应该是指串联的每一个单元之间均衡。 ...

是的,是串联模组间均衡,一般是找最低模组的电压,然后把电压高的模组均衡到和这个最低电压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是串联模组间均衡,一般是找最低模组的电压,然后把电压高的模组均衡到和这个最低电压一样 ...

你说的这种是主动均衡。业内恐怕电阻发热比较多吧。毕竟主动成本高,技术难度非常大。动不动几十串,转移能量很难。

网友:
均衡是作用不大,但没有均衡不可以。

均衡可以延缓电池单体差距拉大。
否则差的电池一直过充过放,损耗太大,很快造成整体电池组没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种是主动均衡。业内恐怕电阻发热比较多吧。毕竟主动成本高,技术难度非常大。动不动几十串,转移 ...

不是主动均衡,每个模组都有放电电阻,充电时才发生均衡,均衡是通过把高电压模组消耗掉能量实现的,这个是被动均衡,主动均衡只有特斯拉在搞吧

网友C:
不均衡的话,电池间的差异会越来越大,最后最差的那节电池提前失效而使整组电池失效。

网友:
电动车论坛有好多讨论自组锂电的。都要均衡

网友D:
均衡是为了避免最差的那一组先挂,不仅是延长电池寿命,还能延长使用者寿命。
串联充电,最差的那一组会过充或过放,约是过放性能越差,充电约容易过充。终于在某一次,废了或者炸了。
所以被动均衡不能让电池性能变得均衡,但能避免差距变大,和单元过充

网友:
均衡的作用不大,汽车电池,如果本身没做好匹配,均衡只会让电池越来越垃圾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均衡的话,电池间的差异会越来越大,最后最差的那节电池提前失效而使整组电池失效。

均衡的话,最后夜视最差的那节电池失效

网友:
很多车厂不对均衡做强制要求,但优秀的均衡策略对电池使用还是有意义的,对于寿命影响很小
但是 如果 不允许做其他操作 没有均衡功能 车辆会先衰减到80%,认为寿命终止,但电芯寿命并没有到EOL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主动均衡,每个模组都有放电电阻,充电时才发生均衡,均衡是通过把高电压模组消耗掉能量实现的,这个 ...

特斯拉现在的不知道.第一代也是被动均衡即用电阻把电压高的电池放一点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均衡是为了避免最差的那一组先挂,不仅是延长电池寿命,还能延长使用者寿命。
串联充电,最差的那一组会过 ...

最差的那节不会充坏或放坏.BMS里的软件就会以最差的那节为基准.

比如有5节电池,其中一个比其它高了1V吧.那其它四节还在3.2V的时候,这节高了1V的电池单体已经过充了.所以充电器必然停止充电.BMS控制系统是有总电压过充过放保护以及单节过充过放保护.

不均衡的时候影响性能是必然的.但不会把电池充坏或放坏.因为好的控制软件会作控制.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主动均衡,每个模组都有放电电阻,充电时才发生均衡,均衡是通过把高电压模组消耗掉能量实现的,这个 ...

基本上都是主动均衡,被动放电那是小厂才干 的事。
我买过一组沃特玛汽车的磷酸铁锂电池组,用的就是开关变压器式主动均衡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均衡的话,最后夜视最差的那节电池失效

但循环次数明显比不平衡的多很多次。

网友:
特斯拉用的是被动均衡,因为他用的电池一致性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循环次数明显比不平衡的多很多次。

你确定?????
你测试过?????

举个例子,如果电池是500AH。
最低一串是495AH 最高一串是505AH。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基本上都是主动均衡,被动放电那是小厂才干 的事。
我买过一组沃特玛汽车的磷酸铁锂电池组,用的就是开关 ...

“被动均衡那是小厂干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差的那节不会充坏或放坏.BMS里的软件就会以最差的那节为基准.

比如有5节电池,其中一个比其它高了1V吧. ...

被动均衡是以最低电池电压为目标,其它组都通过放电向这个低电压靠拢,如果这个电池本身制造时特性就电压偏低,那及时能通过均衡达到其它电池电压和这个低电压保持一致,那总的电压会严重受到这个差的电池拖累,总容量下降。如果不均衡,随他去,这个节电池会很快挂掉吗?如果不会,这种情况反倒不如不用均衡

网友H:
现在没听说哪个车BMS没均衡的吧······
抠也不至于抠这点。
但是均衡做的很好,能量回充母线的,似乎也还没听说过。
不过LT有方案了,有兴趣的,可以自己DIY,不复杂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被动均衡那是小厂干的事情”

只有那种技术层次低的,只能追求低成本的小厂,搞搞老年代步车那样的才用被动消耗式均衡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有那种技术层次低的,只能追求低成本的小厂,搞搞老年代步车那样的才用被动消耗式均衡 ...

被动均衡 = 小厂 = 技术层次低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没听说哪个车BMS没均衡的吧······
抠也不至于抠这点。
但是均衡做的很好,能量回充母线的,似乎 ...

不是扣,关键是看必要性,而且控制均衡的MOSFET一旦击穿,对应的电池会通过放电电阻把这组的电放完,直接这个模组就废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是扣,关键是看必要性,而且控制均衡的MOSFET一旦击穿,对应的电池会通过放电电阻把这组的电放完,直接 ...

这就要看失效分析了,控制均衡的MOS,什么情况下会击穿?
目前大概看来,几种可能,过流,过压,高DV/DT,尖峰雪崩击穿。
那这几种可能,出现的概率多少?
过流-前提限流电阻失效,并且必须为短路失效模式,电阻失效模式为短路的概率为多少?
过压,电池必须过冲到极高的电压,那么,管子耐压提高到超过电池隔膜击穿电压,是否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高DV/DT,电阻短路失效,并且G级驱动较强,可能产生,是否可以限制VGS的DVDT来解决?
高尖峰,什么时候会产生?组装时候?如果组装时候产生,能否通过防护避免,出厂之前能否筛查?
分析一圈下来,你就知道这个概率有多少了。
这个一般BMS开发,都要走的失效分析流程,复杂度绝对比我BB的这几句多。
然后再对比一下,电池单体损耗不均衡导致的电池组质保期内提前失效的风险,孰轻孰重?就很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就要看失效分析了,控制均衡的MOS,什么情况下会击穿?
目前大概看来,几种可能,过流,过压,高DV/DT ...

是的,设计好的话MOS管损坏几率很小,用过LT6803的,电阻和MOS管一起烧掉,可能电阻功率选择问题。

网友I:
这种均衡其实意义不大,做好每组电池检测,充放电按照最差的那组进行,其他好的电池浅充浅放也没有坏处的,均衡的结果只能让好的坏的快一些,不能提高差的那组寿命或者容量。

网友:
个人觉得均衡更重要的是改善工况、保障安全,寿命还是由最差的那一节决定的。但如果工况良好,最差的那一节更少地被欠充、低压时大电流放电,也许对寿命有一定程度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均衡其实意义不大,做好每组电池检测,充放电按照最差的那组进行,其他好的电池浅充浅放也没有坏处的, ...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没听说哪个车BMS没均衡的吧······
抠也不至于抠这点。
但是均衡做的很好,能量回充母线的,似乎 ...

可否发个LT链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特斯拉现在的不知道.第一代也是被动均衡即用电阻把电压高的电池放一点电. ...

特斯拉的被动均衡是不会降低电池电压的,电阻放电电流和均衡电流刚好相等,相当于把先充满的电池的均衡电流旁路掉,不充也不放,没满的继续充,直到全部达到额定截止电压为止。
特斯拉的均衡电流很小,几十毫安,不会大量发热,即使只是用的1206电阻和SOT23 MOS可靠性也很高。

网友J:
均衡是保证不会把电池充炸了的前提下尽可能充满。锂电池截止电压固定为4.2V,容量小的肯定先到这个电压,但你串联充电,例如10串是42V满,其中一节先到4.2了其余还在4.1,总电压才41.1,继续充下去那一节4.2的就要炸了,不充下去整组电池又大部分没充满,均衡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而存在的,并不是为了让电池容量变得更均衡。

网友:
引用 网友J:
均衡是保证不会把电池充炸了的前提下尽可能充满。锂电池截止电压固定为4.2V,容量小的肯定先到这个电压,但 ...

还是大师理解的透彻啊

网友K:
油管有model3的电池拆机,记得均衡电流是25mA,很小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油管有model3的电池拆机,记得均衡电流是25mA,很小的电阻

三元锂本身一致性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均衡是保证不会把电池充炸了的前提下尽可能充满。锂电池截止电压固定为4.2V,容量小的肯定先到这个电压,但 ...

这个听起来比较靠谱

网友:
均衡就是BMS干的,对电池寿命似乎帮忙不大(两年+比亚迪新能源车经验)

网友:
目前市场上绝大部分的都是采用被动均衡的,主动均衡比较少,成本高。看看目前出货比较多的汽车BMS芯片,凌特的,美信的,TI的,NXP的都是被动均衡。大厂也是被动均衡为主。

网友:
肯定是先挑电池再均衡。这样才有意思。

把充放电曲线的电池放一起才有意义。

网友:
看了半天,还是大师说的一看就懂了

网友:
大师就是大师。。。。理解透彻。。。 一般人还在教科书层面

网友:
30Ah的电池,均衡电流一半是100mA级别的,被动均衡会有些作用,但感觉没有那么显著的效果,均衡不会改变电池的性能,性能差的那块电池也不能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