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F429显示屏4342的问题

楼主(2018-07-06):
看例程的时候看到几个参数,有点懵。有以下三个问题
1.先是面板宽度,是指显示器能显示的最大像素点数吗?
    lcdltdc.pwidth=480;             //面板宽度,单位:像素
    lcdltdc.pheight=272;            //面板高度,单位:像素

2.有效宽度,是通过改变同步信号宽度和后廊宽度改变了第一像素点位置?
    LTDC_Handler.Init.AccumulatedActiveW=lcdltdc.hsw+lcdltdc.hbp+lcdltdc.pwidth-1;//水平有效宽度
    LTDC_Handler.Init.AccumulatedActiveH=lcdltdc.vsw+lcdltdc.vbp+lcdltdc.pheight-1;//垂直有效高度

3.总宽度,对确定4342屏来说是固定的吗?改变前廊宽度是不是对应就需要改变后廊宽度?
    LTDC_Handler.Init.TotalWidth=lcdltdc.hsw+lcdltdc.hbp+lcdltdc.pwidth+lcdltdc.hfp-1;   //总宽度
    LTDC_Handler.Init.TotalHeigh=lcdltdc.vsw+lcdltdc.vbp+lcdltdc.pheight+lcdltdc.vfp-1;  //总高度

网友A:
1,是的。
2,3,并不全是这个关系,具体的你可以实际测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的。
2,3,并不全是这个关系,具体的你可以实际测试下看看。

OK,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动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