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dwm1000接收标签有时会丢失标签是怎么回事啊 ?

楼主(2018-07-06):
请教下dwm1000接收标签有时会丢失标签是怎么回事啊 ?

具体描述如下:

1、作为基站的 dwm1000 不停的接收 标签id,基站在设定的时间内,同一个标签id 只接收一次,当基站设定的时间到后,把之前接收到的 id 号清0,准备再次重新接收

2、标签,每个标签都有自己的 一个 id 号,标签 会连续发送 几次与基站的连接请求,哪个基站与之先连接就先进行通讯,标签设定的几次与基站请求通讯后如果没有任何一个基站有回应
     (或者标签附近根本就没有基站) 则标签进入休眠状态,设定一定时间后自动唤醒再次
    重复这样的一个过程

3、目前测试时,发现刚开始一段时间基站接收貌似基本正常,但是过一段时间后,有些标签很难接收到了(测试时,基站与标签位置都是固定不变的),

     请教下这是怎么回事啊 ???????????

网友A:
标签数量多少  是不是有冲突。另外,你用的是哪种方式定位?TO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签数量多少  是不是有冲突。另外,你用的是哪种方式定位?TOF?

目前测试 标签数量 是 5个,使用 twr 官方的历程改的,

网友A:
如果是5个  那冲突的可能性不大。我了解的官方的例程是这样的:每个标签和基站有不同的ID,多个基站会同时收到标签数据,会按照不同的时间先后(根据ID计算出时间)回复标签,同时根据标签ID告诉它下一次发送数据的时间,保证每个标签在不同时间发送,这样就不会冲突。
但是官方例程最多只支持3个基站和8个标签,功耗也很大,如果你想做产品,还是放弃这种方式吧,TDOA的方式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5个  那冲突的可能性不大。我了解的官方的例程是这样的:每个标签和基站有不同的ID,多个基站会同时 ...

我现在 使用的 标签也是带 id 号的,如果基站 在设定的时间内 接收到同一个 id 号,就不返回任何信息,基站接收程序直接退出 重新再次接收,直到 之前接收到的 id 号的超时时间超时

才把 id 号清除允许再次接收

目前 tdoa 的不会呀,另外一个官方的 3个基站 8个标签是远远不够啊,我大概需要 120-150个之间的标签,基站大概需要 20个左右

还有 官方的 3个基站8个标签,据说也是会丢 接收到的 标签啊

网友A:
这种方式基站要接收标签的数据,也要回复标签的数据,回复期间是不能接收标签数据的,同时基站也可能接收到其它基站的回复数据,这期间也不能接收标签数据。。。如果更新速率比较快,时序上处理不好,很容易冲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式基站要接收标签的数据,也要回复标签的数据,回复期间是不能接收标签数据的,同时基站也可能接收到 ...

我目前基站使用的是查询模式,就是每次第一次接收到 id 号后进行与之前保存的id 号对比,如果之前没有保存过id就继续接收,也就是继续发送应答包给标签,如果保存过且 保存id号的超时时间没有到的话,基站接收就清除接收标志,重新再次接收,也不会对 标签做出应答的,所以基站在同一时刻只能接收一个  id 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