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 STemWin实现类似串口助手文本框功能?同事的性能很差

楼主(2018-07-06):
我想在屏幕使用一个控件,同事目前使用的是listview,这样接收到的报文会自动一行一行显示。
但是发现性能很差,就是串口通信19200波特率的时候,帧与帧间隔小的时候,屏幕刷新率跟不上,就是显示的内容一帧还没有完,突然就开始显示下一帧内容了。也就说一行内前一半是前一帧的,后一半就可能是后一帧的了。
但是我觉得刷屏不应该这么慢的。
后来我想到有没有像PC软件那样, text1.text = text1.text + rxd_byte 这样的写法,但是STemWin里的是call_back函数法,没有可以改变文本框内容的回调函数。
因为我同事这样解释的,我也不知道细节。
有没有莫友实现了这样的功能,上传个关键代码来看下,是不是我同事的方法根本就不对。
我用的刷屏硬件接口是FMSC,性能没有那么差的。

网友:
我不晓得你的角色,也不晓得你同事的角色。。

姑且扯几句,
1、FMSC不是你认为它性能好就好,也不是你认为它差就差,不要主观评,要做客观的测试,才能知道好不好,可以做刷屏实验,看看一秒多少帧。
2、你说的旧内容没显示完,新内容就覆盖了,我猜测这里应该是在帧处理的时候,给覆盖掉了以前的数据,建议使用环形队列,但是使用环形队列,又有一个问题,如果满了怎么办?系统足够快的显示。这个需要内存。这个貌似和你所谓的显示毫无关系。
3、类似于PC这种写法, text1.text = text1.text + rxd_byte,有什么意义,除了写法上更人性化一些,对于显示本身毫无意义。。

网友:
不是刷新率的问题而是这种mcu接口本来就有刷新不同步问题,必须rgb接口带帧同步信号然后双缓冲framebuffer才能彻底解决

网友:
多加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