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树莓派apache+wordpress没办法注册的问题

楼主(2018-07-06):
最近在用树莓派建一个apache 然后在加载wordpress
然后遇到一个问题(最后一步真的很蛋疼)

输入用户名密码之后出现这个

然后就没有下一步了:

我觉得问题可能在文件的访问权限上,但是还是没有解决
参考的例程是:https://projects.raspberrypi.org ... rver-with-wordpress

请问有人尝试过吗,我在自己电脑(OSX)上装wordpress都很容易,可惜在树莓派上就是不行

另外想问一下问题是否在这句上:sudo chown -R www-data: .

楼主:
回来看一眼自己的问题

网友A:
数据库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库连不上?

WordPress连上了,但是注册不了

网友:
我觉得你配一下数据为辅权限和表更靠谱。

网友B:
明明就是数据库没连上。你确定mysql正常运行?

网友:
用一键包lnmp lamp

网友:
典型的数据库连接不上,很可能root权限问题,搜索mysql网络连接权限问题一下吧

网友C:
数据库用的mysq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明就是数据库没连上。你确定mysql正常运行?

能出现这个界面是不是说明apache装好了在正常运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出现这个界面是不是说明apache装好了在正常运行????

浏览器能打开wp的安装界面就说明apache2和php都没问题,localhost数据库连不上就只有两个可能:密码不对或者数据库没跑起来。
你先试试命令行运行mysql -u root -p wordpress,输入1楼那个密码看看能不能正确连上。命令行客户端的错误提示会清晰一点,起码可以分辨是用户名密码不对还是数据库没跑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库用的mysql?

是啊,因为也不会用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浏览器能打开wp的安装界面就说明apache2和php都没问题,localhost数据库连不上就只有两个可能:密码不对 ...

pi@raspberrypi:/var/www/html $ mysql -u root -p wordpress
Enter password:402402(我设置的就是这个密码)
ERROR 1045 (28000): Access denied for user 'root'@'localhost' (using password: YES)

然后现在就一直卡在这个地方

网友:
不允许root用户登录,换一个用户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因为也不会用其他的

你的树莓多少钱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pi@raspberrypi:/var/www/html $ mysql -u root -p wordpress
Enter password:402402(我设置的就是这个 ...

系统密码和mysql密码不是同一个哦,402402这密码是mysql_secure_installation这一步输入的?或者再试试mysql -u root看能不能连上?没密码能连就说明你mysql_secure_installation这一步没有正确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树莓多少钱买的?

49.5澳币,按照中间价大概245.08人民币

网友:
引用 楼主:
49.5澳币,按照中间价大概245.08人民币

你不在国内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密码和mysql密码不是同一个哦,402402这密码是mysql_secure_installation这一步输入的?或者再试试my ...

问题找到了

GRANT ALL PRIVILEGES ON wordpress.* TO 'root'@'localhost' IDENTIFIED BY 'YOURPASSWORD';
上面这一步: PASSWORD 没有替换成自己设置的密码

简直了,这个问题搞了我3天

楼主:
不在,在读的研究生,成绩一般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在,在读的研究生,成绩一般

一年多少学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年多少学费啊?

一个学期2W aud

网友B:
其实这个教程有问题,一般处于安全考虑,GRANT这一步都会给每个数据库设一个单独的用户名密码,不会直接用root,而root用户本来就有全局权限,无需再GRANT权限都可以直接用,教程这么操作反而容易造成混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教程有问题,一般处于安全考虑,GRANT这一步都会给每个数据库设一个单独的用户名密码,不会直接 ...

应该是为了表示apache本身也有密码吧,
就是那个password,不注意不会去改,略蛋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为了表示apache本身也有密码吧,
就是那个password,不注意不会去改,略蛋疼 ...

数据库密码跟apache毫无关系,你的理解偏得有点远,难道你全程只是复制粘贴命令,没去深入理解每一条命令的每一个关键字都干些啥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库密码跟apache毫无关系,你的理解偏得有点远,难道你全程只是复制粘贴命令,没去深入理解每一条命令 ...

额,说错了 是mysql的 密码

理解到的只有表面深度,也就是知道apache是服务器,是拿来解释html,css,之类的一种系统,php是一种编程语言,然后mysql是数据库

但是具体到mysql到底是怎么运行的,我为什么一定要装mysql,我的页面具体和mysql之间怎么交互,数据是怎么存储在mysql里面,还真不知道
想到的是自己先能搭建个网站出来,然后在来看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C:
是2年课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2年课程?

是啊,偏题了,要问就私信吧

网友(2019-08-01):
引用 楼主:
pi@raspberrypi:/var/www/html $ mysql -u root -p wordpress
Enter password:402402(我设置的就是这个 ...

才1G RAM,跑这么多东西,swap是不是要设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密码和mysql密码不是同一个哦,402402这密码是mysql_secure_installation这一步输入的?或者再试试my ...

大师跑坏几个树莓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