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多个不同名称net连接,导成PCB如何指定显示net?

楼主(2018-07-07):
在原理图中,用线连接多个不同名称的net,导成PCB,软件会随机显示其中一个net名称。

如图所示,PCB中net有可能显示cGND。我想指定显示net为GND。

网友A:
为什么要分这么多个网络?

网友:
原理图DRC时,不会显示错误或警告么?原理图上这样画,DRC做检查是电源短路吧。

网友:
中间加个0R电阻

楼主:
发帖重复,删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分这么多个网络?

就这个需求,模块化设计。

网友:
嗯嗯,模块化设计时都是这样用的,
我用的网络GND_XXX类似的不少,不过一般PCB空间不是非常紧张都是用0欧电阻连接,有时断开一部分时检测也很方便

网友:
一般是0欧姆电阻连接

楼主:
PCB空间紧张。

网友B:
如果是DXP,生成的名称应该是排序最小的,LZ图中,转成PCB后NET名称应该为aGND,如果真要这要画,建议LZ取名称时改成 GNDa,GNDb,GNDc,这样的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DXP,生成的名称应该是排序最小的,LZ图中,转成PCB后NET名称应该为aGND,如果真要这要画,建议LZ取名称时 ...

这可能是一个解决办法。但是net的命名要有实际的意思,命名特意按字母序列去排列,应该限制很多了,实际行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