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Mils和毫米单位的互算转换工具?能否推荐或共享一下?

楼主(2018-07-07):
使用CADENCE画封装的时候,很多时候需要mils和毫米单位互算转换一下,
目前使用LP自带的convert工具,虽然好用,但每次都要启动LP后才能使用。
谁还有类似的换算工具能否推荐或共享一下?

网友A:
画封装的时候直接选用mm单位就可以
换算是 1mil=0.0254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封装的时候直接选用mm单位就可以
换算是 1mil=0.0254mm

是啊。我也是直接计算器算。现在直接统一mm了。

网友:
都是直接口算

网友:
1MM = 39.3 mil

网友:
计算器是最好的工具了。。。

网友:
可以自己写一个啊  python  c#等都可以 封装成exe

网友:
楼主没有装Excel吗?

网友:
Protel一键就切换公制/英制,做封装从来不用去计算。

网友:
同上楼,快捷键q很方便啊

网友:
同意10楼,用表格公式,把常用的计算好,不常用的,填一下数,公式自动计算出来。

网友:
这种时候,vb、vc、vfp啥的有一个就很溜

网友:
各位大侠画封装都统一mm啊?cadence内部底层用的是mm还是mil啊?我感觉是mil,所以用mil更精确一点,是吗?

网友:
一直都是按一下Q

楼主:
谢谢大家!
本人使用CADENCE无论是做封装还是画板,习惯了使用mils为默认单位。
试过了很多种方法,感觉还是这个工具好用。

网友:
直接用自带的计算器算,1mil = 0.0254mm,5mil = 0.127mm;1英寸 = 2.54cm

网友:
直接用excel做一个, 简单得不得了

网友B:
这个好像是论坛里下载的,下载后rar后缀改成ex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论坛里下载的,下载后rar后缀改成exe

网友:
AD不是一键切换吗?

网友:
不需要工具,直接口算 按照1mm=40 误差不会很大,需要精度就打开计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