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似WS2812b驱动的SM16703P的全彩灯驱动芯片怎样驱动

楼主(2018-07-07):
用的是SM16703P芯片控制的三色灯,图如下

下面是WS2812b的

下面是程序,使用
SPI+DMA驱动方式:
MCU: STM32F103C8T6
IO配置:PA7(SPI1.MOSI) , 3.3V上拉电阻(1K)+ 开漏输出
系统时钟为:48MHz
/******************** 鑫盛电子工作室 ********************
* 文件名  :main.c
* 描述    :板子上的LED1、LED2、LED3轮流闪烁。
* 实验平台:MINI STM32开发板 基于STM32F103C8T6
* 库版本  :ST3.0.0
* 淘宝店:http://shop66177872.taobao.com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spi.h"
#include "stm32f10x_dma.h"
#include "led.h"

unsigned char ws2812b_PixBuf[48] = {0};//像素缓存区 16个灯*3
unsigned char spi_SendBuf[576] = {0,0,0};//SPI的发送缓存区

#define SENDLENGTH 576

void Delay(__IO 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
*        功能说明: WS2812b初始化
*        形    参:
*        返 回 值:
*        备    注:
*****************************************************

SPI+DMA驱动方式:
MCU: STM32F103C8T6
IO配置:PB15(SPI2.MOSI) , 5V上拉电阻(1K)+ 开漏输出
SPI时钟:9M,每bit0.11us, 用12bit拼接成一个WS2812的数据位
*/
void WS2812b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拉低数据线,复位WS2812b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1Line_Tx;//一线发送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主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8位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时钟空闲时为高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采样数据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软件控制片选信号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波特率4分频  36M/4 = 9M =0.11us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高位在前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CRC校验多项式 大于1即可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SENDLENGTH;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 & (SPI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spi_SendBuf;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DMA1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 /* DMA1 CH5 = MEM -> DR */

        SPI_I2S_DMACmd(SPI1, SPI_I2S_DMAReq_Tx, ENABLE);
        SPI_Cmd(SPI1,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3, DISABLE);
}

/*
*****************************************************
*        功能说明: WS2812b显示
*        形    参:
*        返 回 值:
*        备    注:
*                        放在主循环里面定时刷新,
*           刷新像素缓存区数据即可改变显示
*****************************************************
*/
void WS2812b_Display(void)
{
        unsigned short i,j;
        unsigned short index;
        unsigned short tmp;

        for(i = 0;i < 48;i++)//轮询像素缓存区
        {
                for(j = 0;j < 8;j++)//轮询每个像素字节的每个位,转换成SPI的12bit数据
                {
                        index = 8 * i + j;
                        tmp = ws2812b_PixBuf[i] & (1 << (7 - j));

                        if(index & 1)
                        {
                                spi_SendBuf[3 * ((index - 1) / 2) + 1] |= 0x0f;

                                if(tmp)
                                        spi_SendBuf[3 * ((index - 1) / 2) + 2] = 0xf0;
                                else
                                        spi_SendBuf[3 * ((index - 1) / 2) + 2] = 0x00;
                        }
                        else
                        {
                                spi_SendBuf[3 * (index / 2) + 1] = 0x00;

                                if(tmp)
                                        spi_SendBuf[3 * (index / 2)] = 0xff;
                                else
                                        spi_SendBuf[3 * (index / 2)] = 0xf0;
                        }
                }
        }

        DMA_Cmd(DMA1_Channel3, DISABLE);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3);
        DMA1_Channel3->CNDTR = SENDLENGTH;
        DMA_Cmd(DMA1_Channel3, ENABLE);
}

int main(void)
{
        int i;
        SystemInit();        // 配置系统时钟为72M
        LED_GPIO_Config(); //LED 端口初始化
        WS2812b_Init();

        for(i=0;i<16;i+=3)
        {
                ws2812b_PixBuf[i] = 0xff;
                ws2812b_PixBuf[i+1] = 0xff;
                ws2812b_PixBuf[i+2] = 0x00;
        }

        while (1)
        {
                LED1( ON );                          // 亮
                Delay(0x200000);
                LED1( OFF );                  // 灭
                Delay(0x200000);
                WS2812b_Display();
        }
}

现在问题是WS2812b时间占空比大概是1:2,而SM16703P的时间占空比是1:3,对STM32不是很了解,程序也是使用坛友大神的代码改的,现在是有输出,0的高电平时间是320nS,低电平时间是670nS,怎样才能配到300:900nS?

网友A:
把spi时钟调到12m,数据4:11,用15个bit拼成1个数据位就行了

网友B:
const unsigned char LUTbl[16][6] = {
                       {0xE0, 0x0E, 0x00, 0xE0, 0x0E, 0x00},\
                       {0xE0, 0x0E, 0x00, 0xE0, 0x0F, 0xF8},\
                       {0xE0, 0x0E, 0x00, 0xFF, 0x8E, 0x00},\
                       {0xE0, 0x0E, 0x00, 0xFF, 0x8F, 0xF8},\

                       {0xE0, 0x0F, 0xF8, 0xE0, 0x0E, 0x00},\
                       {0xE0, 0x0F, 0xF8, 0xE0, 0x0F, 0xF8},\
                       {0xE0, 0x0F, 0xF8, 0xFF, 0x8E, 0x00},\
                       {0xE0, 0x0F, 0xF8, 0xFF, 0x8F, 0xF8},\

                       {0xFF, 0x8E, 0x00, 0xE0, 0x0E, 0x00},\
                       {0xFF, 0x8E, 0x00, 0xE0, 0x0F, 0xF8},\
                       {0xFF, 0x8E, 0x00, 0xFF, 0x8E, 0x00},\
                       {0xFF, 0x8E, 0x00, 0xFF, 0x8F, 0xF8},\

                       {0xFF, 0x8F, 0xF8, 0xE0, 0x0E, 0x00},\
                       {0xFF, 0x8F, 0xF8, 0xE0, 0x0F, 0xF8},\
                       {0xFF, 0x8F, 0xF8, 0xFF, 0x8E, 0x00},\
                       {0xFF, 0x8F, 0xF8, 0xFF, 0x8F, 0xF8},};

void WS2812b_Display(void)
{
        unsigned long i;
        unsigned long index = 0;
        unsigned char temp = 0;

        unsigned char const *p;

        for(i = 0;i < 48;i++)//轮询像素缓存区
        {
            temp = ws2812b_PixBuf[i] >> 4;

            p = LUTbl[temp];

            spi_SendBuf[index++] = *p++;
            spi_SendBuf[index++] = *p++;
            spi_SendBuf[index++] = *p++;
            spi_SendBuf[index++] = *p++;
            spi_SendBuf[index++] = *p++;
            spi_SendBuf[index++] = *p++;

            temp = ws2812b_PixBuf[i] & 0x0F;

            p = LUTbl[temp];

            spi_SendBuf[index++] = *p++;
            spi_SendBuf[index++] = *p++;
            spi_SendBuf[index++] = *p++;
            spi_SendBuf[index++] = *p++;
            spi_SendBuf[index++] = *p++;
            spi_SendBuf[index++] = *p++;

        }

        DMA_Cmd(DMA1_Channel3, DISABLE);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3);
        DMA1_Channel3->CNDTR = SENDLENGTH;
        DMA_Cmd(DMA1_Channel3, ENABLE);

}

没有比查表更快的方式了,4位一查表,均衡一下空间和速度
CPU主频改成40M,SPI时钟4分频是10M,12位是1.2us

网友C:
在 ESP8266 上,我驱动 WS2812 是 8 bit 的原始数据转换为 32 bit 的 I2S 输入 buffer 数据,数据量变为原始数据的 4 倍
也就是 3 个字节的 R, G, B 值,到 I2S 输出时就变成 12 字节的数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 ESP8266 上,我驱动 WS2812 是 8 bit 的原始数据转换为 32 bit 的 I2S 输入 buffer 数据,数据量变为原 ...

你这个是用涂鸦云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用涂鸦云做的吗?

涂鸦云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比查表更快的方式了,4位一查表,均衡一下空间和速度
CPU主频改成40M,SPI时钟4分频是10M,12位是1.2 ...

你好,使用你这代码,CPU改成20M(因为只有20,36,48,56,72),SPI时钟2分频
其他没变,把之前这个函数去掉,得出结果是低电平是300ns,高电平320uS左右(这个uS,不是nS),为什么高电平那么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spi时钟调到12m,数据4:11,用15个bit拼成1个数据位就行了

你好,CPU时钟换成48,SPI4分频可以得到12,数据4:11是怎么设置的?15个bit拼成一个数据又是怎样设置的?
不好意思,对STM32真不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CPU时钟换成48,SPI4分频可以得到12,数据4:11是怎么设置的?15个bit拼成一个数据又是怎样设置的 ...

12M的SPI一个周期是 1/12=0.08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us
4个bit数据是 0.08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 4 = 0.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us
11个bit数据是 0.08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 11  = 0.91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7us
符合0.05us的容许误差
发4bit的1,11bit的0就是发了个0
发11bit的1,4bit的0就是发了个1
改一下你贴的那段程序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使用你这代码,CPU改成20M(因为只有20,36,48,56,72),SPI时钟2分频
其他没变,把之前这个函数 ...

怎么可能,代码我之前软件仿真过,没问题的
刚才又实际在单片机上面跑了一次,完美

逻辑分析仪截图,发送的数据是,0, 1, 2

工程,CubeMX配置,IAR编译,8M外部时钟,PLL倍频到40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代码我之前软件仿真过,没问题的
刚才又实际在单片机上面跑了一次,完美

非常感谢!我用keil,编译烧录后确实是只有一个300nS的拉低,其他都是高,如循环。
然后我直接对spi_SendBuf赋值,只控制一个灯亮红色,结果没问题,然后控制两个也没问题,如下
                //R
                spi_SendBuf[index++] = 0xFF;
                spi_SendBuf[index++] = 0x8F;
                spi_SendBuf[index++] = 0xF8;

                spi_SendBuf[index++] = 0xFF;
                spi_SendBuf[index++] = 0x8F;
                spi_SendBuf[index++] = 0xF8;

                spi_SendBuf[index++] = 0xFF;
                spi_SendBuf[index++] = 0x8F;
                spi_SendBuf[index++] = 0xF8;

                spi_SendBuf[index++] = 0xFF;
                spi_SendBuf[index++] = 0x8F;
                spi_SendBuf[index++] = 0xF8;

                //G
                spi_SendBuf[index++] = 0xE0;
                spi_SendBuf[index++] = 0x0E;
                spi_SendBuf[index++] = 0x00;

                spi_SendBuf[index++] = 0xE0;
                spi_SendBuf[index++] = 0x0E;
                spi_SendBuf[index++] = 0x00;

                spi_SendBuf[index++] = 0xE0;
                spi_SendBuf[index++] = 0x0E;
                spi_SendBuf[index++] = 0x00;

                spi_SendBuf[index++] = 0xE0;
                spi_SendBuf[index++] = 0x0E;
                spi_SendBuf[index++] = 0x00;

                //B
                spi_SendBuf[index++] = 0xE0;
                spi_SendBuf[index++] = 0x0E;
                spi_SendBuf[index++] = 0x00;

                spi_SendBuf[index++] = 0xE0;
                spi_SendBuf[index++] = 0x0E;
                spi_SendBuf[index++] = 0x00;

                spi_SendBuf[index++] = 0xE0;
                spi_SendBuf[index++] = 0x0E;
                spi_SendBuf[index++] = 0x00;

                spi_SendBuf[index++] = 0xE0;
                spi_SendBuf[index++] = 0x0E;
                spi_SendBuf[index++] = 0x00;

                //R
                spi_SendBuf[index++] = 0xFF;
                spi_SendBuf[index++] = 0x8F;
                spi_SendBuf[index++] = 0xF8;

                spi_SendBuf[index++] = 0xFF;
                spi_SendBuf[index++] = 0x8F;
                spi_SendBuf[index++] = 0xF8;

                spi_SendBuf[index++] = 0xFF;
                spi_SendBuf[index++] = 0x8F;
                spi_SendBuf[index++] = 0xF8;

                spi_SendBuf[index++] = 0xFF;
                spi_SendBuf[index++] = 0x8F;
                spi_SendBuf[index++] = 0xF8;

接着我更改void WS2812b_Display(void)里面如下,,初始化时对像素缓存区ws2812b_PixBuf赋值如下,结果是前6个灯为红色,后10个灯都不亮,看示波器波形,也确实只有前6个灯的波形出来,后面全是低,很诡异。。。
for(i=0;i<48;i+=3)
        {
                ws2812b_PixBuf[i] = 0xff;
                ws2812b_PixBuf[i+1] = 0x00;
                ws2812b_PixBuf[i+2] = 0x00;
        }

void WS2812b_Display(void)
{
        unsigned long i;
        unsigned long index = 0;
        unsigned char temp = 0;
        unsigned char j = 0;
//        unsigned char const *p;

                index = 0;

        for(i = 0;i < 48;i++)//轮询像素缓存区
        {
            temp = (ws2812b_PixBuf[i] >> 4);
                        j = 0;
                        spi_SendBuf[index++] = LUTbl[temp][j++];
                        spi_SendBuf[index++] = LUTbl[temp][j++];
                        spi_SendBuf[index++] = LUTbl[temp][j++];
                        spi_SendBuf[index++] = LUTbl[temp][j++];
                        spi_SendBuf[index++] = LUTbl[temp][j++];
                        spi_SendBuf[index++] = LUTbl[temp][j++];

//            p = LUTbl[temp];
//
//            spi_SendBuf[index++] = *p++;
//            spi_SendBuf[index++] = *p++;
//            spi_SendBuf[index++] = *p++;
//            spi_SendBuf[index++] = *p++;
//            spi_SendBuf[index++] = *p++;
//            spi_SendBuf[index++] = *p++;

            temp = (ws2812b_PixBuf[i] & 0x0F);
            j = 0;
                        spi_SendBuf[index++] = LUTbl[temp][j++];
                        spi_SendBuf[index++] = LUTbl[temp][j++];
                        spi_SendBuf[index++] = LUTbl[temp][j++];
                        spi_SendBuf[index++] = LUTbl[temp][j++];
                        spi_SendBuf[index++] = LUTbl[temp][j++];
                        spi_SendBuf[index++] = LUTbl[temp][j++];
//            p = LUTbl[temp];
//
//            spi_SendBuf[index++] = *p++;
//            spi_SendBuf[index++] = *p++;
//            spi_SendBuf[index++] = *p++;
//            spi_SendBuf[index++] = *p++;
//            spi_SendBuf[index++] = *p++;
//            spi_SendBuf[index++] = *p++;

        }

        DMA_Cmd(DMA1_Channel3, DISABLE);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3);
        DMA1_Channel3->CNDTR = SENDLENGTH;
        DMA_Cmd(DMA1_Channel3, ENABLE);

}

工程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代码我之前软件仿真过,没问题的
刚才又实际在单片机上面跑了一次,完美

用示波器看,1的高电平的时间是1.1uS了,低电平是300nS

网友E:
数据手册上为什么只有红色二极管要加RL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据手册上为什么只有红色二极管要加RL电阻?

红色LED压降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看,1的高电平的时间是1.1uS了,低电平是300nS

你该买个逻辑分析仪了,或者你没看你的SCK波形

你的波形是这个鬼样子,SPI没有连续发送
试了一下,SPI时钟2分频导致的,主频设置成40M,SPI 4分频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该买个逻辑分析仪了,或者你没看你的SCK波形

你的波形是这个鬼样子,SPI没有连续发送

真的非常感谢你的解答!谢谢!
现在正常了,问题出在时钟,我使用了内部40MHz,出来的时间有点不准,现在换成外部8MHz时钟,用你的显示程序,完全正常!如下
/*********************************************************
* 实验平台:基于STM32F103C8T6
* 库版本  :ST3.0.0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spi.h"
#include "stm32f10x_dma.h"
#include "led.h"

#define LEDNUM 40                                        //显示的灯的数量 , 需要人工指定
#define PIXNUM        LEDNUM*3                                        //像素数量
#define SENDLENGTH PIXNUM*12                                //发送位数,SPI时钟:10M,每bit0.1us, 用12bit拼接成一个WS2812的数据位

unsigned char ws2812b_PixBuf[PIXNUM] = {0};//像素缓存区 16个灯*3
unsigned char spi_SendBuf[SENDLENGTH] = {0,0,0};//SPI的发送缓存区

void Delay(__IO 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
*        功能说明: WS2812b初始化
*        形    参:
*        返 回 值:
*        备    注:
*****************************************************

SPI+DMA驱动方式:
MCU: STM32F103C8T6
IO配置:PA7(SPI1.MOSI) , 5V上拉电阻(1K)+ 开漏输出
外部时钟:8MHz,倍频致40MHz
SPI时钟:10M,每bit0.1us, 用12bit拼接成一个WS2812的数据位
*/
void WS2812b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拉低数据线,复位WS2812b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1Line_Tx;//一线发送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主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8位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时钟空闲时为高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采样数据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软件控制片选信号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波特率4分频  40M/4 = 10M =0.1us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高位在前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CRC校验多项式 大于1即可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SENDLENGTH;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 & (SPI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spi_SendBuf;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DMA1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 /* DMA1 CH3 = MEM -> DR */

        SPI_I2S_DMACmd(SPI1, SPI_I2S_DMAReq_Tx, ENABLE);
        SPI_Cmd(SPI1,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3, DISABLE);
}

/*4位一查表,均衡一下空间和速度
CPU主频改成40M,SPI时钟4分频是10M,12位是1.2us*/
const unsigned char LUTbl[16][6] = {
   {0xE0, 0x0E, 0x00, 0xE0, 0x0E, 0x00},\
   {0xE0, 0x0E, 0x00, 0xE0, 0x0F, 0xF8},\
   {0xE0, 0x0E, 0x00, 0xFF, 0x8E, 0x00},\
   {0xE0, 0x0E, 0x00, 0xFF, 0x8F, 0xF8},\

   {0xE0, 0x0F, 0xF8, 0xE0, 0x0E, 0x00},\
   {0xE0, 0x0F, 0xF8, 0xE0, 0x0F, 0xF8},\
   {0xE0, 0x0F, 0xF8, 0xFF, 0x8E, 0x00},\
   {0xE0, 0x0F, 0xF8, 0xFF, 0x8F, 0xF8},\

   {0xFF, 0x8E, 0x00, 0xE0, 0x0E, 0x00},\
   {0xFF, 0x8E, 0x00, 0xE0, 0x0F, 0xF8},\
   {0xFF, 0x8E, 0x00, 0xFF, 0x8E, 0x00},\
   {0xFF, 0x8E, 0x00, 0xFF, 0x8F, 0xF8},\

   {0xFF, 0x8F, 0xF8, 0xE0, 0x0E, 0x00},\
   {0xFF, 0x8F, 0xF8, 0xE0, 0x0F, 0xF8},\
   {0xFF, 0x8F, 0xF8, 0xFF, 0x8E, 0x00},\
   {0xFF, 0x8F, 0xF8, 0xFF, 0x8F, 0xF8},};

/*当更改完ws2812b_PixBuf后,调用这个函数刷新灯显示*/
void WS2812b_Display(void)
{
        unsigned long i;
        unsigned long index = 0;
        unsigned char temp = 0;
        unsigned char const *p;

        for(i = 0;i < PIXNUM;i++)//轮询像素缓存区
        {
            temp = (ws2812b_PixBuf[i] >> 4);

            p = LUTbl[temp];
            spi_SendBuf[index++] = *p++;
            spi_SendBuf[index++] = *p++;
            spi_SendBuf[index++] = *p++;
            spi_SendBuf[index++] = *p++;
            spi_SendBuf[index++] = *p++;
            spi_SendBuf[index++] = *p++;

            temp = (ws2812b_PixBuf[i] & 0x0F);
            p = LUTbl[temp];

            spi_SendBuf[index++] = *p++;
            spi_SendBuf[index++] = *p++;
            spi_SendBuf[index++] = *p++;
            spi_SendBuf[index++] = *p++;
            spi_SendBuf[index++] = *p++;
            spi_SendBuf[index++] = *p++;

        }

        DMA_Cmd(DMA1_Channel3, DISABLE);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3);
        DMA1_Channel3->CNDTR = SENDLENGTH;
        DMA_Cmd(DMA1_Channel3, ENABL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DeInit();                        //初始化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打开外部时钟HSE    8MHz

    if(RCC_WaitForHSEStartUp() == SUCCESS)    //等待HSE启动成功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5);  //选择PLL的时钟源并5倍 40Mhz
        RCC_PLLCmd(ENABLE);   //使能PLL时钟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等待PLL时钟就绪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系统时钟选择PLL作为时钟源
        // *           - 0x00: HSI used as system clock
        // *           - 0x04: HSE used as system clock
        // *           - 0x08: PLL used as system clock
        // *           - 0x0C: HSI48 used as system clock, applicable only for STM32F072 devices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0x08)   //判断返回的时钟源是否为PLL时钟源
        {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PLL不分频给系统时钟   40MHz
    }
}

int main(void)
{
        int i;
        SystemClock_Config();
        LED_GPIO_Config(); //LED 端口初始化
        WS2812b_Init();

        for(i=0;i<PIXNUM;i+=3)
        {
                ws2812b_PixBuf[i] = 0x00;
                ws2812b_PixBuf[i+1] = 0x00;
                ws2812b_PixBuf[i+2] = 0xff;
        }
        WS2812b_Display();
        while (1)
        {
                LED1( ON );                          // 亮
                Delay(0x200000);
                LED1( OFF );                  // 灭
                Delay(0x200000);

        }
}

再次感谢你热心的解答!!!

网友:
学习标记下,单线控制带协议LED灯(灯内有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