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记录数字车载逆变器设计全过程

楼主(2018-07-07):
本人由于曾工作过多个行业,硬件、软件、机械、热分析都入门了一点点,同事们因此送了一个外号“鸠摩智”。
看过金庸先生大作《天龙八部》的坛友们应该都对此人有一定印象吧,各种武功都可以拿来装逼一阵子,佛家、道家、大理段氏、姑苏慕容氏,应有尽有,只有你没听过的,没有他不会的。

如果你是扫地僧,单凭你那三尺气墙,俺就服你了!
如果你是乔峰,大哥,您高抬贵手,容我在此装逼一会!
如果你是虚竹,兄弟,你是开挂一样过来的,修炼几十年,不如你一天,惹不起,躲得起!
如果你是段誉,后续的设计详细过程中,看到有BUG的地方,请不要用祖传的六脉神剑打我要害,给我留点面子,你有大师指点,俺只能自学!

言归正传,设计目标:
1.输入额定电压: 标称值12VDC,典型值:13.5VDC;输入工作电压范围:(10~16)VDC;输入电流:150W≤16A。
2. 输出电压:220VAC(±5%);
   在输入电压从额定输入电压标称值到16V ±0.5V范围内,输出负载从0W到150W范围内, 输出电压的变动范围是 -5% ~ +3%
   输出电压:220VAC(+5%/-10%);(动态负载)
   在额定输入电压典型值条件下,负载从40%跳变到100%,或从100%跳变到40%, 输出电压的波动应在220VAC(+5%~-10%)的范围内,波动时间不超过2s。
   额定输出功率: ≥150W(典型值输入电压)
3.输出频率、波形:50Hz ± 0.5Hz(纯正弦波);波形失真度:THD (总谐波)≤ 2% (线性负载);
4.静态工作电流范围:≤0.1mA(无ACC触发信号)(上电指示灯不亮);
5.ACC触发电平有效性:高电平有效
6.转换效率:额定输入电压典型值条件下,100%负载时输出效率不小于92%;
7.输入端过/欠压保护:输入欠压保护≤10.2V;欠压恢复:≥11.5V;输入过压保护≥16V;过压恢复:≤15V;
8.输出端过载保护(涵盖输出端短路保护):当输出功率≥额定功率则允许120%输出功率2min;
   输出端短路,1ms内关闭输出,2s内,尝试2次重启,失败后彻底关机并自锁,断电重启才能恢复。
9.过温保护:产品内部达到热平衡后过温保护温度:75℃~80℃;恢复温度:60℃±5℃。
10.输入端反极性保护
11.LED故障指示:正常工作,绿灯亮;输入过欠压,黄灯亮;产品进入异常保护状态(过载、进水、过热),红灯4Hz闪烁,短路、红灯常亮。

和去年我那个AD三维数模帖子一样,喜欢的打个赏,不喜的请勿喷,谢谢。
后续将根据实际设计进展情况,以及所有我能做的试验情况,及时更新!并最大限度的开源。

网友:
前排占位,坐等楼主大作

楼主:
总体架构如图

网友:
搬凳子坐好了

网友:
指标相当不错,满载92%得效率,THD<2%。希望结构布局外观做得骚一点,不然对不起这性能。

网友A:
打算用什么单片机呢?楼主打算推挽前级也用数字PWM.

网友:
前排就坐,等高手对决。

网友:
坐等楼主更新

楼主:
是的,模拟控制IC,均改用单片机实现

网友:
占个位置,坐等更新

网友:
6.转换效率:额定输入电压典型值条件下,100%负载时输出效率不小于92%;
怀疑......

楼主:
目前只设计好了,前级升压驱动部分!

网友B:
EG8010不能用么?

楼主:
开发板上模拟推挽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EG8010不能用么?

当然可以的,学习嘛,乐趣就在自己完整的设计过程中!最省事的,去某宝上买个逆变器,哈哈,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算用什么单片机呢?楼主打算推挽前级也用数字PWM.

如果用3525,推挽的最大脉宽如果不做特殊处理的话,只能达到92%左右,所以硬开关条件下,变压器的漏感引起的尖峰还是比较大的,如果减少了变压器漏感,在DV/DT不变的情况下,就意味着变压器必须耦合的非常好,也就是说初次级耦合电容非常大才行,但是这样就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共模干扰就非常严重了。自己玩玩,没事,如果想过车载EMC标准GB/T18655的等级4以上测试,那几乎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算用什么单片机呢?楼主打算推挽前级也用数字PWM.

用单片机就可以实现脉宽98%,推挽模式下,单管脉宽就是49%

网友:
单片机来做这东西保护速度上可靠不?总觉得硬件保护反应能快一点

网友A:
其实单片机保护速度是来得及的,尤其是现在很多单片机的定时器可以外部中断刹车。真要紧急关闭驱动输出只是几个系统周期的事情,不过不能一味追求保护迅速,要扛得住一定负载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单片机保护速度是来得及的,尤其是现在很多单片机的定时器可以外部中断刹车。真要紧急关闭驱动输出只是 ...

是的,数字控制,关键地方就用刹车功能,电机控制器里面都是这么干的!觉得单片机保护慢,那是以前的认识先入为主了,单片机刹车保护,32MHz主频下,从相应到关闭输出,最多也就是一两个微妙内的事!如果这么短的时间都扛不住的话,硬件做也未必好到那里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用3525,推挽的最大脉宽如果不做特殊处理的话,只能达到92%左右,所以硬开关条件下,变压器的漏感引 ...

楼主前级打算用恒定的最大占空比?

网友:
输入范围宽,输出稳压进度好,这个推挽不好做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顶起!坚持一步步写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前级打算用恒定的最大占空比?

调频+PWM,宽输入条件下,没别的办法

网友:
坐等楼主更新!

网友:
我觉得这个绰号应该很适合楼主:万事通

网友C:
关注下
另外文下车载逆变器是正弦的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注下
另外文下车载逆变器是正弦的 吗?

肯定是正弦波的,不然如何做到THD<2%

网友:
排队占位,期待成品

网友:
期待佳作早日亮相

网友:
3D库相当不错~!!

网友:
这算赶上直播了

网友:
搬板凳过来学习!

网友:
期待楼主大作。搭车传个资料,硬盘里翻出来的,应该是老寿大师的资料。硬件纯正弦波逆变器。

楼主:
上传需要用到的一个共模电感数模

网友:
共模电感这模型做的太漂亮了,连磁环上漆面的小细节都表现出来了。

楼主:
继续上传。输出LC滤波器电感3D数模

楼主:
引用 楼主:
继续上传。输出LC滤波器电感3D数模

数模上传,是为了后续做热仿真和振动仿真演示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模上传,是为了后续做热仿真和振动仿真演示用

支持你,模型做的太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继续上传。输出LC滤波器电感3D数模

功率板布线已完成

网友D:
这些元件模型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太漂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元件模型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太漂亮了。

曲面用CATIA,常规结构和渲染用SolidWorks,照片级渲染用keyshot

网友:
好漂亮的模型

楼主:
完成SPWM部分PCB设计

楼主:
明天开始,编写SPWM程序部分

网友:
牛,3D效果弄的这么好

网友:
支持一下,3D效果图不错。

网友:
膜拜楼主做的3D封装

网友:
强贴,留名观察………………顶lz

网友E:
能不能折腾个三相逆变,这个资料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折腾个三相逆变,这个资料很少。

单相折腾成功后,再折腾三相吧。楼主以前都是硬件做的,现在打算软件实现。

网友:
前戏就好震撼啊,期待开源的大作

网友:
前来观赏

楼主:
引用 楼主:
明天开始,编写SPWM程序部分

结合网上的各种调制方式优缺点,设定单极倍频方式,采用面积等效算法载波10KHz,SPWM点数100,面积等效算法,可使得输出谐波最小,同时滤波器LC积最小。

楼主:
引用 楼主:
结合网上的各种调制方式优缺点,设定单极倍频方式,采用面积等效算法载波10KHz,SPWM点数100 ...

面积等效算法程序也一并上传

网友:
学习了,备注一下接着看

网友:
值得学习!楼主讲的还是比较详细的。

楼主:
今天板子发出打样,下周一到手。调试过程中将陆续上传碰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网友:
这个难度有点高,强势关注;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板子发出打样,下周一到手。调试过程中将陆续上传碰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

3D上色之后的效果图,未做照片级渲染

网友:
楼主,你的示波器直接测量吗?有没有在哪个地方加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3D上色之后的效果图,未做照片级渲染

结构干涉检查

楼主:
明天进行热仿真,仿真通过后,上传外壳热仿真数据和铝合金CNC加工程序,可用于雕刻机加工

楼主:
引用 楼主:
明天进行热仿真,仿真通过后,上传外壳热仿真数据和铝合金CNC加工程序,可用于雕刻机加工 ...

模拟机床刀路仿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机床刀路仿真

终于发现一个介于牛A与牛C之间的人,悄悄地问一句:会不会星宿派的武功啊(化学)

楼主:
引用 楼主:
模拟机床刀路仿真

开始有限元仿真,因楼主的计算机配置较低,无法与工作站性能相媲美,所以计算需要大量时间,所以中间的时间跨度可能需要2-3天,期间,我会上传部分过程图片。

网友:
楼主是全能型人才啊

网友:
效果图相当震撼,牛牛牛,期待后续…

楼主:
楼主的电脑现在啥也干不了了,计算过程中,乱点一下鼠标,都可能会崩溃

网友:
多谢楼主慷慨分享,期待牛作品

网友:
鸠摩智是以精纯的小无相功内力推动各种招式输出,和张无忌走的是一个套路,星宿海的功夫和少室山不是一个派系,所以他应该不会那些化学功夫,楼主如果也会,那就已经超出鸠摩智了……

网友:
作为软硬结构仿真以及3D设计于一体的大师,您需要一台工作站!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工作站。没有几万以上的工作站都配不上您!

确实很佩服楼主,啥都懂,而且还都不是简单的了解。

楼主:
楼主的笔记本已经2W+价位了,工作站不方便携带,重点是楼主属于流动人口

网友F:
厉害啊,2~3天的仿真主要测试那些?热?

楼主:
热静态和动态分析,结构强度分析,在此数据基础上尽可能减少材料重量和复杂度,减小体积,提升功率密度,从而达到成本相对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啊,2~3天的仿真主要测试那些?热?

这是个反复迭代设计过程,计算一次优化设计一次,再次计算,再次优化,直到所谓的平衡点为止,中间过程重复少则几次,多则几十次,这个平衡点上的设计方案,就作为最佳方案,定型

网友:
凑热闹学习一下,佩服楼主!

网友G:
LZ请问收徒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请问收徒弟吗?

楼主从前以接私活为主,上班为辅。如今的大环境,公司效益每况愈下,随时面临失业风险。私活也已几个月未接到一单,自身难保咯!只有在论坛打发时间!况且,自认为不是啥内家高手,碰到开帖中的那些高人,就会歇菜的,不能误人子弟啦!谢谢,抬举!

楼主:
引用 楼主:
楼主从前以接私活为主,上班为辅。如今的大环境,公司效益每况愈下,随时面临失业风险。私活也已几个月未 ...

经过四次迭代计算,同时结合材料结构强度仿真分析结果,优化外壳散热面积以及外壳的热容积,调整外壳厚度、散热筋数量及更换MOS与外壳之间的绝缘材料,查阅材料数据手册调整其热导率,已有初步结果,下周上传优化设计后的有限元分析云图。这几天楼主在根据仿真结果优化设计,同时结合批产时外壳模具的进料口及分型面位置,拔模角度、脱模方式,顶针位置,形变、最少人工工时安装方式做最后调整。

网友:
楼主收徒弟吗?要打下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顶一下大牛

大牛,这个称呼楼主承受不起的哦,楼主所学杂而不精,亦非正规科班出身,只是混饭吃的过程中,自学了点皮毛而已!所以,碰到专业人士,只有闪人,否则必挂无疑!

网友:
相对大部份电工,楼主是个大牛

楼主:
乔峰只用七成功力的降龙十八掌,就打的楼主这个鸠摩智,气血翻腾,五脏聚损,进山洞疗伤半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乔峰只用七成功力的降龙十八掌,就打的楼主这个鸠摩智,气血翻腾,五脏聚损,进山洞疗伤半年了 ...

楼主也是个金庸迷,尤其精通天龙八部,

楼主:
几天没来,帖子沉了!有限元分析—热分布云图

网友:
小板凳排排坐拉

楼主:
上传了,二十分钟后删除,后续更新可能会移步别处

网友I:
楼主是耐不住寂寞了,看着没什么人气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是耐不住寂寞了,看着没什么人气凉了?

呵呵,专心调板子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呵呵,专心调板子了

函数发生器作信号源调试运放

楼主:
楼主刚调试,发现了一个坑爹的问题,楼主的原理图和器件封装是按这样的设计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楼主刚调试,发现了一个坑爹的问题,楼主的原理图和器件封装是按这样的设计的 ...

某宝上没在意,买的是国产长电的CD431,封装是这样的!楼主一脸懵逼,查了半天,为啥基准电压出不来的原因,原来就这样的被坑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某宝上没在意,买的是国产长电的CD431,封装是这样的!楼主一脸懵逼,查了半天,为啥基准电压出不来的原 ...

现在只能这样了,肚皮朝天,再旋转120度

网友:
国产管子就经常干这种事情

楼主:
12V-380V部分已调试完成,包括输入信号控制,过欠压回差保护,短路,过载,过热,进水保护

网友J:
请教一下,进水保护的判据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一下,进水保护的判据是什么?

将液体阻抗数据存在单片机中,利用地线和检测回路大面积敷铜,进行检测地线和检测回路的阻抗,差分放大后经单片机AD采样,与存储数据做比较,在公差范围内的,就认为进水了。

网友:
向楼主学习,学习楼主专业的水准,丰富的知识和谦虚的品格哈。

网友:
期待搂主的大作完成

楼主:
上传SPWM程序,因硬件资源不够,所以程序中将正弦波表,分成2段进行操作,希望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起到借鉴作用
图中是经LC滤波之后的正弦波,L=1mH,C=2uF,前天打框架,昨晚干到3点,今天搞了一天,终于搞定了,可以看到,过零点很完美,无任何畸变,下一步将在程序中增加输出电压电流PID双闭环,并实现电源网老寿大神的软压缩功能,鄙视电源网那些只炫成品,具体实现过程含糊其辞的人!楼主以前请教那些人,得到的答复都是打哈哈!
#include <pic.h>
unsigned int pwmi;
bit spwm0,spwm1,spwm2,spwm3,pulse,pulse1,pulse2
unsigned char data1[55]=0;
bank1 unsigned char data2[29]=0;
const unsigned char sindata[84]={
0,0,8,13,17,22,26,30,35,39,43,48,52,56,60,64,69,73,77,81,85,89,93,97,
101,105,109,112,116,120,124,127,131,134,138,141,145,148,152,155,158,
161,164,167,170,173,176,179,181,184,187,189,192,194,196,198,201,203,
205,207,209,210,212,214,215,217,218,220,221,222,223,224,225,226,227,
227,228,229,229,229,230,230,230,230
};//正弦表

        for(j=1;j<=54;j++)
        {

                data1[j]=sindata[j];
        }
        for(j=0;j<=28;j++)
        {
                data2[j]=sindata[j+55];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u_sec)
{
    unsigned int dei;
        unsigned char ii;
    for(dei=0;dei<=u_sec;dei++)
        {
                for(ii=0;ii<=254;ii++);

        }
}

void PCPWM_init(void)
{

        TRISB=0b01000001;
        PR2=0xF0;
        P1M0=0;
        P1M1=1;//
        CCP1M0=0;
        CCP1M1=0;
        CCP1M2=1;
        CCP1M3=1;
        CCPR1L=0;
        DC1B0=0;
        DC1B1=1;
        ECCPASE=1;
        //PWM1CON=0b00000011;
        PWM1CON=0b00000101;
        ECCPAS=0b00000000;
        TMR2IF=0;
        T2CON=0b00000100;
        TMR2ON=1;
        }

void interrupt_init(void)
{
        RBIF=0;
        INTF=0;
        T0IF=0;
        RBIE=0;
        INTE=0;
        T0IE=0;
        ADIE=1;
        TMR2IE=1;
        TMR1IE=0;
        CCP1IE=0;
        PEIE=1;
        RBIE=0;
}

static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pulse1)
                {
                        RB1=!ECCPASE;
                }
                else
                {
                        RB1=0;
                }
                if(pulse2)
                {
                        RB2=!ECCPASE;
                }
                else
                {
                        RB2=0;
                }
                if((pwmi>=1) && (pwmi<165))
                {
                        pulse1 = 1;
                }
                else
                {
                        pulse1 = 0;
                }
                if((pwmi>=167) && (pwmi<331))
                {
                        pulse2 = 1;
                }
                else
                {
                        pulse2 = 0;
                }
                TMR2IF=0

                if(pwmi>=332)
        {

                        pwmi=0;

                }
                if(pwmi<83)
                {
                        spwm0=1;
                        spwm1=spwm2=spwm3=0;

                }
                else if(pwmi<166)
                {
                        spwm1=1;
                        spwm0=spwm2=spwm3=0;

                }
                else if(pwmi<249)
                {
                        spwm2=1;
                        spwm0=spwm1=spwm3=0;

                }
                else
                {
                        spwm0=spwm1=spwm2=0;
                        spwm3=1;

                }

                if(spwm0)
                {

                        if(pwmi<=54)
                        {
                        CCPR1L=data1[pwmi];
                        }
                        else
                        {
                        CCPR1L=data2[pwmi-55];
                        }

                }
                else if(spwm1)
                {

                        if(pwmi>111)//83+28=111
                        {
                                CCPR1L=data1[166-pwmi];
                        }
                      else
                        {
                                CCPR1L=data2[111-pwmi];
                        }

                }

                else if(spwm2)
                {

                        if(pwmi<220)//166+54=220
                        {
                     CCPR1L=PR2-data1[pwmi-166];

                        }
                        else
                        {
                                CCPR1L=PR2-data2[pwmi-220];
                        }

                }
                    else if(spwm3)
                {

                        if(pwmi>277)
                        {
                                CCPR1L=PR2-data1[331-pwmi];
                        }
                        else
                        {
                                CCPR1L=PR2-data2[277-pwmi];
                        }
                }
                pwmi++;

    }
}

楼主:
程序里有个小BUG,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对付伸手党,真正用心的朋友,研究了程序后,会很容易发现的

楼主(2018-08-15):
经过多天的调试,终于将稳压部分的电压环调试成功,THD0.8%,这个数值是很准的,楼主购买日置的这个表,花了不少钱!下一步将调试电流环!示波器显示的是无极调压启动过程。

楼主:
从图中可以看出,2,3,5次谐波比其它次数要高得多,但是这些低次谐波也是最难消除的。加大滤波参数也许会更好一点,但也会带来更多损耗。后续再尝试其它SPWM算法,看看能不能再优化。

楼主:
引用 楼主:
从图中可以看出,2,3,5次谐波比其它次数要高得多,但是这些低次谐波也是最难消除的。加大滤波参数也许会 ...

满载效率和满载后的THD,负载为150W白炽灯,前级的开关频率为200K,主要是为了避开150k的EMC测试峰值,后级SPWM部分载波20K,200个开关点,原先采用100个点,调试后发现,在满载下THD会达到2.6%,因此牺牲了部分效率,提高了载波频率,增加了开关损耗。

网友:
这设备真全,技术也牛B。

网友K:
能不能做成程控电源?比如设定输出为40HZ,输出电压0-100%可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静态和动态分析,结构强度分析,在此数据基础上尽可能减少材料重量和复杂度,减小体积,提升功率密度,从 ...

热仿真怎么做,有没有教程,我跟着学学。一直没搞过热仿真

网友:
全能型大牛啊!!!!

网友L:
厉害楼主!调好了可以出套件或产品,肯定支持!

网友:
眼花缭乱。。。

网友:
楼主太牛逼了,佩服

网友:
仪器挺全的

网友:
楼主威武!赞一个哈!!!

网友:
楼主啥都会牛X

楼主:
引用 网友K:
能不能做成程控电源?比如设定输出为40HZ,输出电压0-100%可调。

做成程控的话,目前的8位机,资源不够用哦,如果要做到程控的话,正弦波表就必须由单片机内部计算生成,DSP或者STM32版本的就勉强够用啦,但是频率范围也不可能无限制,一般只能做到400HZ,频率太高的话,MOS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再加上死区时间,就会大于低幅值开关点的导通时间,直接影响就是开关点少了,这种状态下,THD就高的离谱了,另外电压范围也无法做到0-100可调,否则满功率条件下,输出滤波器也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厉害楼主!调好了可以出套件或产品,肯定支持!

出这个套件,有点累的!关键是,没出过套件,没经验,哈哈!楼主只是用自己10多年混迹江湖的经验,从设计上尽可能保证这个电源的稳定性!另外这玩意,也不是啥高技术含量的东西,做成成品,粉丝不多的话,楼主会哭晕在厕所,光材料费和加工费就不是小数目,楼主目前已经几个月未开工,为了生计,目前是没精力去搞这个产品的商业化啦!抱歉啊!谢谢关注!

网友:
关注,有套件的话考虑来一个

网友:
楼主用的是TL432的管脚排列,买的却是TL431
另外国产的431和432是靠后缀区分,国产的TL431会有两种排列

网友:
厉害楼主,小板凳坐起听讲

网友:
对于特定频率要进行限波处理,可以用PR滤波器+PID效果很好

网友:
期待楼主大作,期望能够顺利完贴,给我等小白一个设计的完整思路指导!

网友M:
这一定属于重资产公司,设备太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一定属于重资产公司,设备太专业了。

哈哈,楼主个人家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楼主的电脑现在啥也干不了了,计算过程中,乱点一下鼠标,都可能会崩溃

很好奇楼主电脑到底啥配置能做出这么牛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用EG8010做,就不会这么累了。

如果是商业应用的话,你的产品体积和PCB布局就会受8010的限制,另外你的产品也就跟8010完全绑定在一起了,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物料管控风险极大,一旦8010断货、质量出现批次性不稳定或者坐地起价之类,就只能自己挨刀子,打断牙往肚子里咽。一个成功的设计方案,是绝不允许被一颗物料给套牢的,而是每个器件都不是唯一物料,唯一品牌,至少应预留2-3家备选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很好奇楼主电脑到底啥配置能做出这么牛的设计!

Dell XPS15 Precision 5530 去年在美国买的顶配,确实花了不少钱,大概3900美刀吧

网友N(2018-09-14):
建议配个移动工作站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建议配个移动工作站什么的

这个就是移动工作站哦,当时米帝那边按最高配置组装的机器,等了一周才拿到货

网友:
楼主是个画图高手误入了电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移动工作站哦,当时米帝那边按最高配置组装的机器,等了一周才拿到货 ...

膜拜,膜拜

网友P:
膜拜阿,楼主的坐标是?帝都?or?

楼主:
引用 网友P:
膜拜阿,楼主的坐标是?帝都?or?

魔都,呵呵

网友:
摩拜楼主,3d渲染真心漂亮

网友Q:
顶楼主.另请教一下热仿真使用的是哪款软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Q:
顶楼主.另请教一下热仿真使用的是哪款软件呢?

初步计算和迭代设计用的是SolidWorks的Flow Simulation插件,最终作为设计定型用的是ANSYS2017和谐版

网友:
楼主装备齐全,很想成为楼主这样的,但苦于没有资金跟精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曲面用CATIA,常规结构和渲染用SolidWorks,照片级渲染用keyshot

也挺麻烦的。我们都是懒鬼,要么去找一个,要么就是solidworks凑活画一个。

网友:
楼主 是真正的复合型人才

网友:
一睹大神风采,膜拜!

网友R:
做的确实蛮好的,佩服;2,3,5次谐波试一试在生成PWM时,基波增加谐波分量,用谐波消除SPWM试试

网友:
大饱眼福,楼主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R:
做的确实蛮好的,佩服;2,3,5次谐波试一试在生成PWM时,基波增加谐波分量,用谐波消除SPWM试试 ...

你说的是SVPWM吧,我试过,这个用在电机里面的控制理论,我试过发现不太适合电源,SVPWM可以保证电机电流的正弦度,但是对于电源来说,需要的是输出电压的正弦度,电流特性是由负载类型决定的。也许我的方法不对,如果你方便的话,我们在这个帖子里可以交流一下,也方便其他坛友可以深入了解。

网友(2018-12-01):
引用 楼主:
经过多天的调试,终于将稳压部分的电压环调试成功,THD0.8%,这个数值是很准的,楼主购买日置的这个表,花了 ...

LZ是电压电流双环控制的吗?

网友:
楼主既然有点空,不妨就拿这产品来开收费课,只限该产品讲解上面提到的几种软件从零到完成任务。

网友:
被电子耽误的3D设计师

网友(2019-01-09):
顶楼主

有时间可以继续聊聊天龙八部  哈哈

网友:
楼主真是牛人啊

网友(2019-03-24):
引用 楼主:
上传SPWM程序,因硬件资源不够,所以程序中将正弦波表,分成2段进行操作,希望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起到借鉴 ...

这个波形比较漂亮,  单极性,过零点很容易有畸变,特别是做完窄脉冲删除后, 畸变明显。
这个波形, 过零点完全在软件里面有特殊处理么?

网友:
不搞电源,顶一下楼主,仪器真全

网友(2019-05-20):
引用 楼主:
目前只设计好了,前级升压驱动部分!

楼主推挽升压部分电路能否参考一下,还有推挽变压器参数如何确定的?多谢!

网友:
留位观摩学习

网友:
新能源的开发,逆变器现在用的挺多的!

网友:
标记下,学习学习大牛

网友(2020-07-25):
楼主,现在进度怎 么样了?

网友:
测试下短路会不会炸管,恢复能不能迅速;大电容、大电感负载情输出还能不能正常

网友(2021-06-03):
LZ你这个逆变器能否开源?

网友:
没带非线性负载测试一下?

网友(2021-10-02):
楼主这个确实可以开课,还能赚一笔学费,双赢的

网友:
楼主厉害!做个记号!

网友:
楼主牛人,论坛里的VIP+++应该有你

网友:
楼主是个00后

网友(2022-04-23):
后面怎么样了?完成了吗?有没有资料可以自制?

网友:
关注后续进展

网友:
关注一下,像大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