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电话自动转移到手机上怎么实现?

楼主(2018-07-07):
公司现在要求每天晚上都要有一个人在公司值班,守着那个值班电话,怎么可以实现把值班电话转移到自己的手机上?别人拨打值班电话自动转到我手机上,这样就可以不用在单位睡觉了

网友A:
看你公司用的是什么电话交换机

网友:
固定电话也可以呼叫转移的。问客服

网友:
开通呼叫转移阿

网友:
开通呼叫转移阿 +1024
ps如果多线进的可以用电话交换机的外线转外线功能。其实还不如呼叫转移便宜稳定。

网友:
来电转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公司用的是什么电话交换机

公司内部的电话,交换机是华为的

网友B:
你的需求淘宝上早就有了,搜“值班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需求淘宝上早就有了,搜“值班神器”

里面是不是就一个GSM模块?想自己DIY一个 ,某宝卖30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是不是就一个GSM模块?想自己DIY一个 ,某宝卖300多。。。

只能说电工的通病又犯了。300块钱应该不到一天的工资吧,你确定你一天时间能搞定软硬件,并且保证稳定么?

网友C:
你把那个值班电话转了,别人值班的时候岂不是也会转到你手机上

网友:
咨询电信公司获得完美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那个值班电话转了,别人值班的时候岂不是也会转到你手机上

所以要只设置一天就够了

网友:
出门之前呼叫转移,回来就取消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