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2640R2F无法下载程序,各位帮忙看下。

楼主(2018-07-08):
各位朋友,帮忙看下分析下原因。
如题CC2640R2F不能下载程序,SmartRF Flash Progarmnmer 2 不能识别我的板子,但能识别XDS100V3下载器;
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1、说明一下:CC2640R2F的引脚DCDC_SW已经输出了1.6V了,是正常的。但板子上的24MHz晶振不能起振。。。
我现在怀疑是下载器的问题了。我的板子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我的板子是按照TI官方的开发板绘制的,官方原理图见附件:

2、说一下我使用的下载器,是在淘宝上买的一个XDS100V3下载器,用来给我的CC2640R2F板子下载程序的。
按照淘宝卖家发给的资料(资料差的可以,都是N年前的破资料),就一张图片对我有用。。

3、下载器与我的板子连线如下所示:这些连线,我用万用表都测量好几遍了,是正常连接的。
XDS100V3下载器         CC2640R2F板子下载口
(1)TMS--------------WMCU_TMS
(5)PD---------------V_3.3V
(11)TCK------------WMCU_TCK
(15)SRST_N-------WMCU_RESET
(4)GND.1----------GND
(8)GND.2----------GND
4、我的板子上CC2640的下载接口如下图所示:

网友A:
有没有尝试2640的rst对应20pin端子的第2pin TRAT_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尝试2640的rst对应20pin端子的第2pin TRAT_N?

还没有,但是网上也有人说这个复位管脚不行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有,但是网上也有人说这个复位管脚不行哦。

实践出真知
多试试总归没错

楼主:
由于不确定从淘宝上购买的XDS100V3下载器是否支持CC2640R2F,所以我将下载器退货了。
然后7月9号从贸泽上贪便宜买了一块cc2640R2F LanuchPad的开发板(只需要227RMB,淘宝上最便宜的也需要235RMB)。
本来大概需要一个星期能收到货的,坑爹的是被海关扣押检查了一个星期;
导致7月21号才收到货。

官方的CC2640R2F LaunchPad,上电之后测量CC2640R2F的引脚DCDC_SW点的电压为1.67V,DCOUPL电压为1.27V;

我刚开始以为我的板子DCDC_SW点的电压已经为1.6V,芯片焊接应该没问题了;
可是使用TI的CC2640R2F LaunchPad板子自带的xds110下载器,仍然不能给我的的CC2640R2F下载程序;

后来又重新将芯片焊接了一遍;再次测量DCDC_SW点的电压,这次为1.67V,DCOUPL电压为1.27V;

然后程序就下载成功了。

从上可得知,当CC2640R2F芯片使用内部稳压器件,DCDC_SW输出电压必须是1.67V,DCOUPL电压必须为1.2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