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下光伏模拟源

楼主(2018-07-08):
最近要做mppt,在考虑要不要买个光伏模拟源来测试,还是用太阳能板测试算了

网友A:
咦,我晕,才想起来你串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B:
不是有专用的仪器吗,Chroma,好像Itech也有的

网友C:
chroma,10kw的大概20w,lz用的起麽?

网友D:
把电源调成限流模式,看是否能随时跟踪到最大电流就可以了啊。

网友:
用不起,太贵

网友E:
chroma,之前公司买过15KW的,规格好像是650V,50A吧,然后可以用PC软件设置光伏参数,MPPT的效率自动计算,价格没记错1W一块的样子。
山寨品牌菊水皇家也有,价格几分之一的样子,输出纹波按V计算,凑活用用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咦,我晕,才想起来你串个电阻就可以了。

串个电阻只找到最大功率,想测实时追踪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专用的仪器吗,Chroma,好像Itech也有的

是有,正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roma,10kw的大概20w,lz用的起麽?

可以先看,买不买是老板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电源调成限流模式,看是否能随时跟踪到最大电流就可以了啊。

可以追踪到最大功率,但是想测试实时跟踪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chroma,之前公司买过15KW的,规格好像是650V,50A吧,然后可以用PC软件设置光伏参数,MPPT的效率自动计算 ...

1W?有卖家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W?有卖家的联系方式吗?

一瓦十块,可不是一万块。联系方式就没有了,都是公司采购的

如果只是要测试的话,很多认证机构里面都有这个电源的,比如我们之前都是到计量院去拿报告,里面用的一模一样的电源。

之前说一瓦一块是不对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个电阻只找到最大功率,想测实时追踪部分

你接个电压源,串个电阻,调电压不得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瓦一块,可不是一万块。联系方式就没有了,都是公司采购的

如果只是要测试的话,很多认证机 ...

chroma  10kw, 光伏模拟,
确定1万1台??
麻烦帮忙确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接个电压源,串个电阻,调电压不得了。

这个我也测过了啊!这么说的话,我就不用买仪器来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测过了啊!这么说的话,我就不用买仪器来测了

太阳能板本质就是个电压源串一个非常大的内阻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F:
chroma  10kw, 光伏模拟,
确定1万1台??
麻烦帮忙确认下

哈哈哈,抱歉抱歉,昨天迷糊了,一瓦十块,不是一块。。。。

网友(2018-10-26):
chroma的  或者自己把市电做个整流,串一个大的可调电阻。调整电阻来模拟光伏源。自己理论上搞的差不多了再去认证公司租一个,几个小时验证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