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留步:DELL的设计本还可以么?用于solidworks画图

楼主(2018-07-09):
旧的本本用起来十分吃力,点个装配零件的装配,电脑要卡2秒,实在受不了了;
在狗东选了dell,看中它的4G显卡,配置感觉够用,价格还能接受,上HP又贵很多,问一下dell的本子还可以么,原来没怎么用过
这系列有个不爽的地方,就是电源插口在后面,因为平常本子要支起来,插口会很受力!
现在选款合适的本子,真心不容易,大师有别的推荐么?
参数要求:
尺寸:15.6寸
显卡:独立4G
硬盘:ssd(128/256就够了)+机械(1T)
价格:13000以下

网友A:
个人感觉solidworks不太吃显卡,我的7代i5台式有次显卡坏了,集显也照样能跑,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solidworks不太吃显卡,我的7代i5台式有次显卡坏了,集显也照样能跑,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卡顿。 ...

现在手头是的hp probook,I5CPU,8g内存,2G的独显;
在单个零件上做没有问题,很流畅;
在装配里面,很多个零件,有的地方还上色了,然后做配合的时候,就卡的严重。

网友B:
dell商业系列还可以,个人购买的话建议淘宝找代理商下单,便宜很多,也是戴尔配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ll商业系列还可以,个人购买的话建议淘宝找代理商下单,便宜很多,也是戴尔配送的 ...

多谢推介!
戏精东带16%票也不错!
就是在慢慢买上面发现这款机器刚涨了1k,有点不忍心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推介!
戏精东带16%票也不错!
就是在慢慢买上面发现这款机器刚涨了1k,有点不忍心呢! ...

也在关注3530,dell官网8999,狗东9999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在关注3530,dell官网8999,狗东9999

要看具体配置吧,如果同样配置,那就可以在dell下单了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看具体配置吧,如果同样配置,那就可以在dell下单了哦

3530,就三种配置,高配这个价格。对应HP战99,HP只要7K多点,不知道为什么差别这么多

网友D:
SSD最好512,把系统盘、solidworks和当前设计文档都放在SSD里,归档文件放到机械硬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solidworks不太吃显卡,我的7代i5台式有次显卡坏了,集显也照样能跑,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卡顿。 ...

不做3D渲染吗?弄个几百个零件爆炸一下集显拖不动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dell商业系列还可以,个人购买的话建议淘宝找代理商下单,便宜很多,也是戴尔配送的 ...

dell it168上有个叫D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SSD最好512,把系统盘、solidworks和当前设计文档都放在SSD里,归档文件放到机械硬盘。 ...

系统盘256G够用了吧?win10多大?
solidworks就10来个G,加上其他应用软件的50G个差不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系统盘256G够用了吧?win10多大?
solidworks就10来个G,加上其他应用软件的50G个差不多了

设计文档一般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30,就三种配置,高配这个价格。对应HP战99,HP只要7K多点,不知道为什么差别这么多 ...

刚才看了,确实官网价格更好!
hp的zbook 2g显寸的价格相当,4g显存贵很多!
香港的电子产品向来都是便宜很多的,联想的杨不是说,因为国内的税贵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文档一般多大?

是刚用solidworks才一个月,设计文档10来M呢,
也不是专门搞机械的,做电子的,因为产品牵扯到外壳,就硬着上了,还望大师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推介!
戏精东带16%票也不错!
就是在慢慢买上面发现这款机器刚涨了1k,有点不忍心呢! ...

代理商下单也是有发票,还可以选配置,包括个人用户看不到的选配

Dell官方下单可以找客服砍价

网友:
引用 网友D:
dell it168上有个叫D大的。

D大那边据说价格不错的

我上次买dell显示器淘宝找了个代理商下单,价格 比京东便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看了,确实官网价格更好!
hp的zbook 2g显寸的价格相当,4g显存贵很多!
香港的电子产品向来都是便宜 ...

是HP的战 99,不是大师本,战99的配置和dell的高配一模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HP的战 99,不是大师本,战99的配置和dell的高配一模一样的

是我看错了
战99也是不错的哦。
这个  移动工作站  是什么名堂,价格差在这里吗?

网友E:
DELL的总部在厦门,我影响中dell完全是贴牌的,就是挂了dell的名字。没有最差,只要更差。之前台式机、服务器用dell的,刚用就坏掉了。售后是外包的,极差。同事买的dell笔记本,也不待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看错了
战99也是不错的哦。
这个  移动工作站  是什么名堂,价格差在这里吗? ...

是没搞清楚他们的名堂,如果从性能上说游戏本1050ti的,带H的cpu也才4000多

网友:
我用的dell家的业余工作站M2800,感觉用SW还行,不过我也只是十几个零件的小装配,没试过大的工程

M4800,6800 应该不错

网友:
只要不打开大型图和渲染就好用

网友F:
怎么不买游戏本?性能杠杠滴。在贴个膜,瞬间变成商务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DELL的总部在厦门,我影响中dell完全是贴牌的,就是挂了dell的名字。没有最差,只要更差。之前台式机、服务 ...

各大厂商都是贴牌,没有一样是自己生产的,不光电脑行业,工控,消费品不都是这个套路?只要产品好用不就行了?
以前我一直以为bios是主板商自己生产的,现在才知道都是找专业公司订制的

网友G:
2秒就受不了了?我开个AD的原理图十几秒你见我说什么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2秒就受不了了?我开个AD的原理图十几秒你见我说什么了么

每点个步骤,就卡,不是打开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不买游戏本?性能杠杠滴。在贴个膜,瞬间变成商务本了

多谢提醒!
游戏本参数不错啊!
正在看,希望有个vga接口,这样再接个显示器,用起来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做3D渲染吗?弄个几百个零件爆炸一下集显拖不动啊。

但是我的情况永远是吃CPU比吃显卡厉害,常用自带的Photoview360做动画渲染,都是CPU占满,GPU在那闲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手头是的hp probook,I5CPU,8g内存,2G的独显;
在单个零件上做没有问题,很流畅;
在装配里面,很 ...

试试把配合动画啥的通通关掉?我很讨厌这些华而不实、占用资源的功能,新装SolidWorks第一时间就是关动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把配合动画啥的通通关掉?我很讨厌这些华而不实、占用资源的功能,新装SolidWorks第一时间就是关动画 ...

还有这波操作,多谢了!

网友H:
买了DELL 7530 ,512G SSD,P3200 6,dell官网 16890,狗东18999

网友I:
我用的M5510,I5 ,显卡M1000那款。用SD2016很流畅。 不过DELL质量不太行,没用几月无故就开不了机,怎么折腾都没用。好在售后给力,上门服务 ,维修的来了居然就能开机了。干。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了DELL 7530 ,512G SSD,P3200 6,dell官网 16890,狗东18999

土豪 做个朋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用的M5510,I5 ,显卡M1000那款。用SD2016很流畅。 不过DELL质量不太行,没用几月无故就开不了机,怎么折 ...

嗯,身边的朋友也这么说,配置参数还是不错的,性价比高点。
刚开始看的是hp 的zbook,但是显卡才2g,有点低了,4g的要19999,贵了,
战99系列的,真心丑!

网友:
用的戴尔M4700,5年多了,找那个大D买的,比官网优惠不少。用的sw12,偶尔看装配图。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微星的GS65,性能 厚度绝对比99%的商务本牛逼

网友:
前段时间干了一个戴尔游匣7577,I7-7700HQ,内存16G,显卡1060的4G,硬盘256+1T,8400左右吧
刚买完,就出I78代
本子用着还可以

网友:
我一直用着SW,现在这台机就是集成显卡,而且如果用厂家的驱动就卡,把显卡驱禁用了没事了。(SW版本2015)

网友:
我用论坛的430s CATIA用着也是飞一样的感觉比单位(台式机)的感觉快很多

网友:
楼主要是自己掏钱还是买个游戏本比较划算,这些移动工作站都贼贵,按楼主的预算可以买个8代U的高配游戏本要啥有啥。

网友:
这个系列都有专业图形卡的

网友:
戴尔外星人啊

网友J:
看chiphell的评测,才知道有大-D这号人物,然后前天刚下单了一台Dell latitude 5491,
配置比官网灵活,而且确实便宜,正规16%增值税票。
我的订单刚开始生产,预计23号到货,希望不要延迟。

你可以去chiphell看下评测,我记得有3530的评测。
https://www.chiphell.com/forum.p ... peid%26typeid%3D849

网友:
商用级的图形工作站本子都不错,用过惠普跟戴尔质量绝不是普通本能比的

网友:
内存太小,起码也得16G起步

网友:
最近入了一个Dell的M6800
用着非常稳定,各方面也都不错,i7-4900,可选的显卡(可选k5000或者gtx980m等),最多可以3块机械硬盘
就是略重,机器加电源适配器超过5公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chiphell的评测,才知道有大-D这号人物,然后前天刚下单了一台Dell latitude 5491,
配置比官网灵活,而 ...

5591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
7300左右吧。

网友:
3530是DELL的入门级工作站,性价比挺高的。。价格里面有一部分是服务的费用。。
如果确实想入,也是推荐D大那边的,价格少个10点左右吧。。一样是从官网发的货。。

不过最好想想清楚,有没有必要上到这个级别的,因为sw确实比较新的U的集显都可以跑的比较流畅了。。

网友K:
E3 1230 V2 + 8G + HD6570的配制还飞快得跑着几百个零件的SW2014,一点没有问题,SW并不怎么吃硬件,随便选!

网友:
引用 网友K:
E3 1230 V2 + 8G + HD6570的配制还飞快得跑着几百个零件的SW2014,一点没有问题,SW并不怎么吃硬件,随便选 ...

这配置可以,我V3的,干活效率高

网友:
如果不是牌子控的话,可以考虑蓝天的准系统,然后自己买CPU,内存,硬盘。

网友:
什么配置?

网友J:
1. 8300h cpu 标压
2. 8g ddr4
3. 256G ssd
4. 500g hdd 7200转
5. 集成显卡

你如果要做sw的话,集显明显不行,还是考虑工作站。
这款标压的cpu,工作起来还是有些热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J:
1. 8300h cpu 标压
2. 8g ddr4
3. 256G ssd

我5月份刚买的T470P
感觉还是想搞一个5.6寸的,看中了5591可惜刚买过电脑,再买的话老婆该不让上床睡觉了

网友L:
搞个P51吧

网友:
precision系列做设计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费那个事, 你自己买一个准系统的机箱, 自己装标电CPU, 内存32个G, 显卡买一个QUATRO, 装一套水冷应对现场灰尘, 没有风扇不堵灰, 性能无敌, 要那害死人的笔记本做什么, 我都深受其害, 以后都不会买笔记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5月份刚买的T470P
感觉还是想搞一个5.6寸的,看中了5591可惜刚买过电脑,再买的话老婆该不让上床睡觉了 ...

我这是公司买的,原来的T440P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对联想也死心了,试试dell。

网友:
SW2016,内存最低16G,SSD+显卡(非常重要)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搞个P51吧

p51  志强高配的路过       有个最蛋疼的涉及,F功能键默认是快捷功能,而不是F键值

网友N:
引用 网友M:
p51  志强高配的路过       有个最蛋疼的涉及,F功能键默认是快捷功能,而不是F键值 ...

按 Fn + Esc 切换啊,Esc上有个FnLk的灯显示,是不是Fn lock了。

网友:
P52刚出了,可以看看。美版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N:
按 Fn + Esc 切换啊,Esc上有个FnLk的灯显示,是不是Fn lock了。

感谢!      P52  CPU提升应该很明显

网友:
对DELL无爱了
16年分别帮人买了两台DELL的笔记本,1年后一台返修换了个硬盘,另一台前几天也坏了,还没送修,两年都不到

网友O(2018-09-29):
引用 楼主:
现在手头是的hp probook,I5CPU,8g内存,2G的独显;
在单个零件上做没有问题,很流畅;
在装配里面,很 ...

大型装配体,请开轻量化模式!!!SOLIDWORKS的官方文档里有明确说明的,需要编辑那个子装配体,再打开还原!修改完成后再继续轻量化!

网友:
软件版本一定要晚于电脑CPU的年代,我的T420跑sw2010一个阵列卡的要死,换成2014版本快的飞起,旧版本对其后硬件的驱动支持不好吧

网友:
工作站天生就是用来作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大型装配体,请开轻量化模式!!!SOLIDWORKS的官方文档里有明确说明的,需要编辑那个子装配体,再打开还 ...

轻量化模式
多谢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