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里简单的index.html网页,申请域名用

楼主(2018-07-09):
求助,哪里简单的index.html网页,申请域名用。

目前已付钱买了域名(阿里云上), 且目前状态:申请域名的审核中, 一直没收到审核通过的通知; 但是PING 域名的名称已经能PING通了, 但是在浏览器网页key WWW.域名.top, 显示如下:

********************************************************************************
该网站暂时无法访问

尊敬的用户,您好

很抱歉,该网站暂时无法访问,可能由以下原因导致:

原因一:未备案或未接入;根据《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网站需要完成备案或接入。

原因二:网站内容与备案信息不符或备案信息不准确;根据《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网站内容需要与备案信息一致,且备案信息需真实有效。建议网站管理员尽快修改网站信息。
**********************************************************************************

我目前放的index.html 就是word 转换来的index.html, 就是简单的文字内容, 估计审核不通过;
浏览器https://ip地址, 能显示这个index.html;
浏览器www.域名.top,但显示这个"该网站暂时无法访问:

求助,哪里简单的index.html网页, 稍微有点内容可以点点的, 自学编网页还需一段时间, 想先申请域名用。
谢谢了, 我的论坛。

网友: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概念上先准备一下:域名(只是个名字)需要加上虚拟主机(存放网页文件的服务器)才能一起备案。

你有一起买虚拟主机吗?请先确认。

如果有买虚拟主机,则检查一下是不是支持php。如果是,则可以简单地安装一个wordpress程序,可以直接帮你5分钟搞出一个博客样式的网站,随便写一篇文章放着用来应付备案咯。

网友:
跟index.html网页没关系,要过备案,域名才能用

网友:
你没过北岸,所以不给你解析。不过会有个临时域名-很长的那个给你调试用的,应该可以打开

网友:
一键LNMP后再放个网页就行。

网友A:
备案要到备案页面提交一些资料啊、还要搞幕布拍照啊。

而不是放个什么index.htm页面,就可以自动审核通过的啊。

网友:
域名备案之后,要解析(通俗说就是把域名和IP(空间)绑在一起),

楼主:
肯定已买了虚拟主机, 备案是10天前递交的;
目前能ping通了, PING www.域名.top了, 那样理解是不是备案--- PASS了, 在阿里云解析也完成了;

就是浏览器输入   www.域名.top,显示这个"该网站暂时无法访问;

所以怀疑---- 目前放的网页太简单了, 求稍微能拿得出手的网页,求index.html的,  (阿里云支持PHP,环境也配置了,但是不能主动显示,可能设置问题)

网友:
就是备案没通过,和ping不ping通没关系

网友:
审核要20~30天吧, 提交工单问阿里就行啊

网友:
可以装个typecho当博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备案要到备案页面提交一些资料啊、还要搞幕布拍照啊。

而不是放个什么index.htm页面,就可以自动审核通过 ...

备案要到备案页面提交一些资料啊、还要搞幕布拍照啊。---这些都做了

网友:
随便弄个静态网页就可以了。

网友:
要先备案,你这是备案没通过。和其它没关系。

网友B:
word另存html足以

网友C:
到云控制台,确认一下备案状态。
如果这个备案没有通过,网页用域名是打不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word另存html足以

word 转html文件太大了

网友D:
.top现在可以备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云控制台,确认一下备案状态。
如果这个备案没有通过,网页用域名是打不开的。 ...

谢谢指点, 果然显示---------- 备案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top现在可以备案了?

可以的, 就是价格便宜了点, 不好意思说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