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低成本分辨率到万分之一的g的加速度计

楼主(2018-07-09):
由于项目的变态要求,要求加表成本在一百块钱以内,分辨率要万分之一以内,哪位有推荐吗

楼主:
忘了说了,是MEMS加表,供电5V以内,功耗和体积可以大一点,主要指标是价格和分辨率

网友A:
加表不光看分辨率,还要看动态范围和量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表不光看分辨率,还要看动态范围和量程

这么高的分辨率,量程不会太大,设计要求只需要±30°,因此只要0.5G,根据设计余量,加速度计在1G以内即可

网友:
对mems器件其实分辨率其实意义不大,反正精度都不高。

网友:
分辨率再高,你还要考虑噪声,温漂这些因素

网友:
提高分辨率的方法之一是多次采样,求均值,就能获得较高的分辨率,供参考

网友:
6050,+-2G量程时数据分辨率是4/65535, 但是光分辨率有蛋用啊,还要看噪声的吧。

网友:
分辨率有啥用,精度温飘才是王道,分辨率给你来个加权平均,1亿位都可以。

网友:
要的是分辨率还是精度。精度你真的找不到的,分辨率可以可以用软件搞,噪声温飘在这个分辨率上大的惊人

网友:
KX123-1039

网友:
什么地方需要如此高分辨率? 是不是瞎猜出来的应用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