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算是SPI的硬件bug吗,SPI时钟二分频时SCK信号无法连续

楼主(2018-07-09):
刚刚测试发现SPI的时钟是AHB总线HCLK时钟二分频时,SPI的SCK时钟不连贯,字节与字节之间存在不确定的延时

环境:芯片,STM32F103C8T6,测试SPI1和SPI2,分别位于APB2和APB1总线,CPU主频20M(选择这个频率是为了方便设置时钟分频,APB1无法超过36M)使用DMA发送,DMA优先级设置为最高,SPI和DMA都是字节发送

测试:修改PCLK时钟分频系数,和SPI时钟分频系数,观察SCK时钟是否连贯

时钟数
分为三种情况
1,APB时钟1分频,SPI 2分频,SCK不连贯
2,APB时钟2分频,SPI 2分频,SCK连贯
2,APB时钟1分频,SPI 4分频,SCK连贯

不连贯的SCK时钟

连贯的SCK时钟

结论:SPI时钟是HCLK时钟2分频时,SPI无法连续发送(其它CPU主频,或者仅使能一个SPI,不影响这个结论)

可能的原因分析:1,SPI的BUG,二分频时,内部时钟同步存在问题之类的
                          2,DMA带宽不够,或者仲裁有问题,但是从发送寄存器非空开始请求DMA传输到移位寄存器移位完成,中间足足有16个CPU时钟周期,不太可能仲裁不过来或者带宽不够

请诸位坛友帮忙分析分析

Cube配置出来的代码,核心的只有这几句话
  while (1)
  {

      if (HAL_DMA_GetState(&hdma_spi1_tx)== HAL_DMA_STATE_READY)
      {
          WS2812b_Display2();
          HAL_SPI_Transmit_DMA(&hspi1, spi_SendBuf, SENDLENGTH);
      }

      if (HAL_DMA_GetState(&hdma_spi2_tx)== HAL_DMA_STATE_READY)
      {

          HAL_SPI_Transmit_DMA(&hspi2, spi_SendBuf, SENDLENGTH);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附上测试代码

网友:
连续是指发送连续字节?

网友A:
这不是bug,谁规定SPI 的时钟一定要连续?

另外,一个字节的8个位并不会出现此问题,此现象只出现在byte与byte之间。你用其它MCU,如果没有DMA,在SPI发送完当前字节后,MCU准备数据的时间大于1个位的时间的话,一样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bug,谁规定SPI 的时钟一定要连续?

另外,一个字节的8个位并不会出现此问题,此现象只出现在byte与 ...

ST规定的必须连续

我关注的是为什么二分频的时候无法做到连续,大于二分频就能做到
另外16位发送就能做到二分频连续发送

用其它MCU,或者STM32不开DMA,同样可以做到时钟连续

楼主:
新的测试,SPI1和SPI2都使用16位模式,二分频的时候可以保持时钟连续
两个SPI一个8位模式,另一个16位模式,二分频,16位的正常,8位的不连续

网友:
楼主要不要先评估一下DMA的性能

网友:
我印象中F1的DMA性能比较捉鸡。那个DMA只有一个Master,还没有FIFO。我以前测过M2M传输,感觉比较慢,好像要10几个周期才能传一次。

网友:
DMA操作带宽是有限制的,DMA的硬搬运也是相对轮训或中断方式而言的
不信,你开1个SPI的DMA和2个SPI的DMA,看看是不是时钟连续的门限频率都不同,明显DMA多了容易趴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ST规定的必须连续

我关注的是为什么二分频的时候无法做到连续,大于二分频就能做到

你的截圖是說滿足條件會讓sck是連續,沒有說必須是連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规定的必须连续

我关注的是为什么二分频的时候无法做到连续,大于二分频就能做到

没有说必须连续,另外前提条件是“软件足够快”。

其实就是带宽(或者是响应时间)的问题,其它MCU要做到连续,无非是SPI频率和你MCU的主频相差甚远,你用软件方式控制SPI,主频和SPI频率接近,你看还能连续不?

网友B:
把HCLK提高, 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有这么高的性能为啥不用呢。

网友:
ST连那个千年的硬件NSS不能用的bug都不修,这个算毛。当然人家ST说那不是BUG,就没有那功能。

网友:
我同时开了6个dma……还没细看波形……

楼主:
又做了两个测试,一个是TIM触发DMA传输数据到GPIO口,测量TIM CC通道翻转和GPIO跳变之间的时间差
另一个是DMA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输出数据到多个GPIO口,测量连续的两个GPIO跳变之间的时间差
结果是两个时间差,差不多都是HCLK时钟的9-11倍,说明一次完整的DMA传输需要9-11个HCLK周期,跟规格书上面参数的吻合
从延迟角度考虑,TXE置位后,有差不多14个HCLK时钟周期用于DMA传输下一个SPI数据,非常勉强

根据上面的公式,20M 主时钟下,APB2上最大数据带宽为 20M/14 =  1.4M次/秒
SPI实际发送时,1/(0.1us*8)= 1.25M次/秒,接近于最大带宽,也是非常勉强
说明DMA延迟和带宽都有可能造成SCK不连续

TIM触发DMA传输数据到GPIO口,每次TIM翻转触发一个GPIO的跳变,时钟72M

DMA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输出数据到多个GPIO口

网友:
DMA 用多了,DMA仲裁器也会很累的,记得自己以前做过一个407的项目,把所有DMA流用完了,全开了收发中断…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C:
吓得我赶紧去看看我的spi的DMA输出时钟是否连续,我恰好就是利用了他的这个特性来满足我的需要,不过根据上面的一些分析,感觉应该是问题不大,至少以前的查看中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再加上系统时钟60来M,spi才2M,可能还好吧

网友D:
我以为dma很厉害呢,原来也有天花板

楼主:
终极测试,确认是DMA带宽问题导致
主程序里面用WFI指令停掉CPU,避免CPU占用总线带宽
一个IO口输出翻转指示中断程序

两个SPI的情况,改善不大,某些时刻还是不连贯

单个SPI的情况,效果很明显,仅有DMA占用总线时,SCK是连贯的;同时CPU和DMA同时访问总线,会导致不连贯
说明是带宽不够所导致

第二张截图里面,DMA启动不久,CPU就停止工作了,不连贯现象只会出现一次,可以通过先发送两个字节的0x00做到CPU不影响正常发送

void HAL_SPI_TxCpltCallback(SPI_HandleTypeDef *hspi)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0, GPIO_PIN_SET);

    HAL_SPI_Transmit_DMA(hspi, spi_SendBuf, SENDLENGTH);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0, GPIO_PIN_RESE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必须连续,另外前提条件是“软件足够快”。

其实就是带宽(或者是响应时间)的问题,其它MCU要做 ...

确实是带宽原因导致,但不是响应时间(延迟)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HCLK提高, 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有这么高的性能为啥不用呢。

不是在研究如何解决问题,而是研究出现问题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吓得我赶紧去看看我的spi的DMA输出时钟是否连续,我恰好就是利用了他的这个特性来满足我的需要,不过根据上 ...

你这有问题的可能性太小太小,你是60M主频2M SCK,我是20M主频10M SCK ,差了15倍
而且这个现象本身不会影响绝大多数的SPI应用,除非SPI本身的时序要求很严格
这个现象本来就是在驱动WS2812,非SPI得应用中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为dma很厉害呢,原来也有天花板

是啊,有个天花板,F1,F0,F3的天花板可能还比较矮

网友:
感谢楼主,好经验!原来还真没注意这方面问题,以为dma没有天花板的,,,

网友:
DMA当然也要占用总线资源的,在一些总线架构里面,如果代码和DMA指向的同一个bank的内存,还会发生DMA的各种问题

网友(2020-05-23):
看了dspic33的波形,字节与字节中间确实存在不确定延时,但是不影响使用,就没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bug,谁规定SPI 的时钟一定要连续?

另外,一个字节的8个位并不会出现此问题,此现象只出现在byte与 ...

回复错误,删除!

网友:
哈尔库就没严格时序了,我用h750高速输出一个数组的数据到端口,就不能快,中间会断不连续,除非足够慢。这都是因为哈尔库有个定时器非要占用不可。总的来说,设计芯片的人肯定知道,他们就是想让你用的不舒服没任何别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