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自主网,如路由模块坏了,其他模块还能交换数据吗?

楼主(2018-07-09):
zigbee自主网,如路由模块坏了,其他模块还能交换数据吗?  比如 20个点,互相之间都要进行数据交换,如那就要在这20个模块之间加一个路由模块,如这个路由模块坏了,互相之间还能通讯吗?  第一次使用zigbee

网友:
坏了一个路由,设备会连接到另外一个路由的,只要一开始都是通过同一个协调器组网的。

网友:
Zigbee 的網路一般應用就是有很多路由

网友:
一般的,你应该有一个coord节点,多个route节点,多个endd节点。正常部署,坏掉一个router不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