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M8S型的低功耗方案设计、方法

楼主(2018-07-09):
   本人最近在做一个终端项目,在垃圾桶上装一个终端检测设备,现在选型是STM8S型,,但是这一款芯片里面是没有

   RTC的,只有AWU和外部中断的唤醒,那么现在的要求是内部需要一个小时发一次数据给服务器,进入halt后AWU也定时不了那么长时间

  唤醒,比如我希望是一天当中的2、4、6、18等这些整数的时间点唤醒设备,发送数据。现在我只有要不外接RTC时钟 这样去实现。

  可能是我理解的太简单了,请有做过的留言提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低功耗为什么不直接用STM8L052呢,低功耗专用的,也不贵,开发可以用STM8L152,我记得官方有评估板子提供

网友A:
stm8L101可以搞起,AWU定不了1小时的话可以定几分钟的嘛,然后通过计数次数,次数到了再发射。

唤醒后仅仅记个数的话功耗并不会增加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8L101可以搞起,AWU定不了1小时的话可以定几分钟的嘛,然后通过计数次数,次数到了再发射。

唤醒后仅仅 ...

是的,,我是担心它积累的越来越不准。。STM8L系列的太贵,而且我选的满足我需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是担心它积累的越来越不准。。STM8L系列的太贵,而且我选的满足我需求 ...

每次发射的时候可以做个时钟同步,这样的话误差不会累积。最多只是一次发射周期的误差而已。秒级的

网友B:
楼主怎么那么呆板,自动唤醒设为几秒就可以,程序对唤醒次数记数,每满多少次才触发一次发送数据,否则就接着休眠

网友:
低功耗时钟芯片8025T,定时中断输出唤醒cpu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那么呆板,自动唤醒设为几秒就可以,程序对唤醒次数记数,每满多少次才触发一次发送数据,否则就接 ...

AWU唤醒后计数直接进入休眠,板子的功耗会不会在唤醒的时候上升,这个是我考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AWU唤醒后计数直接进入休眠,板子的功耗会不会在唤醒的时候上升,这个是我考虑的 ...

从唤醒到计数判断再进入休眠,这个时间和功耗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2018-11-04):
他的模式很多啊

网友:
平时休眠,,有事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