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plab xc8 安装经验分享

楼主(2018-07-09):
1.安装文件地址。
CX8兼容PICC语法的最后一个版本是1.45b, 后来更新的2.x使用clang做前端,使用C99标准,导致一些语法不兼容。安装文件有2个xc8-v1.45-full-install-windows-installer.exexc8-v1.45b-part-support-windows-installer.exe

2.安装方法。
administrator账户无法安装,会遇到安装权限的问题,如destination not writable警告。
要正确安装需要administrator组的非administrator账户如user1。
登录到user1,安装xc8-v1.45-full-install-windows-installer.exe,注意这里Windows不能启用缩放(如150%于4K屏),如有缩放需要先调回100%。
安装完成后继续安装xc8-v1.45b-part-support-windows-installer.exe。安装完成后运行
对于mplab x IDE没有对账户有这样的要求。此时可以继续安装mplab x。mplab x是基于NetBeans IDE,跑在JAVA上的,安装文件比较庞大,安装完成后需要占用2.7GB,XC8则需要2.5GB,都是比较占用空间的。

3.patch(破解)XC8
使用 MXC1321 ,文件信息
xclm.exe (26.624 bytes), ‎19‎ Jun 2014
CRC-32: d3c4a688
SHA-1: e0570107814a72b7498016f887896703ce814ed1
SHA-256: b6cdc94545068e30d27c8b880e5b489b29a9ee5eedd52558dff9a986b05d511d
SHA-512: 1c960685b27d744f4962fd3517d8277beaa1092dd5799a1f5b72a1f382d62e7a58987b8ddf467d3886e23e81a744a5d2dc4ce03f398f32deae2066516c9c9132

破解方法:到安装文件夹%ProgramFiles(x86)%\Microchip\xc8\v1.45\bin,这里有原版的xclm.exe,把它更名为xclm.old(固定的名字),然后把解压的xclm.exe放入文件夹代替原版的xclm.ext。命令行运行xclm.exe一次,显示如下信息
Patched 40 bytes in file ./cgpic
Patched 40 bytes in file ./cgpic18
Patched 40 bytes in file ./picc
Patched 40 bytes in file ./picc18
Patched SHA in 4 of 4 files

验证XC8具有pro模式
xc8 --chip=16f1516 --mode=pro

Microchip MPLAB XC8 C Compiler (PRO Mode) V1.45
Build date: Nov 15 2017
Part Support Version: 1.45 (B)
Copyright (C) 2017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License type: Node Configuration

(939) no file arguments
(908) exit status = 1

破解完成了

网友:
V1.41使用中!

网友:
XC8 V2.00 is now released.

网友A:
XC8 V2.00 now includes AVR MCUs.
And it doesn't work with the old MPLAB V9.x.

网友:
非常详细的说明。顶。。

网友:
不用破解啊,先装低版本的。然后装高版本的。有空把我的分享上来,现在在外面。最近在玩Pic的单片机,REAL ICE 死活连不上芯片,KIT3.5却可以。不知为啥

楼主:
4.文件夹瘦身
a.启用文件夹压缩,%ProgramFiles(x86)%\Microchip\xc8\v1.45\bin\include 文件夹有4154个文本文件,文件大小多分布于2kB附近其中大部分不足2kB。在Windows系统中启用文件夹压缩对于减少占用空间非常有效,压缩后include文件夹占用空间从1.2GB变成了274MB,效果显著。
b.删除由于安装xc8-v1.45b-part-support-windows-installer.exe 生成的备份文件,带rollback字样的文件夹就是了,由于不会回滚更新,只需要删除这些个备份文件夹。
这样瘦身完成后xc8占用的空间只有336M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XC8 V2.00 now includes AVR MCUs.
And it doesn't work with the old MPLAB V9.x.

在走整合路线?microchip的官网没看到这个信息呢。只知道NXP的MCUxpresso整合了LPC和Kinetis

网友:
pic现在用的还多么  为什么不用stm32

网友:
刚找到破解2.0的办法,在验证,晚几天上说明

网友:
>pic现在用的还多么  为什么不用stm32
Stm32: 3.3V, PIC: 5V

>刚找到破解2.0的办法,在验证,晚几天上说明
The challenge is: MPLAB V9.x.
MPLAB X is way too big, way too slow. Java is the pain.

网友:
Anyone knows how to manully insert XC8 V2.0 into MPLAB V9.x?

网友:
已收藏,谢谢分享。论坛pic的帖子太少了

网友(2018-08-15):
PIC is good on long term availability.

网友:
Where do you get the part support file?
I have searched the Microchip web, but didn't get the same file?

网友:
Is there a way to make the XC8 V2 working under MPLAB IDE V8.9x?

网友:
我一直用的mplab 8.92,Pic单片机的这个软件真是非常无语了,底层配置也是硬啃数据手册啃寄存器,pic24的单片机芯片内部eeprom搞了大半个月,数据手册上的方法和示例代码竟然是错…网上几乎找不到资料,产品后被破解也是分分钟的事还便宜…但是这些问题都没有彻底断送很多老款Pic的需求,我这边还真有几个机器连续工作快10年了,备份电池维护了好多回了。还有就是这个芯片真是不容易坏,STM32的板子是要常备热吹风吹吹的,Pic的板子我这里还没有玩烧片过头回,耐操!

网友:
PIC的片子开发环境就是不太好,但是皮实确实是最大的优点,如果特别在意成本,可以考虑转移到台系兼容芯片上面。

网友:
还在用MPLAB8.92  8位机目前够用

网友:
多谢分享,之前V1.41在MPLAB X IDE上显示FREE MODE

网友:
用楼主的方法在MPLAB X IDE V4.15中仍是Free mode

网友B:
但是在MPLAB IDE中是PRO MODE,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microchip官网最新XC8能和谐吗?XC8比PICC好在哪里?

网友: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cm_w/10599087
谁来传上来试试

网友:
记录备用。谢谢!

网友C:
最新版xc8 v2.0破解,谁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新版xc8 v2.0破解,谁先试试

不能下载了,谁能再上传一下,谢谢!

网友D:
两个关键破解的压缩包下都不来 有人重传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关键破解的压缩包下都不来 有人重传下吗,

你再试试看

网友E(2018-09-19):
引用 网友B:
但是在MPLAB IDE中是PRO MODE,请问怎么解决

工程设置里面选择编译器模式为pro……我也是今天才搞清楚,新ide太繁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工程设置里面选择编译器模式为pro……我也是今天才搞清楚,新ide太繁琐了 ...

MPLAB X IDE默认确实是FREE MODE,要重新设置编译模式才能切换为PRO MODE.

网友:
有没有相关PIC 的 X IDE 教程啊  我最近也在摸PIC

网友:
2.0你能破解成功?我的破解之后还是提示“The current licence does not permit the selected optimization level, using level -O1”

网友:
2.0 requires XIDE,
I don't think you can use it under MPLAB 8.9x.

网友:
试了 可以用 谢谢

网友A(2018-11-05):
>“The current licence does not permit the selected optimization level, using level -O1”
I don't think the XC2.0 support higher level optimization. Try V1.45.
If you stick with XC2.0, the "-O1" may be all you can get for the moment.

网友F:
引用 网友A:
>“The current licence does not permit the selected optimization level, using level -O1”
I don't th ...

重点:1. license要放到指定目录;2. pic/bin目录下的4个exe文件要用UltraEdit修改.

网友G(2018-12-23):
引用 网友F:
重点:1. license要放到指定目录;2. pic/bin目录下的4个exe文件要用UltraEdit修改. ...

兄弟,我用UltraEdit 打开PICC.exe/cgpic.exe 但就是找不到对应的字串呀。请问这是何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兄弟,我用UltraEdit 打开PICC.exe/cgpic.exe 但就是找不到对应的字串呀。请问这是何解? ...

传个我改好了bin文件包的你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传个我改好了bin文件包的你试试吧

谢谢,用回MPLAB X5.05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2021-07-08):
谢谢诸位分享资源。

网友(2022-04-03):
引用 楼主:
4.文件夹瘦身
a.启用文件夹压缩,%ProgramFiles(x86)%\Microchip\xc8\v1.45\bin\include 文件夹有4154个文 ...

LZ分享的资源实测可用,完美破解,谢谢分享!

网友:
请问一下xc8-v1.45b-part-support-windows-installer.exe这个支持包怎么在官网寻找啊,找不到啊,知道怎么在官网寻找xc8支持包的发个链接,谢谢了

网友: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 ... b-xc-compilers#ta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