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的灯光改造教程(使用专业对色日光灯管) 【效果一级棒!】

楼主(2018-07-10):
原本考虑使用海德堡印刷机(行业最高色彩还原要求)上的osram日光管(36W/954 1.2米,价格70元),但研究后发现,osram并没有生产支架。

注: 坛友说,osram电子支架做得比较好。但我找不到购买地方。

所以改为使用philips的支架和对色管。

OSRAM对色管的购买地址,提供给有兴趣的坛友:

【OSRAM L36W/954-1皮革布料对色灯管纺织对色灯印刷设备灯管T8 40W】http://m.tb.cn/h.3cmdK25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復·制这段描述€sZVl0ABNM7F€后到

楼主:
坛友说: philipd的电子支架线路比较简单,点亮之后的降流功能不网站,日光灯寿命受影响。

所以,philips 支架要购买电感式的。

但我发现一个问题: 之前我找的philips对色管的供应商只有电子支架(59元)。而且店家说,电感支架早就停产。

问了几家,的确是philips电感支架已经停产。

终于找到一家有电感支架卖。

这个我跟店家的聊天记录。

楼主:
我问支架是否原装的。店家挺老实。
告诉我:

1。原装电感支架已经停产。
2。这是他们自己利用philips电子支架改装的。
3。他们使用的是原装的philips电感和原装启辉器。
4。philips原装电感是铜包铝。说是100瓦以内的电感,都是铜包铝。

我问有没有原装的电感支架,贵一点也行。店家说明天他到仓库,看看是否有货后通知我。

第二天,店家电话给我,说原装的电感支架有货。

于是,我下单购买了10支。(图)

楼主:
支架购买了连接。

加上折扣等,42元/支。

【飞利浦日光灯架双管 T8支架灯18W 30W 36W 电感/电子式 TMS018】http://m.tb.cn/h.3cLhBfq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復·制这段描述€r3fK0Azk47O€后到

楼主:
收到货,没有打木架。拆开检查,有两只摔得金属变形,一共有3个盖子损坏(都是固定脚损坏)。

变形的金属我可以修复。但损坏的塑料件,只能让店家发给我了。

后记: 店家寄过来5个盖子,只有1个原装,另外四个冒牌的,连philips字眼都没有。

冒牌的无法使用。断一只脚的盖子,我勉强使用起来,不折腾了。

楼主:
支架是上海生产,电感是厦门生产。

电感是否铜包铝,我没有拆开检查。估计要砸开一个电感,抽出里面的线,刮开才可以验证。

里面的线材质量很好。

楼主:
灯管我使用了PHILIPS 36W/950对色管。每支42元(10支包邮、免包装费。)

购买地址:  【飞利浦对色灯管D65TL-D90 De Luxe 18W36W58W/965标准光源d65灯管】http://m.tb.cn/h.3cRfudW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復·制这段描述€ioMw0AzBmxO€后到

楼主:
灯管型号是36W/950, 色温5300k,日光色。1.2米。

显色性:  93%。

参数上跟osram的差不多。

收到货,拆开包装,很完美。尤其木架非常结实。

楼主:
全部10支安装好了。

大厅安装了4支,饭厅2支,两个睡房各2支。

感觉买少了。大厅应该6支,其它各3支,应该买15支才对。

原来的osram节能灯,我全部拆走了。因为色温不一样,影响这些对色管的效果。

【评测】

1。光线非常舒服! 真的跟太阳光一样舒服!

2。原来的节能灯和普通日光灯,颜色有点偏冷。这些5300k对色管,我感觉有点太阳光的暖和色调,很舒服。

3。大厅沙发位置,坐着测量,照度有460LUX。适合在沙发上看书。
      大厅其它地方,也有380LUX以上。

4。饭厅照度大概380LUX。

5。睡房照度大概350。

6。电感支架需要启动时间,一般3秒内可以完成启动,用起来还没有什么不方便。

网友:
跟风,跟风,^_^

网友:
赞 可以回复了吗?信新房年底交楼,BB也刚好出生,到时装修也想用上对色管。

网友:
阿莫评测完,感觉我可以入手了

网友A:
能不能拍个安装好的图片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全部10支安装好了。

大厅安装了4支,饭厅2支,两个睡房各2支。

那个照度仪哪里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拍个安装好的图片看看。

就是光管而已。

我的房子运气好,房顶四周有实木的木线。我光管直接螺丝固定在木线上,安装非常容易。

小房间的安装,两只最好分开两个位置,比如房间的两个不同墙面,这样光线分布最均匀。

网友C:
想看下莫大在屋顶上怎么布置灯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照度仪哪里买?

京东自营,92元。

本来想买泰仕。等了一个星期,没有任何网友可以提供正品购买渠道。所以改为买这个低价的胜利。

用起来很稳定。数据应该可靠。我教会了小孩,每次看书自己测量一下照度,调整台灯的位置。

胜利仪器(VICTOR)数字照度计自动量程光照度计亮度表测光仪VICTOR 1010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看下莫大在屋顶上怎么布置灯管的

沿着屋顶墙角安装,螺丝钉固定在木线上(木线原来装修就有。)

我现在东莞上班,拍不了照片。

网友D:
请问站长:电感镇流器声音怎么样?小时候日光灯的声音搞得我很烦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站长:电感镇流器声音怎么样?小时候日光灯的声音搞得我很烦躁……

浸清漆,老式鎮流器都泡過的。

网友:
学习收藏,以后替换。

网友:
mark 下 有机会改装

网友:
mark 下,刚好有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昨晚给电话以前同事,在飞利浦代工厂做的,那个对色管批发要70一支36W 950,一箱50支才肯发货,我要3支不 ...

我使用过,我用肉眼可以100%肯定是真货。

不信老陈可以使用积分球测试一下。

另外,之前老陈在另外已经淘宝店,也是45元左右的,积分球测试后显色性跟厂家标称值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站长:电感镇流器声音怎么样?小时候日光灯的声音搞得我很烦躁……

没有声音的啊。我完全感觉不到有声音。

网友:
站长极具研究精神!

网友F:
可以上安装后的效果图?感觉后期安装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上安装后的效果图?感觉后期安装不方便

安装光管支架,就2个螺丝啊,有何难度?!

网友G:
我也打算跟风,把全屋都改成这种。人数多大伙考虑搞一个团购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打算跟风,把全屋都改成这种。人数多大伙考虑搞一个团购

团购意义不大。

无论光管,或是支架,都需要包装费和运费。

我上面的购买攻略,可能已经是最省钱的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昨晚给电话以前同事,在飞利浦代工厂做的,那个对色管批发要70一支36W 950,一箱50支才肯发货,我要3支不 ...

我买的10支,产地波兰,带原包装(1箱10支)。

看包装盒,就知道是进口的了。国产山寨做不出这种纸箱的。

楼主:
安装效果图来了。

供电来自原来的灯盘,就近取电。

要想好看,可以将墙壁割开,将线埋进去。或安装线管。

我嫌线管不好看。

我的墙壁去年才粉刷过(使用多乐士,自己动手的)。

等下次粉刷,将墙壁割开,线埋到墙壁上。

另外,看到右边那支光管的右边有一个快速连接头?方便以后增加光管使用的。我的安装充分考虑到以后的维修和扩展。

网友H:
什么年头还用电感镇流器,亏了这么好的灯管,高性能电子镇流器绝对比电感的要好很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什么年头还用电感镇流器,亏了这么好的灯管,高性能电子镇流器绝对比电感的要好很多 ...

哪个牌子的电子镇流器质量好?松下吸顶园灯质量好,但没看到这种36W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使用过,我用肉眼可以100%肯定是真货。

不信老陈可以使用积分球测试一下。

资料的表格中显示Ra有98,包装上的的>90,实际刚刚大于90,不到91.

一只灯管的光通量约2060lm,装一只肯定是不够亮的,要多装两条。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哪个牌子的电子镇流器质量好?松下吸顶园灯质量好,但没看到这种36W的,

松下有啊,高功效的

网友:
电感镇流器频闪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年头还用电感镇流器,亏了这么好的灯管,高性能电子镇流器绝对比电感的要好很多 ...

1。买不到osram电子支架。

2。philips的电子支架据说设计得不好。

3。找不到其它好的品牌。

4。电感除了需要启动时间外,没有什么缺点,而且,电感的明显延长日光灯的寿命。

要配这么好的日光灯,只有电感才配得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1。买不到osram电子支架。

2。philips的电子支架据说设计得不好。

寿命和启动阶段预热有关,电子镇流器设计好的寿命还可以,但是优点很多,没有证据直接证明电感镇流器对日光灯管寿命有延长作用,想法电感镇流器频闪真的很厉害,我亲身体会,家里用了和我一样大年龄的电子镇流器,今年换成松下的,效果不一样的

网友:
我也要改,但我想换成松下的,谁有正品渠道 推荐下

网友:
看评论有用来养鱼的,涨姿势了

网友J:
10几年以前买了松下的电子镇流器,非常好用。开灯时,分三段启动,微亮、约80%的亮度、最亮。即使用普通的灯管,比配国产的镇流器都亮许多,而且没有看到灯管里一圈圈的流动波纹。用到现在,灯管还是好的,还很亮。

网友K:
刚才逛百安居看见这个光管,18元好像。另外还有飞利浦的电感大支架,130元一根。促销员各种鄙视,说没人要了这些都是老式的照明灯具。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刚才逛百安居看见这个光管,18元好像。另外还有飞利浦的电感大支架,130元一根。促销员各种鄙视,说没人要 ...

CRI要90以上才好,80的很普通,佛照的3-4块钱一根的都有79.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啊莫,色温5300k会不会太黄?我想买965,又怕太白,感觉黄的话想睡觉

不黄。很接近太阳光。

比普通灯,有一点点偏黄,但仍然属于很白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J:
10几年以前买了松下的电子镇流器,非常好用。开灯时,分三段启动,微亮、约80%的亮度、最亮。即使用普通的 ...

你买的可能是山寨电感支架。

我这个,光线非常稳定 ,甚至手机镜头内都看不到频闪。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买的可能是山寨电感支架。

我这个,光线非常稳定 ,甚至手机镜头内都看不到频闪。 ...

现在手机镜头刷新率高了,当然看不出来,用老手机测试一下,最权威用光电二极管加示波器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手机镜头刷新率高了,当然看不出来,用老手机测试一下,最权威用光电二极管加示波器测量 ...

我肉眼盯着看,都看不出任何光线波动或闪动。这就足够。

上面说的频闪、电感噪音我小时候的确见识过。但我现在使用的philips电感支架,完全没有这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管我买了,但镇流器一直很忐忑,也担心频闪,在考虑电子还是电感的,我发现有些五金店没启辉器卖了 ...

你就放心好了。电感和启辉器不会坏的。

就算坏了,万能淘宝有进口二手的。

也可以索性,改装成电子式,都是非常方便的。

楼主:
老陈不是也买了镇流器吗?

老陈说一下,有没有频闪。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肉眼盯着看,都看不出任何光线波动或闪动。这就足够。

上面说的频闪、电感噪音我小时候的确见识过。但 ...

肉眼一般情况下是看不出来的,运动的物体会显现出来,比如开灯情况下使劲晃动一个木棍,这个就非常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H:
肉眼一般情况下是看不出来的,运动的物体会显现出来,比如开灯情况下使劲晃动一个木棍,这个就非常明显 ...

你说的情况,我小时候也有印象。

我刚才特别测试了,日光灯下面快速挥动棍子,没有任何闪动现象。

我个人肉眼评估,目前的灯光,是100%完美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J:
10几年以前买了松下的电子镇流器,非常好用。开灯时,分三段启动,微亮、约80%的亮度、最亮。即使用普通的 ...

什么型号?可以拍图来看下吗

网友I:
灯管用久了
如某端有点发黑
调换一端用,寿命可以更长久,

楼主:
引用 网友I:
灯管用久了
如某端有点发黑
调换一端用,寿命可以更长久,

现在的光管好像不会两头发黑的了。我们公司使用的只是普通光管(佛山照明,电子支架),几年了,几十支都没有一支变黑。

网友L:
我联系了卖家,正要下单,卖家说还有一款是高显色的,价格85元显色大于97,莫总买的是43元显色大于90,这两种差别大吗?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
这是网址【飞利浦D65对色灯管Graphica 18W 36W 58W965 950高显色纺织色评灯】http://m.tb.cn/h.3XifpBE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復·制这段描述€tt45baB6VPq€后到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联系了卖家,正要下单,卖家说还有一款是高显色的,价格85元显色大于97,莫总买的是43元显色大于90,这两 ...

看色温。

你说的是965这个型号?色温6500K是冷日光,死人的惨白色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色温。

你说的是965这个型号?色温6500K是冷日光,死人的惨白色啊。

不是色温,是两个系列:Graphica是高显色,luxe是标准显色。两个系列都有色温可选,两个系列价格相差近1倍

网友L:
我也想买10根,我找到一家更好的,说是绘图灯管,显色指数98%,看下能否搞个团购分开发货,那样批发价才42元,型号是飞利浦PHILIPS TL-D 90 Graphica 36W/950高显色印刷绘图灯管,链接:【飞利浦PHILIPS TL-D 90 Graphica 36W/950高显色印刷绘图灯管 D50】http://m.tb.cn/h.3X948rB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復·制这段描述€XD4dbZY4rmS€后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L:
我也想买10根,我找到一家更好的,说是绘图灯管,显色指数98%,看下能否搞个团购分开发货,那样批发价才42 ...

老铁,麻烦把配件找齐搞一个团购。我也打算全部换成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陈是哪个号?我@他一下,灯管我收到了,但是支架和镇流器还没买,还在想 ...

老陈好像买的GE镇流器。

不用想了,镇流器肯定比电子的要好。就像火牛(变压器),要比开关电源皮实耐用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陈好像买的GE镇流器。

不用想了,镇流器肯定比电子的要好。就像火牛(变压器),要比开关电源皮实耐用一 ...

突然想起老家的日光灯的镇流器也用了20多年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G:
老铁,麻烦把配件找齐搞一个团购。我也打算全部换成这种!

这家有欧司朗的专业镇流器,带预热,62元一个,我不要支架了,直接固定到原来的灯具上,我还想买带调光功能的,灯管能调光,还真没有见过。想买这种高显色的报个名,到时候问一下这家能否先发30只,上面的灯管价我是按订100只要的价格

网友:
有机会试下,感觉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家有欧司朗的专业镇流器,带预热,62元一个,我不要支架了,直接固定到原来的灯具上,我还想买带调光功 ...

我打算直接放在客厅的吊顶上,客厅一共十支,客厅不用支架的应该是可以的。房间也换成这种,但是心需要支架才能安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家有欧司朗的专业镇流器,带预热,62元一个,我不要支架了,直接固定到原来的灯具上,我还想买带调光功 ...

【德国OSRAM欧司朗调光开关1-10V DALI MCU荧光灯数字调光器】http://m.tb.cn/h.3XlDmEr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復·制这段描述€YWHkbZXFQgW€后到

网友:
晕死!上面回贴打了一段文字一个都没有了!

网友G:
晕倒!误操作,文字没打完!这个链接的欧司朗调光开关是不是可以调节电子式镇流器的日光灯亮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晕倒!误操作,文字没打完!这个链接的欧司朗调光开关是不是可以调节电子式镇流器的日光灯亮度的? ...

日光灯是无法调节亮度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晕倒!误操作,文字没打完!这个链接的欧司朗调光开关是不是可以调节电子式镇流器的日光灯亮度的? ...

是的,就是这种调光的套件,电路图是另一家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日光灯是无法调节亮度的吧!!!

说是可以调,就是镇流器和开关太贵,问卖家要调光效果视频却说没有

网友G:
他们说是不会对显色和色温有影响,这个没做过实验没办法确信他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他们说是不会对显色和色温有影响,这个没做过实验没办法确信他的话!

你买一套,直接发货给老陈。

让老陈帮你上积分球,看看调光之后显色性是否改变。

在镇流器年代,日光灯是不能调光的。

节能灯我也没有看过调光的。使用节能灯的台灯,都是没有调光功能。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买一套,直接发货给老陈。

让老陈帮你上积分球,看看调光之后显色性是否改变。

如果上了调光器,目光灯的整个系统的复杂性增加太多了,系统的可靠性、光管和镇流器寿命也会随之下降!直接用多个开关控制多支日光灯才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M:
有可调光的电子镇流器,比较多的方案是通过改变振荡频率来改变感抗,但不建议用,调光时灯管寿命比较短。至于电感镇流器无频闪,我推测原因一方面是因为T5灯管的工作温度比T8高很多,另外可能是因为用了长余辉的荧光粉,所以就没有T8灯管的频闪了。

网友:
心动了,我也要改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可调光的电子镇流器,比较多的方案是通过改变振荡频率来改变感抗,但不建议用,调光时灯管寿命比较短。至 ...

我使用的就是T8灯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上了调光器,目光灯的整个系统的复杂性增加太多了,系统的可靠性、光管和镇流器寿命也会随之下降!直 ...

是啊。日光灯调光,我只看到控制亮灯的数目来调节的。

网友N:
日光灯显色性问题解决了,是否仍然存在频闪?今年光亚展几大厂商推出的LED灯也主要是日光色,对比以前的产品蓝光光谱要低了不少,整体光谱的形态和日光比较接近了。
只是随着日光灯管的淘汰,小批量用还可以,大批量用日后坏了不好配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就是T8灯管啊。

抱歉是我没看清楚,晚上黑暗的环境下关灯,看下是不是会有微微的亮光持续几秒?

楼主:
引用 网友M:
抱歉是我没看清楚,晚上黑暗的环境下关灯,看下是不是会有微微的亮光持续几秒? ...

没有感觉到啊。一关就全黑了。

不过要下个月才可以测试你。我已经放暑假,在自驾游的路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日光灯显色性问题解决了,是否仍然存在频闪?今年光亚展几大厂商推出的LED灯也主要是日光色,对比以前的产 ...

上面我已经详细测试,没有频闪。

另外,不要拿参数跟LED比。

按参数,LED是世界上最好的光源。
但按时间使用效果,LED是最垃圾的光源。

网友J:
引用 网友L:
什么型号?可以拍图来看下吗

具体型号记不清了,只有交易时的图片了,不太清晰.清晰的图,等有空回老家拍来看看.

网友:
多谢莫大的分享!!原来一直没有注重光源这块,问题现在很难搞这种长管了,家用很多都是圆形的吸顶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具体型号记不清了,只有交易时的图片了,不太清晰.清晰的图,等有空回老家拍来看看.

好的,麻烦你

网友L:
我订的更高显色指数的到货了

包装上有两个块地方似乎被撕去什么贴纸

奇怪,有一只灯官表面布满很多粉末

我订了欧司朗镇流器

网友L:
我想拿抛光不锈钢板折反光板来做灯架,不知道这样高反光的效果会怎么样?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上面我已经详细测试,没有频闪。

另外,不要拿参数跟LED比。

为什么说LED是最垃圾的光源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为什么说LED是最垃圾的光源

要证明一堆垃圾是垃圾很费时间。

就像我说,D类功放音质很垃圾,你要我证明也很难。而且,你还可以拿出一些所谓的参数,证明d类功放在指标上很优秀。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想拿抛光不锈钢板折反光板来做灯架,不知道这样高反光的效果会怎么样? ...

兄弟装好了上效果图欣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订的更高显色指数的到货了

等你的效果图

网友(2018-09-12):
复制连接显示码上淘已失效。。。

网友P:
引用 网友L:
我想拿抛光不锈钢板折反光板来做灯架,不知道这样高反光的效果会怎么样? ...

老兄灯管和镇流器用的如何?能否给个链接?原来的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老兄灯管和镇流器用的如何?能否给个链接?原来的失效了

现在淘宝都是这样的。我将店家给你,你直接去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淘宝都是这样的。我将店家给你,你直接去找。

谢谢莫大!

网友:
多谢莫大,我也是在喜万年买的灯管,支架是在其他家找的要稍贵一些,现在厅里装了2个36W的灯管,感觉超级亮。如同白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