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出用2个mos实现太阳能板防倒灌电路

楼主(2018-07-10):
请教各位,如题,谢谢

网友:
不是背靠背么。

网友A:
楼主想要的是 理想二极管 吧,MOS+运放/比较器 实现。会有一个小压差,但是比二极管小多了,大电流发热就不会太大了

网友:
你要把你遇到的具体问题点讲出来,现在这样一句话,别人想帮你都无从下手啊。
你说你想不出,那么你想过哪些思路了?网上搜过成熟的方案不?你都做了哪些努力了说说看啊

网友B:
理想二极管,3楼已经说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要的是 理想二极管 吧,MOS+运放/比较器 实现。会有一个小压差,但是比二极管小多了,大电流发热就不 ...

是想要理想二极管,有没有参考电路或者其他的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想二极管,3楼已经说出来了

是啊!

网友:
防反接电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想要理想二极管,有没有参考电路或者其他的看看,谢谢

我没用过,不过电路本坛也有几个帖子有讲。  本坛搜索  请问有没有专用的理想二极管控制芯片?

淘宝也有各种实物卖。如果不差钱,凌特 等公司也有专用IC

网友C:
LTC4359了解一下。这种玩意凌特多的是,就看你差不差钱了。

网友:
电流算很大的时候就是一个P管的事

网友D:
曾经抄过一个电路,太阳能板与电池是共正极的,电路大概是下图这样的.不知能否帮到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LTC4359了解一下。这种玩意凌特多的是,就看你差不差钱了。

差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经抄过一个电路,太阳能板与电池是共正极的,电路大概是下图这样的.不知能否帮到楼主. ...

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E(2019-10-11):
这个不好,仅仅防倒灌1个管子即可,要防反接还要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好,仅仅防倒灌1个管子即可,要防反接还要一个

学习了,非常感谢